[三菱] 如何把传统正反转电路转换成plc控制

楼主(2025-02-07):
【动作描述

1.现有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一份,如图1-1-1SB1是停止按钮,SB2是正转按钮,SB3是反转按钮,FR是热过载保护,我们尝试把它改造成plc控制的电路。

【硬件与软件

1.三菱PLC :FX3U-10MR

因为功能比较简单,我们选择plc可以选择最低配置的型号,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选型可以通过三菱官网去下载FX系列样本手册,通过样本手册去选择。

2.软件使用: Works2 (1.591R版本)、CAD绘图软件

I/O分配及接线】

1.I/O分配下4个输入点,2个输出点.

2.主电路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化。

3.如下图控制电路电路方面把所有按钮的信号都接到X点上面,X0是停止按钮,X1是正转按钮,X2是反转按钮,热过载保护接到X3

4.输出点方面KM1KM2接线形成互锁,因为硬件的互锁才比较可靠,不能单纯只靠程序做互锁控制。

【程序编写及思路】

1.程序写法1

如下图对于初学者而言,可以这样去理解,程序左边的左母线带有正电压,右边的右母线带有负电压,当X1按钮按下去时,左母线的电压就经过X1常开触点,经过Y1和X0的常闭触点,最后再结果X3常开触点,流过Y0线圈的左端,Y0线圈左端带正电压,右端有负电压,Y0线圈通电,控制电机正转,同时,Y0线圈通电,其常开触点Y0也会导通,这时松开X1常开触点时,左母线的电流能经过Y0的常开触点,给Y0的线圈供电,保持输出,这样的控制叫做自锁。

同时Y0的常闭触点串在了第3行的反转控制中,这时Y1无法通电;Y1通电时也是同样会控制Y0无法启动,这样的控制叫做互锁。

对于初学者而已,这种写法是我们比较建议用的方法,程序结构简单明了。

2.程序写法2

如下图,这种写法一般是比较熟悉电路接线的同学比较喜欢的,程序的编写思路和实际电路图非常类似

3.程序写法3

如下图使用简单的功能指令去控制,这样的写法更加简洁,程序的第一行是正转启动,在Y1常闭触点不导通的情况下(Y1线圈不导通),按下X1时,能置位启动Y0控制电机正转;程序第二行是反转启动,在Y0常闭触点不导通的情况下(Y0线圈不导通),按下X2时,能置位Y1控制电机反转;程序第三行,任何情况下按下X0或者热过载动作了使用批量复位指令复位Y0~Y1两个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