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步进控制系统原理与应用案例

楼主(2025-02-09):
一、基础知识

1.五种编程语言

如图2-1,指令语句表IL、梯形图LD、结构化文本ST、顺序功能图SFC、功能块图FBD。

图2-1

2.顺序控制

所谓的顺序控制就是按照控制的要求步骤一步一步执行,当前的控制工作没做完之前,程序是不会进行第二步的动作,一定要等当前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再接通第二步工作的信号,才执行接下来的工作,这就是顺序控制。如图2-2,在执行第一步的工作的时候,当工作完成和条件满足后,才会执行第二步。同理,第二步工作完成和条件满足,才会执行第三步。以此类推。

图2-2

3.S状态继电器

4.M8034全部禁止输出 M8040转移禁止

5.STL、RET使用注意事项

(1)顺控开始后,如果有直接输出的线圈或指令,可以不用在前面加条件,直接输出。

(2)直接输出的线圈或指令,必须放在STL指令的下面,不能随便放。

(3)当程序跳转至下一个步骤之时,会把当前状态步(比如S0)复位,同时把输出线圈的状态也复位。但用置位指令不会复位,累计型的寄存器不会清零!

(4)不同步骤可以使用相同的线圈,相互不会冲突。

(5)在状态转移过程中,只有一瞬间(1个运算周期)两个状态会同时为ON。

6.多种控制方式

(1)原点回归工作方式

(2)手动工作方式

(3)单步运行工作方式

(4)单周期运行工作方式

(5)自动运行工作方式

二、任务的实施

案例任务控制描述

运料小车运行示意图如图2-1,控制要求如下:

初始状态时,小车停在行程开关SQ1的位置,且行程开关SQ1被压合。

第一次按下SB1时,小车前进至行程开关SQ2处停止,5S后退回到行程开关SQ1处停。

第二次按下SB1时,小车前进到行程开关SQ3处停止,8S后退回到行程开关SQ1处停。

第三次按下SB1时,小车前进到行程开关SQ4处停止,10S后退回到行程开关SQ1处停。

第四次按下SB1时,小车前进到行程开关SQ5处停止,6S后退回到行程开关SQ1处停。

再按下按钮 SB1时,重复以上过程。

图2-1

1.I/O地址分配

输入点

注释

输出点

注释

X0

SB1起动按钮

Y0

KM0小车向左接触器

X1

SQ1行程开关1

Y1

KM1小车向右接触器

X2

SQ2行程开关2

X3

SQ3行程开关3

X4

SQ4行程开关4

X5

SQ5行程开关5

X6

SB2停止按钮

X7

SB3暂停按钮

2.程序设计

PLC上电M8002常开触点导通一次,进入S0初始化状态;

当小车在行程开关1处按下启动按钮,进入S20状态步,小车运行前进。小车运行至行程开关2处进入S21,小车停5S。5S完后进入S22步,小车后退至行程开关1处停止。如图2-2。

图2-2

同理,再按下启动按钮,小车运行至行程开关3停留再回到行程开关1。如图2-3。

图2-3

同理,再按下启动按钮,小车运行至行程开关4停留再回到行程开关1。图2-4。

图2-4

同理,再按下启动按钮,小车运行至行程开关5停留再回到行程开关1。如图2-5。

图2-5

按下停止按钮,小车回到行程开关1处,系统回到初始状态步S0。如小车在运行中,按下暂停按钮,小车立即停止,松开暂停按钮,小车继续运行。

3.程序调试

每按一次启动按钮小车的运行轨迹如图2-6.

图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