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小白必看 | 三菱GX Works2 软件使用全攻略

楼主(2025-02-09):
一、软件简介

GX Works2 是专门用于三菱系列 PLC 的编程软件,具有简单工程和结构工程两种编程方式,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内部集成仿真软件,可实现虚拟仿真与调试。GX Works2 支持三菱的几乎所有 PLC 系列,包括 FX 系列、L 系列、Q 系列、F 系列和 iQ-R 系列等。它具有图形化编程界面,使 PLC 编程变得简单易学。可以用于创建复杂的 PLC 控制程序,并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连续函数图(SFC)、功能块图(FBD)、结构化文本(ST)。

此外,GX Works2 还具有一些高级功能,如模拟仿真、调试和故障诊断等,使得用户可以在电气控制系统中快速地设计和开发程序,提高了系统的工程效率和可靠性。它提供了模拟功能,允许程序员在实际硬件上运行程序之前对其进行测试。还包括一系列有用的功能,如在线监控、调试工具、系统配置和项目管理。除了标准功能外,GX Works2 还支持运动控制、安全控制和过程控制等高级功能。

二、界面介绍与基本操作

1. 界面布局及功能

GX Works2 的主界面包括菜单栏、工具栏、项目树、属性窗口、编辑窗口等部分。

2. 工具栏与菜单栏功能

菜单栏和工具栏提供了文件新建、打开、保存、编译等常用命令快捷操作。

3. 基本操作示例

新建工程:通过菜单栏或工具栏选择新建命令,创建新的工程项目。在新建工程界面中可以选择 PLC 的系列、机型、工程类型、程序语言以及是否使用标签等内容。例如,选择 FX 系列、FX3U 机型、简单工程、梯形图程序语言,并根据需要决定是否使用标签。

保存工程:在编辑过程中或完成编辑后,选择保存命令将当前工程保存到指定位置。可以通过执行菜单栏命令 “工程”——“工程另存为”,选择保存的磁盘和文件夹,并输入工程文件名进行保存。

编译程序:编写完程序后,选择编译命令对程序进行语法检查和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可以在菜单栏中依次单击 “转换 / 编译”——“转换” 或者直接使用快捷键 “F4” 对程序进行转换 / 编译。若转换 / 编译成功程序上的灰色部分会消失,若转换 / 编译失败则会有对应的提示框,此时需要修改程序。

三、程序仿真

1. 仿真模式

当程序经过转换 / 编译且没有错误提示后,在菜单栏找到 “调试” 选项,点击下拉菜单中的 “模拟开始 / 停止”,或者直接在工具栏中点击 “电脑” 图标,即可启动仿真模式。此时会弹出相应的窗口,等待写入完成后,点击 “关闭” 按钮,就可以进入仿真环境。

2. 修改单个软元件状态

将编辑框移动到需要修改的软元件上,右键选择 “调试”-“当前值更改” 进入更改界面,通过单击 “ON”、“OFF”、“ON/OFF 取反” 按钮调整软元件状态。例如,当我们想要修改某个软元件的状态时,首先将鼠标移动到该软元件上,使编辑框聚焦在这个软元件上。然后右键点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调试”-“当前值更改”,这时会弹出一个更改界面。在这个界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ON”、“OFF”、“ON/OFF 取反” 三个按钮。如果我们想要将软元件置位为 “ON” 状态,就点击 “ON” 按钮;如果想要将其置位为 “OFF” 状态,就点击 “OFF” 按钮;如果想要对软元件当前状态取反,就点击 “ON/OFF 取反” 按钮。

3. 程序写入

将修改后的程序下载到仿真器中时,依次单击菜单栏中的 “在线”-“PLC 写入” 进入程序写入界面,勾选需要写入到 PLC 中的内容后单击 “执行” 按钮。当我们在仿真过程中对程序进行了修改,并且想要将这些修改后的程序下载到仿真器中时,可以依次点击菜单栏中的 “在线”-“PLC 写入”。这样就会进入程序写入界面,在这个界面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勾选需要写入到 PLC 中的内容,比如程序的某些部分、特定的软元件等。勾选完成后,点击 “执行” 按钮,程序就会开始下载到仿真器中。

四、思考题与解析

思考题1如何新建工程?请举例说明。

解析:在新建工程界面中可以选择 PLC 的系列、机型、工程类型、程序语言以及是否使用标签等内容。例如,选择 FX 系列、FX3U 机型、简单工程、梯形图程序语言,并根据需要决定是否使用标签。

思考题2“转换 / 编译”的快捷键是()。

解析:“转换 / 编译”——“转换” 或者直接使用快捷键 “F4” 对程序进行转换 / 编译。

免责 [下载地址]: 百度网盘: https://pan.baidu.com/s/1VOoNtIpll8Jo1_Cd9wqjBQ?pwd=kiqc 提取码:kiqc [安装注意]:安装前请关闭网络、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否则易安装失败。 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