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分不清TN、TT、IT系统?电工们可以这么记!

楼主(2025-02-09):
经常有很多电工朋友分不清配电系统的几种接地方式,它们分别是TN、TT、IT系统,今天我就教大家一个方法,让你们看了就不会忘!现在,大家不妨先看看,以下图中的几种接地方式分别是什么?

在讲几种接地方式之前,我们应该要先了解一下电力系统的一些基础知识。在三相系统中,发电机三相绕组引出三根带有电压的端子,这三个电压就是三相电压,它们大小相等、频率相同,相位依次互差120°。与三个端子相连的线路被称为端线(又称相线,俗称火线),三相电压沿着端线传输,经过各个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后,最终来到我们的负载端。

发电机或变压器的三相绕组连接方式也有两种,即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其中星形接法中,公共点被称为中性点。这是因为公共点电压为三相电压之和,而三相平衡时,三个电压在任意时刻的代数和都为零,所以公共点电压就为0伏,这就是所谓的电中性,公共点就被称为中性点。

从中性点引出的导线被称为中性线(N线)。若中性点直接接地,此时不管三相是否平衡,中性点电压都与大地等电位,保持在0伏,此时的中性点又被称为零点,中性线也被称为零线,与上文的火线相对应。

采用三根火线(相线)和一根零线(中性线)的这种供电方式统称为三相四线制。其中零线是单相回路中必不可少部分,负载正常工作时负载电流也会流过零线,所以零线是工作线路,即使它的电压为零。

和零线有点类似的线路是保护地线(PE线),保护地线也直接接地,电压为0V,但它没有工作电流流过,只有当设备或线路发生漏电故障时才会流过漏电电流。

以上就是电力系统的一些基本知识,在了解了这些内容后,我们就可以学习TN、TT、IT系统啦。

所谓TN、TT、IT系统,简单来说,是指低压三相系统中电源端与负载端的接地方式。现在,就让我来教大家它们的快速区分方法吧。

TN、TT、IT系统的两个字母,一个表示电源端,一个表示负载端(用户端)。

一个字母,即电源端,表示变压器二次侧的中性点接地方式,I表示不接地,如图一中的4;T表示直接接地,如图一中1、2、3、5。

第二个字母,即负载端,表示设备金属外壳的接地方式,T表示独立接地,与电源无电气联系,如图一中的2、4;N表示与电源的中性线连接,如图一中的1、3、5。

怎样,是不是很好区分?简直是一目了然!另外,TN系统中,根据PE线的共用方式还有S、C之分,其中S表示N线和PE线独立,如图一中的1;C表示N线和PE线共用,如图一中的3;C-S表示两者兼有,如图一中的5。

这就是TN、TT、IT系统的区别,你们都记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