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26个自动化设备工作原理图,看懂的都是高手!

楼主(2025-02-09):
文章导读

"环保”一直是化工厂关注的领域,污水处理作为该领域中一块比较大的市场。今天介绍32种污水处理工艺及设备工作流程动态图,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UASB是(Up-flow Anaerobic Sludge Bed/Blanket)的英文缩写。名叫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是一种处理污水的厌氧生物方法,又叫升流式厌氧污泥床。

污水自下而上通过UASB,反应器底部有一个高浓度、高活性的污泥床,污水中的大部分有机污染物在此间经过厌氧发酵降解为甲烷和二氧化碳。

因水流和气泡的搅动,污泥床之上有一个污泥悬浮层。反应器上部有设有三相分离器,用以分离消化气、消化液和污泥颗粒。消化气自反应器顶部导出;污泥颗粒自动滑落沉降至反应器底部的污泥床;消化液从澄清区出水。UASB 负荷能力很大,适用于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处理。运行良好的UASB有很高的有机污染物去除率,不需要搅拌,能适应较大幅度的负荷冲击、温度和pH变化。

▲ 泵前重力投加

►泵前重力投加是利用水泵叶轮的高速转动,使混凝剂迅速地分散到原水中。这种方法安全可靠,节省混凝剂,一般适用于取水泵距水厂较近者。

▲ 比阻测定装置

►污泥比阻是表示污泥过滤特性的综合性指标,它的物理意义是:单位质量的污泥在一定压力下过滤时在单位过滤面积上的阻力。求此值的作用是比较不同的污泥(或同一污泥加入不同量的混合剂后)的过滤性能。污泥比阻愈大,过滤性能愈差。

▲ 带式干燥器

带式干燥器是连续式常压干燥器的一种。主要用于干燥小块或纤维质物料,如煤、肥皂、羊毛、棉花和其他纤维等。

▲ 单级萃取流程

►单级萃取又称一次接触萃取,利用萃取剂,通过萃取作用使废水得到净化是废水物理化学处理法之一。根据一种溶剂对不同物质具有不同溶解度这一性质,可将溶于废水中的某些污染物完全或部分分离出来。

▲ 电渗析装置

►电渗析法是利用电场的作用,强行将离子向电极处吸引,致使电极中间部位的离子浓度大为下降,从而制得淡水的一种方法。一般情况下水中离子都可以自由通过交换膜,除非人工合成的大分子离子。

▲ 方形曝气沉淀池

►曝气是使空气与水强烈接触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将空气中的氧溶解于水中,或者将水中不需要的气体和挥发性物质放逐到空气中。换言之,它是促进气体与液体之间物质交换的一种手段。

▲ 混流泵

►混流泵是介于离心泵和轴流泵之间的一种泵。混流泵的比转速高于离心泵,低于轴流泵,一般在300-500之间。它的扬程比轴流泵高,但流量比轴流泵小,比离心泵大。

▲ 离心脱水机

►离心脱水机是洗涤设备的一种,是采用内筒转动等离心方式,通过高速的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将物件所含的水分甩出去的一种设备。可以分为:下泄漏脱水机,上卸料脱水机,固定式离心脱水机,活动式脱水机。

▲ 立式多段焚烧炉

►多段立式焚烧炉结构紧凑,操作弹性大,适用于各种污泥的焚烧处理。多段炉的污泥自上而下进行干燥和焚烧,焚烧后的气体在炉内上升,在顶部与处于干燥阶段的含水率为65%一75%的泥饼逆向接触,对气体起到一定脱臭作用。

▲ 连续式重力浓缩池

►浓缩池的作用是用于降低要经稳定、脱水处置过程或投弃的污泥的体积。污泥浓缩后污泥增稠,污泥的含水率降低,污泥的体积大幅度地降低,从而可以大大降低其他工程措施的投资。连续式重力浓缩池的基本构造特点是装有与刮泥机一起转动的垂直搅拌栅,能使浓缩效果提高20%以上。

▲ 流化床焚烧炉

►流化床焚烧炉的炉体是由多孔分布板组成,在炉膛内加入大量石英砂,将石英砂加热到600度以上,并在炉底股入200度以上的热风,是热砂沸腾起来,再投入垃圾。垃圾同热砂一起沸腾起来,垃圾很快被干燥,着火,燃烧。未燃尽的垃圾比重较轻,继续沸腾燃烧,燃尽的垃圾比重较大,落到炉底,经过水冷却后,用分选设备将粗渣,细渣送到厂外,少量的中等炉渣和石英砂通过提升设备送回到垃圾焚烧炉中继续使用。

▲ 逆流回转焚烧炉

►回转式焚烧炉是用冷却水管或耐火材料沿炉体排列,炉体水平放置并略为倾斜。通过炉身的不停运转,使炉体内的垃圾充分燃烧,同时向炉体倾斜的方向移动,直至燃尽并排出炉体。

▲ 双室平流式电解气浮池

►气浮原理:把空气通入被处理的水中,并使之以微小气泡形式析出而成为载体,从而使絮凝体黏附在载体气泡上,并随之浮升到水面,形成泡沫浮渣(气、水、颗粒三相混合体)从水中分离出去。

▲ 水力循环澄清池

►水力循环澄清池:在水射器的作用下,将池中的活性泥渣吸入和原水充分混合,从而加强了水中固体颗粒间的接触和吸附作用,形成良好的絮凝,加速了沉降速度使水得到澄清。

▲ 水力循环搅拌

▲ 水下空气扩散装置

▲ 顺流加料蒸发流程

▲ 塔式生物滤池

►塔式生物滤池也是利用好氧微生物处理污水的一种构筑物,是生物膜法处理生活污水和有机工业污水的一种基本方法,通过近几年的实践表明,塔式滤池对处理含氰、酚、腈、醛等有毒污水效果较好,处理出水能符合要求。

▲ 污泥水分

▲ 斜板管沉淀池

►斜板管沉淀池利用了层流原理,提高了沉淀池的处理能力,过流率可达36m3/(m2.h),比一般沉淀池的处理能力高出7-10倍,是一种新型高效沉淀设备。

▲ 旋风燃烧炉

►旋风锅炉利用高速旋转的空气流使煤粒高速度旋转并强烈燃烧的圆筒形燃烧室(炉膛)。旋风炉可用于锅炉等设备。气流的高速旋转作用将煤粒抛向筒壁,煤粒在筒壁和筒壁附近的空间内燃烧,形成一个温度很高的区域,使灰渣溶化而粘在筒壁上。

▲ 压滤机

►压滤机是一种常用的固液分离设备,它是利用一种特殊的过滤介质,对对象施加一定的压力,使得液体渗析出来。

▲ 压缩空气搅拌调制

►空气搅拌一般是在池底设置穿孔管,穿孔管与鼓风机空气管路相连,利用压缩空气进行曝气搅拌。其主要工作原理是利用空气与池内水体接触,搅动水体以防止水体中的悬浮物下沉,加速空气中的氧向水体转移,完成充氧目的。此外,也加强了有机物、微生物与溶解氧的接触,对污水中有机物进行氧化分解。

▲ 移动伸缩臂式格栅除污机

►格栅除污机,一般是用来进行拦截并清除流体中各种形状杂物。通过电机减速器的驱动,设备上的耙齿链就会朝着逆水流的方向做回转运动。当耙齿链运转到设备的上部时,由于槽轮和弯轨的导向作用,使每组耙齿之间都会产生一个相对自清的运动,这样的话绝大部分固体物质就会由于重力的关系而落下来。

▲ 圆形气浮池

►气浮池是指一种主要是运用大量微气泡捕捉吸附细小颗粒胶黏物使之上浮,达到固液分离的效果的池子。圆形气浮池称为超效浅层气浮,是目前市场上最先进的气浮机,主要是是运用了浅池理论和零速度原理,及高效运用了国际先进的微氧化技术和高密度的离子气泡技术,改变了水的表面张力,大规模的提升了水中的溶解氧,大量的吸附了水中的短链有机物分子和有色基团,取得了生化和物化都难以降解的COD的技术突破。

▲ 沼气发电热量回收流程

►沼气发电系统能积极、有效地利用沼气,可以将沼气中约30%的能量变为电力,40%的能量变为热能。在污水处理厂中可利用这一热量给消化池进行加热。

▲ 沼气搅拌消化池

►消化池通常指废水处理中所产生污泥的厌氧生物处理。即污泥中的有机物在无氧条件下,被细菌降解为以甲烷为主的污泥气和稳定的污泥(称消化污泥)。

▲ 滚筒中和滤池

►中和滤池分为普通中和滤池、升流式膨胀中和滤池和滚筒中和滤池。过滤中和法仅用于酸性废水的中和处理。酸性废水流经碱性滤料时与滤料进行中和反应的方法称为过滤中和法。碱性滤料主要有石灰石、大理石、白云石等。

▲ 转鼓真空过滤机

►真空过滤机主要有外滤面转鼓,内滤面转鼓,圆盘等真空过滤机。真空过滤机过滤时,转鼓一部分浸在滤浆中,由原动机通过减速装置带动旋转。

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西门子全套资料,助你快速入门

学习PLC肯定是离不开软件的,这份软件包含了:西门子S7-200、S7-200Smart、S7-300、S7-1200的编程、仿真软件等;

手册和案例更不用说,都是必须资料,小编已经汇总好了就等你来领取!

资料部分百度网盘的截图:

▲部分资料展示,点击放大

第一次有这么全的西门子资料分享

还在等什么,赶紧领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