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干货来啦!西门子PLC报文 105+750配置汇川IS620F/810F PN

楼主(2025-02-10):
西门子PLC与汇川通讯系列:

干货来啦!西门子PLC如何读取/写入汇川伺服驱动参数

干货来啦!西门子PLC报文 111 配置汇川IS620F/810F PN(一)

正文如下:

1.概述

在实际应用中,不仅需要对轴进行位置与速度控制,有时还需要对电机进行转矩控   制。使用S7-1500(T) PLC 和IS620F 组成的控制系统通过105+750报文实现转矩控制, 750 附加报文用来实现轴的转矩限幅以及附加转矩的给定。通过“MC_TorqueAdditive” 命令为工艺对象的驱动装置指定附加的转矩、“MC_TorqueRange”命令为工艺对象的驱   动装置指定转矩上下限。

【注意事项】:

①通过105报文的状态字1的bit14可以判断驱动器是否进入转矩模式,bit14=1为转矩模式,bit14=0为速度模式。

② “MC_TorqueAdditive”:通过“Enable=True”激活驱动的附加转矩给定功能, 在参数“ Value ” 中指定 附加扭矩设定值 ,可实 时修改 附加转矩给定值。通过“Enable=False”去除驱动的附加转矩给定功能。

③ “MC_TorqueRange”:通过“Enable=True”激活驱动的转矩上下限功能,在参 数“UpperLimit”中指定转矩的上限,“LowerLimit”中指定转矩的下限,可实时修改转矩的上下限,通过“Enable=False”去除驱动的转矩上下限功能。

④在H01-00=802.5~802.7的版本不支持105报文的DSC功能,所以应用105报文组态配置时一定要注意不能启用DSC功能,如下图设置。

⑤在版本号H01-00=802.8(MCU),H02-33=804.6(200P)及其之后的版本支持DSC  功能。

2.S7-1500PLC 报文 105+750 转矩模式配置

首先在 TIA Portal 软件中安装 IS620F 的GSD文件,然后在“设备视图”中配置105 以及 750报文,105报文用于轴的运动控制,附加 750报文用于附加转矩给定以及转矩限幅,如图 1所示。

接着新建工艺对象,可以配置轴为线性模式,如图2 所示。

在“驱动装置”中选择 105报文,如图 3所示。

若 H02-01=1(绝对位置线性模式)在“编码器类型”中选择循环绝对编码器,如 图 4所示。

若 H02-01=0(增量位置模式),在“编码器类型 ”中选择增量,如图 5所示。

对于电机的参考速度、最大速度以及基准扭矩不能勾选“运行时自动应用驱动值“,需要根据驱动器参数手动设置。参考速度为电机的额定转速,对应伺服参数H00-14。最  大转速对应伺服参数H00-15。基准转矩为电机的最大转矩,对应伺服参数H00-13。

对于编码器数据交换,勾选“运行过程中自动应用编码器值“

由于应用转矩模式,不能勾选“启用跟随误差监控“

接着在程序块中添加MC_PostServo功能块,在该功能块中开启闭环转矩控制模式,

接着在OB1主程序中调用MC_Power、MC_TorqueAdditive、MC_TorqueRange功能块,

对于转矩控制的转矩上下限限制,由于采用MC_TorqueRange进行限制,所以H07-07要设置成2。同时,转矩模式的速度限制,可通过 H07-19与 H07-20设置,

以上面程序为例介绍,触发开启转矩控制模式并且使能之后,给定转矩为 0.1NM, 则对应的转矩应该为 0.1/1.27=7.8%,让电机堵转后转矩指令为 7.3%,能对应上

当进 行转矩上 限 限 幅 时 , 给定 的上 限 赋值为 0.025NM,对应 的转 矩指令 为 0.025/1.27=1.9%,转矩限幅起作用。

【注】:最后注意一点,若用105报文进行定位运动、不用转矩模式时,需要将闭环转矩关闭,同时将H07-07 设为0,转矩限制用MC_Torquelimiting,不用MC_Torquerange。

3.S7-1500PLC 附加报文 750 地址区分析
在设备视图中,可以看到报文750 的地址区,其中 QW20为附加转矩设定地址区、QW22为附加转矩上限设定地址区、QW24为附加转矩下限设定地址区,IW20为实时转矩读取,

PLC侧给定转矩0.3NM,转矩上限设为 0.2NM,转矩下限设为-0.5NM,同时监控地 址区 QW20为 1286,QW22为 857,QW24为-2145

因为伺服参数 H00-12额定转矩为1.27NM,3倍的额定转矩为 3.81NM,且西门子规 定 16#4000h线性对应 300%的额定转矩,所以理论计算可得 QW20为 1290,QW22为 860, QW24 为-2150,理论计算与实际数据符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