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 定位控制中,延时问题的编程技巧大公开

楼主(2025-02-11):
导读:

在西门子 PLC 运用步进或伺服进行定位控制时,想必不少用户都留意到,当完成一段位置的定位后,启动下一段位置的定位往往需要延迟一定时间。

究其原理,主要是为了错开扫描周期。

通常有两种实现途径:

其一,借助添加定时器来达成

其二,通过巧妙的编程逻辑错开扫描周期。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深入探讨第二种方法

案例需求

在本案例中,需运用S7-200SMART PLC实现对步进电机的往复定位精准控制。

具体要求如下:当按下启动按钮,步进电机将以每秒10mm/S毫米的速度,朝着50毫米的位置行进。

待电机成功定位至50毫米处后,随即以相同的每秒10mm/S毫米速度,反向运行至0毫米的起始位置。

此后,电机将持续按照此模式循环往复运行,不断完成从0毫米到50毫米,再从50毫米返回0毫米的定位动作。

使用200SMART软件组态运动控制

在借助 S7-200SMART PLC 达成定位控制任务前,运用 200SMART 软件进行运动控制组态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这其中,每转脉冲数以及每转机械位移量等参数的设定,对整个运动控制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

考虑到各类应用场景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实际工况千差万别,在此不对具体的组态步骤及参数设置展开详细阐述。

强烈建议读者依据自身面临的实际情形,严谨且细致地完成运动控制组态,以确保后续定位控制工作的精准与高效。

程序编写

1、网络段1是一直复位V100.0,网络段2是调用定位初始化指令

2、网络段3是把当前位置设置为原点,在实际的项目中可以调用回参考点指令。这里我们测试,就使用此指令就可以!

3、网络段3是实现往复定位功能的核心:当按下启动后,将状态步设置为1,等于1时将50的位置给到VD12,同时在本次的扫描周期V100.0置位为1

而在下一个扫描周期V100.0将复位,这样就避免了在本次的扫描周期将“2”这个状态步给到VB20

只有当定位完成了V0.6变为1时,VB20才会为2。当状态步等2时,分析方法和等于1时是一样的分析方法,在此不叙述。

4、调用定位指令并填写管脚参数。

本案例聚焦于利用 S7-200SMART PLC 实现步进电机的往复定位。

在这一过程中,为确保定位指令与状态步的切换得以精准执行,错开扫描周期成为关键要点。

具体而言,在程序的网络段 1 添加常通复位指令,能够有效避免因变量残留值干扰系统运行,为整个定位控制流程。

通过此次案例可知,当面对类似步序切换的程序编写任务时,在程序起始段设置常通复位指令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不仅有助于保障系统初始状态的准确性,更能为后续程序的稳定运行和精准控制提供有力支持。

无论是简单的工业自动化控制,还是精细的设备运动操控,这一编程思路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