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工业总线』
写一个简单的CNC控制中心的程序笔记(2)

楼主(2025-03-09):
000001 M08;
000002 G90G10L2P1X-89.48Y-83.66Z182.253;
000003G90G54GOQXO.OYO.OMGT2;
000004 G43H02Z30.M3S5000;
000005GO0Z15.;
000007 G01Z0.F1000;
000008 GO1X-100.Y0.F2000;
000009X-100.Y-100.;
000010 X0.Y-100.;
000011 X0. Yo.;
000012 ;00013 G00Z50.;
000014 M05;
000015 HO9
000016 G91G28Z0;
000017 G30XOYO;
000018 M30;
这是一段典型的 CNC(计算机数字控制)加工代码,常用于数控铣床或加工中心,以下是逐行的解释:
000001 M08:
M08 :冷却液开启指令,它会使机床的冷却液系统开始工作,用于在加工过程中冷却刀具和工件,减少切削热带来的不良影响 。
000002 G90G10L2P1X-89.48Y-83.66Z182.253;
G90:绝对坐标编程模式,后续的坐标值基于工件坐标系的绝对零点来设定。G10 :可编程数据输入,L2表示它用于设置坐标系,P1 代表选择的是 G54 坐标系,这条指令用于在 G54 坐标系中设定一个新的零点偏移,新零点的坐标是 X=-89.48,Y=-83.66,Z = 182.253。
000003 G90G54G00X0.0Y0.0M03T2;
G90:再次强调绝对坐标编程。G54:选择机床预先设定好的第 1 号工件坐标系。G00:快速定位指令,刀具会以机床最快速度移动到指定坐标位置,这里是工件坐标系的原点(X = 0, Y = 0) 。M03:主轴正转指令,启动主轴开始旋转。T2:选择 2 号刀具,不过单纯这行代码只是选刀,并没有执行换刀动作。
000004 G43H02Z30.M3S5000;
G43:刀具长度正补偿指令,H02 表示调用 2 号刀具长度补偿值,通过预先设置好的补偿值,来修正刀具实际长度与编程长度的差异。Z30.:刀具快速移动到 Z 轴坐标 30 的位置 。M3:重复主轴正转指令(有些机床系统,此指令冗余不影响,但有的系统可能会有特殊用途,再次确认主轴旋转状态),S5000设定主轴转速为每分钟 5000 转。
000005 G00Z15.;
刀具从当前 Z 轴位置快速移动到 Z = 15的高度,一般是为后续切削进刀做准备,先提升刀具到一个安全的接近工件表面的高度。
000007 G01Z0.F1000;
G01:直线插补指令,刀具会以直线轨迹移动。Z0:刀具沿 Z 轴直线移动到工件表面,F1000设定切削进给速度,单位通常是 mm/min,表示刀具在 Z 向进给到工件表面的速度。
000008 G01X-100.Y0.F2000;
刀具从当前位置开始,以直线插补方式,按 F2000(mm/min)的进给速度移动到点(X=-100, Y = 0)。
000009 X-100.Y-100.;
在前一步基础上,继续直线插补移动到点(X=-100, Y=-100),由于没有指定新的F值,会沿用之前设定的进给速度F2000。
000010 X0.Y-100.;
刀具直线移动到点(X = 0, Y=-100)。
000011 X0.Y0.;
刀具直线移动回原点(X = 0, Y = 0),完成一个平面轮廓的切削。
000012 ;
空行,不执行任何动作,一般是为了代码排版,方便编程人员阅读和区分程序段。
000013 G00Z50.;
刀具快速退回到 Z = 50的安全高度,避免后续换刀、移动时碰撞工件。
000014 M05;
M05:主轴停止指令,让主轴停止转动。
000015 H09
这行代码可能有误,常见的刀具补偿指令是H代码搭配数字表示刀具长度补偿,但H09在此处不太符合常规用法,如果是特定机床系统自定义的宏指令或者有特殊功能关联,需参考对应机床手册。正常刀具长度补偿通常是 1 - 几十的数字编号。
000016 G91G28Z0;
G91:相对坐标编程模式,与之前的绝对坐标G90对应。G28:返回参考点指令,Z0 表示刀具沿 Z 轴方向返回到机床 Z 轴的参考点。
000017 G30X0Y0;
G30:返回第二参考点指令,让刀具回到 X、Y 轴方向的第二参考点(通常用于换刀等操作的安全位置),坐标是(X = 0, Y = 0) 。
000018 M30;
M30:程序结束指令,它不仅会结束当前加工程序,还常伴有复位机床相关状态,如取消刀具补偿、主轴停止、冷却液关闭等一系列操作,让机床回到初始准备状态。
Hrobot 愿与你一起解决各种机器人应用方案及疑难问题!

网友A:
果然是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