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干式变压器的运行维护与检

楼主(2025-03-15):
一、干式变压器技术参数
1.1干式变压器简介

干式变压器大致由铁芯、夹件、绕组、高低压接线端子、高压连接杆、底座、垫块等组成。

冷却方式分为自然空气冷却(AN)和强迫空气冷却(AF)。

1.2 干式变压器型号说明

第一个字母S表示三相;

第二个字母C表示浇筑式,G表示空气干式;

第三个字母H表示绝缘系统耐热温度限值为180℃,F表示绝缘系统耐热温度限值为155℃,B表示绝缘系统耐热温度限值为130℃,一般F级绝缘字母可不注明;

第四个字母Z表示有载调压,不注明为无载调压;

第五个字母B表示低压箔式,表示低压侧用铜箔或铝箔缠绕;低压侧额定电流大,采用箔式导体载流量相比于铜绞线更佳;

第六个字母表示损耗水平代号,分别用15 17 19来表示三级、二级、一级能效,能效越低空载损耗及负载损耗越低,设备价格越高;

第七个字母表示额定容量,国标常用的额定容量详见附表;

第八个字母表示高压侧系统标称电压,一般为35、21、10.5及6kV。

1.3 10kV干式变压器能效等级

1.4 变压器并列运行条件

二、干式变压器运行维护

2.1 变压器投入运行前的检查

1、外观检查,检查变压器线圈、高低压引线及连接有无损坏或松动。必要时重新紧固一次。

2、检查变压器外壳和铁心、夹件是否永久性接地。

3、检查温控装置和风冷装置是否齐全,对于三相电源风机应注意其转向,风机正常旋转时,应从线圈底部向上吹入,各相温控探头探入线圈的位置、深度保证一致。

4、检查铁心、线圈上面是否有异物,气道是否有灰尘及异物。

5、运行前用压缩空气将变压器线圈、铁心及气道吹干净。

6、检查变器内有无留工具。

7、检查温控线路、高低压进出线线电缆对各部分的安全距离。10kV电压等级相间距及带电体至接地体要求≥125mm,条件允许时≥200mm。

8、如有明显的受潮和进水时,应以60-80℃温度进行干燥。受潮进水严重,应返厂大修。

9、按常规测量绝缘电阻,并记录数值,检查并确认无误后变压器方可投入试运行。

2.2 变压器投入运行前的实验

1、对绕组进行直流电阻测试,并与出厂试验记录作比较。

2、按GB5015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力设备交接试验标准》规定进行极性的判定,测量绕组在所有分接下的电压比,并进行连结组号的判定。

3、线圈绝缘电阻的测试,一般情况下(温度:20~30C,湿度≤90%):

      高压—低压及地≥300MΩ    仪表:2500V兆欧表

      低压—地≥100MΩ         仪表:2500V兆欧表

如变压器遭受异常潮湿而发生凝露现象,必须进行干燥处理后,方可进行耐压试验。4、铁芯绝缘电阻的测试,一般情况下(温度:20~30C,湿度≤90%):

       铁芯—夹件及地≥5MΩ     仪表:2500V兆欧表

        穿心螺杆—铁芯及地≥5MΩ  仪表:2500V兆欧表

5、 外施工频耐压试验,其试验电压为出厂试验电压的80%,历时1min。

2.3 变压器并网运行

1、变压器投运前,应把调压分接头的联接片按铭牌上的标志,调到合适位置(注意三相线圈分接位置相同):电网电压偏高或偏低时,可根据铭牌上的对应电压调整分接头。例如:对于10000±2x2.5%V的变压器,铭牌如右表。正常电压下,分接头在4-7(见图三),当输出电压偏高时,在确保高压断电的情况下,将分接头调到电压高的分接头处(见图四),如输出的电压仍是偏高,则调分结到 5-6 处。当输出电压偏低时,在确保高压断电的情况下,将分接头调向电压低的分接头处 (见图五),如输出电压仍是偏低,则调分结到3-8处。

2、变压器投运后,带负载应由少到多逐渐增加,并应检验有无异响。正常运行时变压器通电后,有了激磁电流,铁芯中产生交变磁通,在侧推力和纵牵力作用下硅钢片产生倍频振动。这种振动使周围的空气或油发生振动,就发出“嗡嗡”的声音。雨天空气湿度较大时呈现“嘶嘶”、“嗤嗤”之声,夜间可见蓝色小火花均为正常现象。如果出现放电的劈裂声或有明显震动的情况下,应退出运行及时排除故障。

3、变压器退出运行后如不受潮,一般即可直接重新投运。如在高温度下变压器已发生凝露现象,应经过干燥处理后才能投运。

2.4 变压器并网后检查

1、保证变压器每天一次正常运行巡检,在新投运、改造后或大修后72小时内、在有严重缺陷、雷雨天气、高峰期在其间更应该增加巡检次数。巡检时应注意以下两方面。

温度:变压器能正常运行温度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正常运行温度范围一般为35C至60C,F级绝缘(155℃)干式变压器温度一般控制在100℃,最高不得超过130℃,温度到100℃时应自动投入风机,当温度≤80℃时,冷却风机自动停用,达到120℃时报警发信,达到150℃时应跳闸。温度异常时应及时分析查找原因。在巡检过程中,现场运维人员必须使用温度测试仪或热成像仪,对变压器本体及接线端子等附件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

声音:变压器正常运行时,声音是均匀的电流声音。如发现声音异常,明显增大、或者存在局部放电响声,应该立即找出原因、采取措施。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应采取降负荷乃至停运变压器等技术手段。

2.5 变压器维护保养

1、在通常情况下干燥、清洁的场所,宜每一年进行一次维护,建议每年雨季前进行一次保养:度大于85%的场所,每天手动本体风机运行不低于2小时,在其它场合,例如有灰尘或化学烟零污染的空气进入场所每六个月进行维护一次。

2、变压器的维护工作主要是除尘,尤其是除去气道中间的灰污垢,以妨碍冷却的效果和降低绝缘性能操作人员可按下列顺序进行维护:

(1)对线圈、引线及温控装置、风机进行全面的外观检查

(2)先用毛刷清除线圈上下、内外表面,块、心、绝缘子端子板及其他绝缘零的表面的较大落尘若有绝缘筒也须一并清除,再用吸尘器吸除,然后可用干燥的压缩空气进行清除,再用带无水酒精的无尘布擦拭干净,最后用无尘干布擦一遍。

(3)检查紧固件、连接件是否松动,导电零件、接地点及其他零件有无生锈、腐蚀痕迹绝缘表面有无爬电痕迹和碳化现象,必要时应取采相应措施进行处理。

(4)检查所有温控仪表的线路及风机是否正常。

(5)保护外壳的通风孔内的灰尘应进行相应处理。

(6)按随机的附件手册对辅助装置进行维护,维修。

3、用户根据运行场所的污染程度,制定定期维护制度,及时清除变压器上的积尘,防止因积尘过多引起的事故。

变压器维护保养卡

三、干式变压器检修

3.1 变压器检修项目

    1、变压器安装情况。

    2、变压器外壳完整性。

    3、变压器周围环境是否不利于运行。

    4、变压器通风情况和温度检测装置检验。

    5、变压器有没有过热存在。

    6、变压器引线支持状态。

    7、变压器各部连接情况。

    8、套管及连接板状态。

    9、线圈压板及垫板连接情况。

    10变压器接地状态。

    11、测量线圈绝缘电阻。

    12、检验线圈绝缘是否有异常变色和裂纹等。

    13、清除变压器内外灰尘、污垢及水份等。

    14、更换和检修易损零件。

    15、预防性维护导则要求进行周期电气预防性试验。

3.2 变压器检修工艺

    变压器安装是否完整,有没有歪斜,局部变形及震动现象。

    变压器外壳是否完整,各连接是否松动,箱壳各处有没有碰坏现象。

    变压器周围环境是否清洁,有没有积水、顶上漏水及其它妨碍安全运行物件。

    检验配电室或箱变室内通风设备,应能正常通风。

    变压器各部位有没有局部过热现象,如测温片是否变色,各部温度是否正常,是否超出现定值。

    变压器引线是否牢靠,位置是否正常,引线四面绝缘距离是否有改变。

    变压器各处连接螺栓有没有松动现象,变压器有没有不正常之噪音。

    套管及接线板等处电气连接部分有没有松动及局部过热现象,瓷件有没有破损之处,然后清除套圈上污物及灰尘。

    线圈压板是否紧压线圈,各处热块有没有松动现象。

    变压器接地是否可靠

    测量线圈绝缘电阻。

    检验线圈分接头引线引接情况是否良好,有没有过热现象。引线对各部位绝缘距离引线固定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用电吹风或压缩空气从不一样角度冲扫变压器内外,以不见灰尘吹出结束,要注意空气流速不致过大,以免凝结水吹向器身。

    1更换和检修易损部件,比如绝缘子、接线板、连接线等。

    电气预防性试验:例如测量绕组直流电阻、测量绕组绝缘电阻、测量和铁芯绝缘各紧固件及铁芯接地线对外壳绝缘电阻、绕组对外壳交流耐压试验, 测量中性点接地电缆和主接地网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