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压器绝缘电阻摇测方法

楼主(2025-03-15):
1. 测量前准备
1)选择合适的兆欧表:根据变压器的电压等级选择合适的兆欧表。例如,10kV及以上的变压器应选用2500V的兆欧表。
2)检查兆欧表:进行开路试验(表针应指向无穷大)和短路试验(表针应指向0),确保兆欧表正常。
3)变压器停电与放电:将变压器退出运行,执行停电、验电、放电等安全措施,并拆除高、低压侧的母线或导线。
4)擦拭瓷套管:将变压器高、低压瓷套管擦拭干净。
2. 接线方法1)高压绕组对低压绕组及外壳:
将高压绕组的A、B、C三相短接,接兆欧表的“L”端。将低压绕组及外壳短接,接兆欧表的“E”端。若需要减少表面泄漏,可在高压瓷套管的瓷裙上缠绕几圈裸铜线,接兆欧表的“G”端。
2)低压绕组对高压绕组及外壳:
将低压绕组的0、a、b、c端短接,接兆欧表的“L”端。将高压绕组及外壳短接,接兆欧表的“E”端。
3. 测量过程
1)将兆欧表水平放置,以120转/分钟的速度匀速摇动手柄。
2)在15秒和60秒时分别读取绝缘电阻值(R15和R60),并记录数据。
3)测量结束后,先撤下“L”端接线,再停止摇动手柄。
4. 测量后处理
对变压器绕组进行对地放电,确保安全。
5. 注意事项
1)测量应在温度5℃以上、湿度70%以下的条件下进行。
2)摇测工作应由两人进行,操作人员需戴绝缘手套。
3)摇测前、后必须进行放电,确保安全。
4)摇测时应遵循“先摇后搭、先撤后停”的原则。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准确测量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判断其绝缘状况是否良好。

免责声明:本文源于网络或书籍,版权归于原作者。我们注重分享及交流学习,如用于公司规定,请查阅相关电力标准。文中如有侵权或错误,联系我们立即删除或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