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太强了!电压表电流表到底测量的谁?几招轻松找对象!

楼主(2025-03-16):
众所周知,电流表测量的是与它串联的用电器的电流,电压表测量的是与它并联的用电器的电压。道理谁都懂,奈何电路一复杂起来,你就只能仰天哀嚎——我太难了!

别怕别怕!今天质心姐姐就来为大家“渡劫”啦!一文教你“找对象”!

一、寻找电流表的测量对象

判断电流表的测量对象是比较简单的,质心姐姐教你一个非常直观的方法。

NO.1 画线法

画线法可以分为这样三个步骤:

step1.去断路

去掉电路图中的电压表和断开的开关。

step2.画路线

以电源正极为起点,电源负极为终点画电流经过的路线,遇到支路先不管,画完一条完整回路后再以电源为起点另画一路,直到覆盖所有电路。

step3.数路线

看看通过电流表的路线有哪些,都分别曾经经过了哪些用电器,由此就能得到电流表测量的对象了。

光说不练假把式1:

图示电路中,闭合开关后三只电流表电流值的关系为(    )

A.I1+I2=I3   B.I1-I2=I3   C.I1>I2>I3   D.I1=I2=I3

“画线法”解答:

1.去断路:无电压表也无断开的开关,故跳过第一步

2.画路线:

例如先画一根从正极出发的粉色路线,回到负极,完整回路如图所示:

以此方式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回路”,最后覆盖了所有电路,如图所示:

(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3.数路线:

经过电流表A1的有三根线,而这三根线曾分别经过了L1、L2、L3,所以电流表A1就是测量了三者电流之和。

因此答案选C

随堂练习1:

图示电路中,电流表A1、A2示数之比是5:2,则两个电阻之比是R1:R2=______

点击空白处查看答案

答案:  2:3

利用画线大法发现,A1测量的是通过R1与R2电流之和,A2测量的是单独R2的电流。而两个电阻又是并联,所以电压相等。易得出答案为2:3。

二、判断电压表测量对象

电压表的判断会更难一些,质心姐姐给你两种方案:

方案一、短路法

step1.用导线替代电压表

把你要研究的电压表用导线替代。

step2.找到被短路处

看看形成的新电路图中谁被短路了。

方案二、跑圈法

step1.以电压表为起始画圈

从电压表一个接线柱开始画一个圈,回到电压表另一个接线柱。

step2.避开电源及断路

画圈过程中不要走有电源、有其他电压表或者有断开的开关的路。并且要将所有可能的路径都走完。

step3.路径即为对象

“圈”画完之后,处在圈上的即为测量对象,同一条完整“圈”上的用电器为串联,不同“圈”上的为并联。

光说不练假把式2

图中电压表v1、v2的测量对象分别是谁?

短路法解答

1.将电压表V1用导线代替

2.得到图示电路图:

发现电流直接从电源正极出发经过开关S后回到了负极,也即将L1、L2都短路了。

所以V1测的是整个外电路的电压。

同理,将V2用导线代替可得:

可见,L2被短路了。因此得知,V2测量的就是L2的电压。

跑圈法解答

1.选择V1左端为起点,回到V1右端

例题图

2.往“上”走的话,有电源,所以不选择那条路;中间这条路上有个V2,所以也不走这条路,最终 “跑圈”如图绿色线路所示。

由图可见,处在绿色轨迹上的是L1、L2,并且只有一条轨迹,也就是说V1测量的是L1和L2的串联电压。

同样的道理来判断V2的测量对象,作图如下:

可见,V2的测量对象是L2。

随堂练习2:

接下来判断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图——

找出所有的电表的测量对象

点击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这个电路图乍看起来很复杂,在简化的时候第一步,我们把电压表“丢掉”,得到这样的简化图:

发现只是一条简单的串联电路,可见电流表示数都相等。

接下来麻烦的点就是看看三个电压表都是测量的谁。

例如,用导线法看V1测量的谁,将V1看做一条导线:

发现A3、R1被短路掉了。所以V1测量的就是A3与R1的电压。

其他几个电压表的测量对象就让你们自己想办法去找吧~

答案:V1测量的是R1的电压,V2测量的是R2的电压,V3测量的是R1R2R3三者串联的电压

总而言之,今天质心姐姐的目的就是教会大家如何准确、快速地识别电压表、电流表的测量对象,希望换一种形象的思维方式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