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高中物理:电压表和电流表一起用,就要称为“伏安法”吗?

楼主(2025-03-16):
Part1高中三大电路实验

高中物理三大电路实验——测量电阻率、描绘小灯泡伏安特性曲线、测量电源电动势和内阻,都同时用上了电压表和电流表,而且接线相似,但并不是每个都能称为“伏安法”。随着课标的改版,描绘小灯泡伏安特性曲线的实验已经没有被列入“学生必做实验”中,但该实验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学生学习电路结构有很大的帮助。三个实验的电路图如下:

Part2基本实验思路

实验1 通过测量待测电阻两端电压和通过待测电阻的电流,根据欧姆定律即可求出待测电阻的阻值,这就是传说中的“伏安法测电阻”。当测出电阻之后,还需要测量出电阻丝的长度和横截面积,在根据电阻定律求出电阻率。

实验2 测量小灯泡两端的电压和通过小灯泡的电流,描绘两者之间的关系图像。做这个实验,主要是观察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也能看出电阻随电压(温度)的变化,但不需要计算出每次测量时的电阻值,所以通常不把它叫做“伏安法”。

实验3 通过测量电源两端电压和通过电源的电流,根据路端电压和干路电流的关系,(用方程或图像)求出电源电动势和内阻。这个实验中,测量的电压和电流都是针对电源的,不是针对某个待测电阻的,因此这时不能称为“伏安法”。
Part3一些注意事项

1电流表的内外接

实验1和实验2都有这个考点。实验1中,一般以“大内小外”为标准选择内外接,其中大小的分界线是。实验2中,小灯泡一般认为是小电阻,选择外接法。实验3虽然没有内外接的说法,但是一般做实验的时候,电流表应该和滑动变阻器接近,而不是和电源接近。电流表和滑动变阻器接近,电动势测量值偏小,内阻测量值偏小;电流表和滑动变阻器接近,电动势测量值准确,内阻测量值偏大。这个结论可以用等效电源的方法获得,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我前面写的文章《高中物理:等效电源(3)应用篇之测量电源电动势和内阻的误差分析》(点击跳转)。2分压电路和限流电路

实验1和实验2有这个考点。实验1中,如果遇到电压表、电流表可能超过量程的情况,需要用分压(烧表必分);实验1中,如果遇到待测电阻比滑动变阻器大,则选择分压,反过来选择限流(滑大用限,滑小用分);实验2中,需要电压和电流从较小的值开始测量,因此需要用分压电路(零起必分)。把口诀写下来就是:
滑大用限,滑小用分;烧表必分,零起必分
实验3没有分压电路和限流电路的说法。Part4最后

鉴于本人知识有限,兼之做事不细心,出错在所难免!欢迎各位指出错漏,感激不尽!您的转发,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