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揭秘!如何轻松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接地回路电阻?

楼主(2025-03-16):
如何使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接地回路阻抗?

测量接地回路电阻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确定在短路情况下电流流向大地的路径的电阻,或者找出接地连续性导体的电阻。这样做是为了使电路保护装置(例如断路器或熔断器)能够在发生短路时立即果断地采取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接地回路阻抗的降低,故障电流值会增加,从而导致断路器或熔断器更快地动作。如果接地回路电阻较高,则由于故障电流较低,断路器或熔断器在故障期间可能无法快速断开。这可能会导致危险情况。因此,有必要利用该测试测量接地回路电阻值,以确保断路器或熔断器在发生故障时能够正常工作。

该测试可以使用接地回路电阻测试仪、兆欧表、数字接地/接地电阻测试仪或使用电压表和电流表进行。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使用电压表和电流表来测量和计算特定电路的接地回路电阻。重要的是要确保流过接地回路的电流值不超过电路额定电流的1.5 倍。

在进行此项测试之前,需要进行中性点与大地之间的绝缘电阻测试,以确保中性点与大地良好绝缘。
使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接地回路电阻

为了测量接地回路电阻,将电路的一根电缆用作返回路径(用作故障电流的返回路径)并连接到接地连续性导体的最远点。下图演示了使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接地回路阻抗的过程。

变压器次级绕组的最大电压为 40 伏。从变压器次级侧引出的测试引线连接到电缆的终端点,并连接到接地棒/接地电极(如图所示)。

这样就完成了电路,并且电流流过连续性导体。通过变阻器将该电流值调整为电路额定电流的1.5倍,使电流不超过25安培。

例如,如果电路额定电流为 10 安培,则变压器向电路提供 15 安培电流。然后,记录电压表和电流表的读数,并使用欧姆定律公式确定总接地回路电阻值。

总回路电阻 = 电压 ÷ 电流= 电压表读数 ÷ 电流表读数

R L = V ÷ I

由于用作返回路径的布线电缆的电阻包含在该电阻的总值中,因此应从总电阻值中减去布线电缆的电阻以确定接地连续导体的实际电阻值。特定电缆和电线的电阻由其长度和尺寸决定,可以通过使用电缆导体的电阻表来找到。

接地回路电阻=总回路电阻-接线电缆电阻

对于铜导体,接地回路电阻值不应超过一欧姆 (1-Ω);对于钢导管,接地回路电阻值不应超过半欧姆 (0.5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