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九年级物理电流表、电压表的电路连接问题提高试题含解析

楼主(2025-03-16):
1.如图所示,与实物一致的电路图是
A.
B.
C.
D.
2.下列电路图中,与实物电路对应的是
A.
B.
C.
D.
3.如图所示,与实物电路相对应的电路是
A.
B.
C.
D.
4.如图为实验电路图,同学画出的对应的电路图,正确的是
A.
B.
C.
D.
5.如图所示为一实物电路连接图,与之相对应的电路图是下图中的
A.
B.
C.
D.
6.如图所示的四个电路图与下图所示的实物图相对应的是
A.
B.
C.
D.
7.根据图所示的电路图,实物图连接正确的是
A.
B.
C.
D.
8.如图所示,吴亮同学用电流表、电压表同时测量流过小灯泡的电流及其两端电压的实验电流。该电路中只有一根导线接错了,接错的导线是
A.导线② B.导线③ C.导线④ D.导线⑤
9.如图所示,根据实物图,在方框内画出相应的电路图。
10.画出如图所示的实物电路的电路图,并标出相应元件名称(如
。
11.请将示意图的电路图画在方框内(标上相应的字段,符号及正负级,数字不用标)
12.根据图所示的实物图,画出对应的电路图。(要求连线横平竖直,连接顺序与实物图相符)
13.根据你连接的实物图在方框中画出对应的电路图。
14.在“测量电阻”实验中,小明连接的实验电路如图所示,请在答题卡给定方框内画出该电路的电路图。
15.在“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实验中,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如下器材:电源(电压为
、额定电压为
的小灯泡(电阻约为
、电流表、电压表、开关、滑动变阻器
、导线,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图甲所示的实物电路连接完整,要求正确选择电流表量程。
16.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有两根导线尚未连接,请用笔画线代替导线补上。补上后要求:闭合开关
,电路正常工作;向左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一个电表示数不变,另一个电表示数变小。
17.请按电路图把如图所示的实物连接起来(通过
的电流不超过
18.请你根据电路图甲,将图乙实物电路连接完成。
19.如图甲的实验电路图,灯泡的电阻约为
,请你根据电路图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图乙中未完成的电路连接好,要求:电流表、电压表选择合适的量程,导线不能交叉。
【推荐阅读】
快看!初中物理难点突破----回声测距
快看!初中物理难点突破----音调、响度、音色的辨析
快看!初中物理难点突破----测量平均速度
中考物理常考的73个考点
2020中考物理试题汇编1---机械运动
假期干什么!课外实践活动---小制作、小实验(2)
2020中考物理试题汇编4---光现象(1)
2020中考物理试题汇编10---内能及利用(2)
水烧开时不溢而粥烧开时会溢,为什么?
快看!初中物理难点突破----探究不同物质的吸热能力
快看!初中物理难点突破----电路的识别
初中物理难点突破----凸透镜成像规律
学好初中物理学生必看的5部物理纪录片(扫码即可看))
对一道九年级热学题的疑问?
(扫码可下载)2020中考物理各地试题汇编
每日一题---比热容知识点
初中物理知识点常用常量及换算
冒气的比不冒气的食物一定温度高吗?
每日一题---电路图连接、互画
你能用物理知识解释--人感冒为什么会流鼻涕吗?
每日一题---探究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
20个自行车物理问题,你能回答几个?
初中物理难点同步突破---电路故障分析判断
(可下载)2020年九年级物理上山西人教第二次月考试题及答案
每日一题---生活中的物态变化
初中物理难点同步突破----探究电流与电压和电阻的关系
震撼!空中给飞机换轮胎,真正的高空作业
烟雾缭绕是液化现象吗?
初中物理实践活动---制作验电器
每日一题---纸杯小实验
每日一题---雨的形成
初中物理难点同步突破---伏安法测电阻
每日一题---欧姆定律运用(动态电路--敏电阻)
做光的折射实验中现象疑问?
每日一题---欧姆定律运用(变阻器)
长时间看手机,感觉眼睛干涩有异物感的物理原因你知道吗?
每日一题---电路设计
每日一题---“响水不开,开水不响”,开水真的不响吗?
云、霜、雾、露水、雪、雨、冰雹形成过程及物态变化
跳跳糖会跳的物理原因
每日一题---实验设计
来讨论一道光沿直线传播应用的题!
(可下载)九年级物理期中模拟试卷及答案
初中物理难点同步突破---特殊法测定值电阻阻值(一)电压表法
山西省八年级物理上学期期中模拟试题新人教版及答案
每日一题---测量小灯泡电阻实验中8个故障问题
“奋斗者”号是如何游历深海10909米的?
(可下载)九年级物理全一册课件+教案+练习(103套)
(可下载)八年级物理上册课件27套
第二章声现象基础知识梳理
【参考答案及解析】
1.【解析】由图可知,电流从电源的正极出来后,先后经过电流表、灯泡
、开关、灯泡
回到电源的负极,所以该电路为串联电路,电流表测量电路中的电流,电压表并联到了灯泡
的两端,测量的是
两端的电压,故
图正确。
故选:
。
2.【解析】
从实物图中可以看出,两只灯泡并联,开关控制干路,电流表测量灯泡
的电流,
、两只灯泡并联,开关控制干路,电流表测量干路中的电流,故
不合题意;
、两只灯泡并联,开关控制干路,电流表测量灯泡
的电流,故
符合题意;
、两只灯泡并联,开关控制干路,电流表测量灯泡
的电流,故
不合题意;
、电流表并联在
两端,将
短路,电路为
的简单电路,故
不合题意。
故选:
。
3.【解析】
由实物电路知,两灯泡并联,开关在干路上,电流表与
的支路上,电流表由电流表正接线柱流入、负接线柱流出,由各选项电路图可知,
正确,
错误。
故选:
。
4.【解析】
由实物电路图可知,灯
与
并联,其中开关
控制
所在的支路,
图中两灯串联;
三幅图中两灯并联,而
图中开关
在干路上,
图中开关
控制
,
图中开关
控制
,所以
错,
图正确。
故选:
。
5.【解析】
由实物图可知,电流从电源正极流出后分成两支,一支通过灯泡
,另一支通过开关和灯泡
,两支电流汇合到开关
后回到电源负极,即两灯并联,开关控制干路。
、图中两灯并联,开关控制
支路;故
不符合题意;
、图中两灯并联,开关控制
支路;故
不符合题意;
、图中两灯并联,开关控制干路;故
符合题意;
、图中两灯串联,故
不符合题意。
故选:
。
6.【解析】
由实物图知,两灯并联,开关只控制其中的一个灯泡,由各选项电路图可知,
的电路图与实物图不相符,
的电路图与实物图相符。
故选:
。
7.【解析】根据电路图和选项的实物连接图,两灯并联,电流表
测灯
的电流(电流表
选用小量程与
串联),
测干路电流,由并联电路干路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电流表
选用大量程接在干路上,开关控制整个电路;
、电流从电流表负接线柱流入了,故
错误;
、电流表三个接线柱连入电路中,故
错误;
、开关与
串联,只控制灯
,故
错误;
、实物图与电路图一一对应,且电流表连接符合要求,故
正确。
故选:
。
8.【解析】读图可知,电压表串联在了电路中,而电流表并联在了灯泡的两端,这都是错误的。要想使电路连接正确,可将导线④,从电流表的“
”接线柱,改接到电压表的“
”接线柱,这样可使电路连接正确,电压表和电流表均符合连接要求。如图所示,
故选:
。
9.【解析】由实物图可知,滑动变阻器与灯泡串联,电压表测灯泡两端电压,开关控制整个电路,由此画出电路图如图所示:
10.【解析】由实物图可知,两灯并联,电流表
测干路电流,
测
支路电流,开关在干路上控制整个电路,电路图如图所示:
11.【解析】
由实物图知,滑动变阻器、灯泡、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开关控制整个电路,电压表并联在灯泡两端,由此画出电路图如图所示:
12.【解析】由实物图可知,电流从正极出发,经滑动变阻器、灯泡、电流表、开关回负极,电压表并联在灯泡两端,如图所示:
13.【解析】
由实物图可知,两灯并联,开关
在干路上控制整个电路,电流表
在
支路上,
在干路上,由此画出电路图如图所示:
14.【解析】
由实验实物图知,电流表、定值电阻和滑动变阻器串联在电路中,电压表测定值电阻两端电压,由此画出电路图如图所示:
15.【解析】
灯的额定电压为
,电阻约为
,由欧姆定律可得,灯的额定电流约为:
,故电流表选用小量程串联在电路中,变阻器按“一上一下”连入电路中,如下图所示:
16.【解析】由图可知,电压表测量的是电阻
两端的电压;若电阻
和滑动变阻器串联,滑动变阻器滑片向左移动,则电路中的电流会发生变化,即电流表示数改变,根据
可知,电阻
的电压也会变化,即电压表示数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不能是串联电路;
当电阻
和滑动变阻器并联时,电压表测量的是电源的电压,电压表示数不变;滑动变阻器滑片向左移动,电流表示数(测总电流)减小,说明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变大,总电阻变大,总电流减小,所以应使用变阻器的右下接线柱;如图所示:
17.【解析】
两灯并联,电流表测灯
的电流,因为通过
的电流不超过
,所以电流表选用小量程与
这个灯串联,开关控制整个电路,根据电路图连接实物图,如下所示:
18.【解析】
由电路图可知,两灯并联,开关
在干路上控制整个电路,开关
在
支路,由此连接实物如图所示:
19.【解析】甲中灯与变阻器串联,电源电压为
,故电压表选用小量程与灯并联,由欧姆定律,电路的最大电流为:
,所以电流表选用小量程与灯串联,滑动变阻器右下接线柱连入电路中,根据电路图连接实物图,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