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反窃电仪表侦查法——用电流表、电压表检查

楼主(2025-03-16):
用电流表检查

检查电流

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检查电能表不经电流互感器接入电路的单相用户和小容量三相用户。

检查时将火、零线同时穿过钳口,测出火、零线电流之和。单相表的火、零线电流应相等,和为零;三相的各相电流可能不相等,零线电流不一定为零,但零火线之间则应为零,否则必有窃电或漏电。

检查有关回路的电流

此举目的主要是:

①检查互感器变比是否正确。对于低压互感器,检测时应分别测量一次和二次电流值,计算电流变比并与互感器铭牌对照;

②检查互感器有无开路、短路或极性接错。若互感器二次电流为零或明显小于理论值,则通常是互感器断线或短路。

③通过测量电流值粗略校对电表。测量期间负荷应相对稳定,并根据用电设备的负荷性质估算出电能表的实测功率(也可用盘面有功功率表读数换算),读取某一时段内电能表的转数,再与当时负荷下理论转数对照检查。

用电压表检查

可用普通电压表或万能表的电压档,检测计量电压回路的电压是否正常。

检查有无开路或接触不良造成的失压和电压偏低。通常先检测电能表进出线端子,单相用户电表的检测。正常时电压端子的电压应等于外部电压,无压则为电压小钩开路或电表的进出零线开路,电压偏低则可能是电压小钩接触不良或电表接零线串的高电阻。

检查有无电压极性接错造成电压异常。

检查电压线端至电能表的回路压降。正常情况下压降不大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