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流表及电压表读数规则

楼主(2025-03-16):
电压表、电流表读数需要估读,且只估读一位。但由于两表都是一表多程,许多人在读数时究竟该保留几位小数会感到困惑,所以特将两表在不同量程下的读数规则整理如下:

10分度仪表读数:
电压表、电流表若用0-3V、0-3A量程,其最小刻度(精确度)分别为0.1V、0.1A,为10分度仪表读数,读数规则较为简单,只需在精确度后加一估读数即可。

如图所示,电压表读数为2.38V,电流表读数为0.75A。若指针恰好指在2上,则读数为2.00V(或A)。
5分度仪表读数:
电压表若用0-15V量程,则其最小刻度为0.5V,为5分度仪表读数,所读数值小数点后只能有一位小数,也必须有一位小数,即本位估读。

如图所示,电压表的读数为11.9V,即9为估读数。若指针指在整刻度线上,如指在10上应读做10.0V,指在紧靠10刻度线右侧的刻度线上(即表盘上的第21条小刻度线)读数为10.5V,若指在这两条刻度线间的中间某个位置,则可根据指针靠近两刻度线的程度,分别读做10.1V,或10.2V,或10.3V,或10.4V,即使是指在正中央,也不能读做10.25V,若这样,则会出现两位不准确的数,即小数点后的2和5,不符合读数规则。
2分度仪表读数:
电流表若用0-0.6A量程,则其最小刻度为0.02A,为2分度仪表读数,其读数规则与0—15V电压表相似,所读数值小数点后只能有两位小数,也必须有两位小数,即也是本位估读。

如上图所示,电流表读数为 0.15A,若指针指在第11条刻度线上,则读数为0.22A,指在第10条刻度线上,读数为0.20A,指在第12条刻度线上,读数为0.24A。

例题:如图甲、乙两图为常用的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刻度盘,在甲图中如果接入电路的“+”和“-0.6”两个接线柱,则表的示数为_____,如果接入电路的是“+”和“-3”两个接线柱,则表的示数为_____. 在乙图中,若选用的量程为0~15 V,则表的示数为_____,若选用的量程为0~3 V,则表的示数为_____。

解:在甲图中,若选用的量程为0.6A,则最小分度为0.02A,读数应估读到其最小分度的1/2,不是半格的舍去,超过半格的读半格,所以读数为0.37A。若选用的量程为3A,则最小分度为0.1 A,读数应估读到其最小分度的1/10,所以读数为1.86 A。

在乙图中,若选用的量程为15V,则最小分度为0.5V,读数应估读到其最小分度的1/5,所以读数为6.0V。若选用的量程为3V,则最小分度为0.1V,读数应估读到其最小分度的1/10,所以读数为1.20V。

所以,凡仪器最小刻度是10分度的,估读到下一位;凡仪器最小刻度不是10分度的,本位估读。了解电流表及电压表读数的规则,有利于我们运用到生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