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图解万用表/兆欧表/钳型电流表/电压表/接地电阻测量仪使...

楼主(2025-03-16):
本文介绍几种电工常用的仪表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主要有万用表、欧姆表、电压表、电流表、电阻测量仪等的简单介绍。

1、简述万用表检测无标志二极管的方法
答:选好档位;校准调零;测二极管正反向阻值,在呈现高阻抗时红表笔所接的一端为二极管的正极。
2、简述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挡的使用方法。
答:预估被测电阻的大小,选择挡位;调零;测出电阻值;如果挡位不合适,更换挡位后重新调零和测试。
3、简述兆欧表的使用方法。
答:正确选用兆欧表规格型号;正确接线;均匀地摇动手柄;待指针稳定下来再读数;注意被测电路中的电容;注意兆欧表输出高压。
4、简述功率表的使用方法。
答:正确选择功率表的规格型号,正确选择电压和电流的挡位,电压线圈并联在负载两端,电流线圈与负载串联。

5、简述钳形电流表的使用方法。
答:使用前调零;预估被测电流大小,选择量程;被测导线置于钳口内中心位置;被测电路电流太小时,可将被测载流导线在钳口部分的铁心柱上绕几圈。
6、怎样使用钳形电流表?
答:钳形电流测量前,应检查电流表指针是否指向零,否则,应进行机械调零;测量前还应检查钳口开合情况,要求钳口可动部分开合自如;为提高测量精度,可将被测载流导线在钳口部分的铁心柱上绕几圈后进行;测量时,应使被测导线置于钳口内中心位置,以利于减小测量误差。

万用表主要分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目前使用指针式的万用表很少,接下来介绍数字万用表的使用。
数字万用表是一种最常用的一种测量电流、电压和电阻,的工具。无论是电工,热工,还是制作或维修电子器具的工作人员都,要用它来测量。数字万用表使用范围特别广泛,万用表本身轻便,易携带。受到众多使用者的青睐。
测量电压。电压分为直流电压,交流电压,所以测量直流电压要把指针转到直流电压档,把把表笔并连到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