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改装与校准

楼主(2025-03-16):
在线物理实验 丨 这是一篇关于电表改装的实验的文章
【实验原理】
1.电流表扩程原理
微安表(表头)两个参数量程Ig和内阻Rg
表头能够测量的电流很小,若要测量较大电流,利用并联电阻的分流作用,在表头两端并联电阻Rs,使被测电流大部分从Rs流过,表头仍保持原来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Ig,完成扩程
设表头扩大n倍,改装后量程
I=nIg
IgRg=(I-Ig)Rs=(n-1)IgRs
2.电压表扩程原理
表头能够测量的电压很小,若要测量较大电压,利用串联电阻的分压作用,使被测电压大部分压降落在串联电阻Rp,表头仍保持量程电压Ug,完成扩程
设表头扩大n倍,改装后量程
U=nUg=nIgRg
Ig(Rg+Rp)=U=nUg=nIgRg
3.校正电路
【实验操作】
1.将50uA表头改装成5mA电流表
❶根据实验要求,算出扩程倍数n并计算串联电阻
❷连接电路,线路接通前调节改装表和标准表指零,滑线变阻器阻值最小,标准表量程应等于或大于改装表量程
❸校准量程(以改装电流表为例,调节滑线变阻器R使标准表指向5mA,若改装表没有到满刻度,调节Rs和R使改装表指向满刻度同时标准表指向5mA)
❹校准其他刻度(校准满刻度5mA后,调节使改装表从大到小取整刻度时记录标准表读数,然后改装表从小到
大复测一遍
2.将50uA表头改装成5V电压表 ……
【实验数据】
校准电流表数据记录表 单位:mA
作图法处理实验数据注意事项
改表定级
1.标称误差=(最大绝对误差/改装量程)*100%=(0.032/5.000))*100%=0.64%
2.根据国家标准,仪表的准确度等级(精度)分别为:
0.1 0.2 0.5 1.0 1.5 2.5 5.0 七个级别
3.改装表相对于实验用的标准表为
1.0
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