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测量对象分析

楼主(2025-03-16):
电流表的测量对象分析
中考物理电路图一般较简单,无混连电路。因此,笔者建议在画圈圈(电路路径)的基础上,采用“分合点法”的方法判断电流表的测量对象。

“分合点法”,就是遇到实物图时,先在实物图中找到两个特殊的接线柱(这两个接线柱都与两根导线相连,必定有一个是电流的分接线柱,另一个是电流的合接线柱),或遇到原理图时,在原理图中找到两个导线连接点。

然后按照电流流向,分清电流的分点与合点,于是,在分点与合点之间的两条支路就一清二楚了,于是按照电流路径法,就能瞬间判断出来电流表所测元件!

电压表的测量对象分析关注电压表的“两个触手”直接抱着谁即可。注:电压表两个触手之间,只能是纯电源或纯用电器!!

电压表V1测量的是灯L2两端的电压

电压表V2测量的是电源两端的电压或L1和L2两端的电压
根据物理毕业班和NG科学部分内容编辑整理。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