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流表、电压表估读问题

楼主(2025-03-16):
1.(1)图甲所示的电流表使用0.6A量程时,对应刻度盘上每一小格代表_______A,图中表针示数是_______A;当使用3A量程时,对应刻度盘上每一小格代表________A,图中表针示数为________A.
(2)图乙所示的电表使用较小量程时,每小格表示________V,图中指针的示数为________V.若使用的是较大量程,则这时表盘刻度每小格表示________ V,图中表针指示的是________V.
【答案】0.02 0.44 0.1 2.20 0.1 1.44 0.5 7.0
【解析】
(1)电流表使用0.6 A量程时,刻度盘上的每一小格为0.02 A,指针的示数为0.44 A;当换用3 A量程时,每一小格为0.1 A,指针示数为2.20 A.
(2)电压表使用3 V量程时,每小格表示0.1 V,指针示数为1.44 V;使用15 V量程时,每小格为0.5 V,指针示数为7.0 V.
2.完成下列读数:电流表读数为________A,电压表读数为________V,游标卡尺的读数为________mm。
【答案】0.42 2.60
【解析】
[1]由于电流表接0~0.6A量程,分度值为0.02A,所以电流表的读数为0.42A;
[2]电压表接0~3V量程,分度值为0.1V,电压表的读数为2.60V;
3.请根据仪器显示,读出电压表、电流表和游标卡尺的数据:
(1) ___________V;(2)___________A;
4.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待测电阻的电流电压时读数如图,则电压表的读数为______V,电流表的读数为______A。
【答案】 2.60 0.53
【解析】
电压表的最小分度值为0.1V,应估读到最小分度值的下一位,故电压表读数为2.60V。
电流表的最小分度值为0.02A,应估读到最小分度值这一位,故电流表读数为0.53A。
5.按照有效数字规则读出下列电表的测量值。
(1)接0 ~ 3 V量程时读数为________V,接0 ~ 3 A量程时读数为_______A。
(2)接0 ~ 15 V量程时读数为_______V,接0 ~ 0.6 A量程时读数为______A。
【答案】2.15 0.80 10.7 0.16
【解析】
(1) [1]接0 ~ 3 V量程时,由图示电压表可知,其分度值为0.1 V,估读时按最小刻度的十分之一估读,故读数为2.15 V。
[2]接0 ~ 3 A量程时,由图示电流表可知,其分度值为0.1 A,估读时按最小刻度的十分之一估读,故读数为0.80 A。
(2) [3]接0 ~ 15 V量程时,由图示电压表可知,其分度值为0.5 V,估读时按最小刻度的五分之一估读,故读数为10.7 V。
[4]接0 ~ 0.6 A量程时,由图示电流表可知,其分度值为0.02 A,估读时按最小刻度的二分之一估读,故读数为0.16 A。
6.电压表量程一般有两种:0~3V,0~15V。电流表量程一般有两种:0~0.6A,0~3A;如图所示:
①接0~3V量程时读数为________V;
②接0~15V量程时读数为________V;
③接0~3A量程时读数为________A;
④接0~0.6A量程时读数为________A。
【答案】1.89 9.4 0.80 0.16
【解析】
①使用3V量程时,精确度是0.1V,估读下一位,示数为1.89V;
②使用15V量程时,精确度是0.5V,不能估读下一位,示数为9.4V;
③当使用3A量程时,精确度是0.1A,估读下一位,示数为0.80A;
④使用0.6A量程时,精确度是0.02A,示数为0.16A;不能估读下一位。
7.读出下列测量仪器的读数。
(2)电流表的读数为:_____________A
【答案】 0.15
【解析】
(1)直流表0.6A的量程,则每小格代表0.02A,估读到0.01A,读数为0.15A;
8.分别读出下表中的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并填在表格中.
【答案】2.17 V(2.15~2.19均可) 10.8 V(10.6~10.9均可) 0.80 A(0.79~0.81均可) 0.16A
【解析】
[1]0~3V的最小分度为0.1V,读数为2.17V;
[2]0~15V的最小分度为0.5V,读数为10.8V;
[3]0~3A的最小分度为0.1A,读数为0.80A;
[4]0~0.6A的最小分度为0.02A,读数为0.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