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中考物理总复习: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

楼主(2025-03-16):
上海地区上门辅导老师推荐(寒假)
上海地区网课1对1辅导(寒假辅导)

中考物理

专题三  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

一、基础知识梳理

1.实验目的:                           。

2.实验原理:            。

3.实验器材:待测电阻Rx,电压表,电流表,电池组,电键,滑动变阻器和导线若干。

4.实验电路图与实物图。

5.实验步骤

①根据电路图正确连接电路,连接电路时要        电键;

②闭合电键之前,为了保护电路,需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P,使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值        。

③闭合电键,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改变待测电阻Rx两端的电压及通过待测电阻Rx的电流,记下对应的电压值和电流值若干组。

④根据R=U/I,计算出几组电阻的大小,最后求出电阻的平均值。

6.表格设计:(请把第一行的最后两列填完整)

二、实验要点

(1)该实验进行三次测量的目的是     。

(2)滑动变阻器的作用:

①闭合电键时移到阻值最大端    ;

②实验过程中             ;

(3)闭合电键时,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处于          。

(4)电路故障分析判断:

①滑动变阻器短路或断路;

②待测电阻短路或断路;

③电流表短路或断路;

④电压表短路或断路。

⑤滑动变阻器使用错误:把铜棒上的两个接线柱接入电路,则连入电路中的阻值为      ;把电阻线圈上的两个接线柱接入电路,连入电路中的阻值为      。

【答案】
一、1.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2. R= U/I5.断开;6.电阻(欧);电阻平均值(欧)二、(1)求平均值,减小误差;(2)①保护电路;改变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及通过的电流;(3)阻值最大;(4)⑤ 0;变阻器的最大的阻值。
三、对于其他连接电路(不是标准电路)的分析判断:

【例题1】在“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的实验中,小明同学按图4连接电路进行实验。电源电压保持不变,所用滑动变阻器上标有“20W  2A”字样。

①在闭合电键S前,他应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置于图中     端。(选填“A”或“B”)

②他实验步骤正确,闭合电键后,观察电压表、电流表的示数并记录在序号1中。接着,他移动滑片到中点位置(即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为10欧),将电压表的示数2.5伏记录在序号2中。当他将滑片移动到A端时,将电流表的示数0.36安记录在序号3中。

请在上表中将该同学尚未记录的数据填写完整,并计算出电阻值。(计算电阻时,精确到0.1欧)。

-----------------------------

【例题2】小王同学在做“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的实验时,实验器材齐全且完好。

①他连接电路,闭合电键,观察到电压表、电流表示数如图5(a)所示,接着他将滑片移到另一端,观察到电压表示数为6伏,电流表示数为0.12安,请根据上述现象判断实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            。(写出其中一个问题即可)

②经过分析后小王调整电路重新实验,且步骤正确。闭合电键,观察到电压表的示数如图5(b)所示。移动滑片到中点位置时,电流表的示数为0.2安。请画出他调整后的实验电路图            。(请画在答题卡的方框内)

③请帮小王完成实验数据表格的填写(电阻精确到0.1欧)。

例题1【解析】关键是分清该实验的几个过程:①闭合电键时;②移动滑片到中点位置时;③滑动变阻器的阻值为0时。第一过程:实验步骤正确即闭合电键时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最大,R大=20欧,此时电流表的示数为0.14安,滑动变阻器两端的电压为:URIR=0.14安×20欧=2.8伏,电压表的示数为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UX=1.7伏,则电源电压为UUR+UX=2.8伏+1.7伏=4.5伏。得到第1组数据:   UX1=1.7伏   IX1=0.14安 第二过程:移动滑片到中点位置时,R=10欧,因为UX=2.5伏,UR=UUX=4.5伏-2.5伏=2伏,所以电路中的电流为:IUR/R=2伏/10欧=0.2安。得到第2组数据:UX2=2.5伏   IX2=0.2安第三过程:当他将滑片移动到A端时,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阻值为0,电流表的示数0.36安为最大电流,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为电源电压。得到第3组数据:UX3=4.5伏     IX3=0.36安最后计算三次电阻,并求平均值。【答案】① B  ②

----------------------------

例题2
【解析】第一过程:由图4(a)可知,闭合电键时,电压表的示数为0可以判断电压表接在滑动变阻器两端,连入电路的阻值为0。当他将滑片移到另一端时,也就是阻值最大的一端,观察到电压表示数为6伏,电流最小为0.12安,可求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R大=U/I=6伏/0.12安=50欧。  第二过程:调整电路重新实验,且步骤正确,即闭合电键时滑动变阻器的阻值最大,R大=50欧,此时滑动变阻器两端的电压还是6伏,而待测电阻两端电压为1.5伏,可求出电源电压为UUR+UX=6伏+1.5伏=7.5伏。得到第1组数据:UX1=6伏   IX1=0.12安第三过程:移动滑片到中点位置时,R=25欧,电流为0.2安,可求变阻器两端的电压:UR=IR=0.2安×25欧=5伏,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为:UX=UUR=7.5伏-5伏=2.5伏。得到第2组数据:UX2=2.5伏     IX2=0.2安再回到第一过程电压表的示数为0,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阻值为0时,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为电源电压7.5伏,电流最大为0.58安。得到第3组数据:UX3=2.5伏     IX3=0.2安【答案】①电压表接在滑动变阻器两端,滑片没有移到阻值最大处(写出其中之一即可)。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