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流表和电压表这对“孪生兄弟”有什么异同点?

楼主(2025-03-16):
电流表和电压表是初三物理电学中两个重要的测量工具,从外形来看,它们两个就像一对孪生兄弟,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但你只要仔细观察,再按照要求去操作,会发现它们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电流表和电压表是电路分析的关键元件,但它们很容易被混淆,有必要总结一下它们的异同点。
先来看看电流表和电压表的不同点↓↓↓
参数不同
电流表的量程有0~0.6A和0~3A两种,电压表的量程有0~3V和0~15V两种。
电流表的分度值有0.02A和0.1A两种,电压表的分度值有0.1V和0.5V两种。
电流表的正接线柱有“0.6”和“3”两种,电压表的正接线柱有“3”和“15”两种。
接入电路的方式不同
电流表和被测用电器是串联关系。
电压表和被测用电器是并联关系。
内阻不同
电流表的内阻接近于0,所以电流表在电路中相当于一根导线。(不能把电流表直接连在电源两端,否则短路)
电压表的内阻非常大,电压表在电路中相当于断路。(可以把电压表直接连在电源两端,相当于测量电源电压)
再来看看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相同点↓↓↓
使用前都要先调零(在调零旋钮处)
连接好电路后都要先“试触”,防止电流过大
接入电路时,电流要从电流表或电压表的正接线柱流入,负接线柱流出,即“正入负出”
指针位于某一位置时,大量程的读数总是小量程读数的5倍
声明:文中部分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管理员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