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流表和电压表判断电路故障专题分析

楼主(2025-03-16):
物理知识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热爱物理、学习物理、应用物理吧!
电路故障分析
首先要进行电路结构分析了解各元件间的串联、并联关系,弄清各电表测的是哪段电路的哪个物理量。先根据电流表的有无示数确定电路开路还是短路。再根据电压表是否有示数来确定电路故障出现在那个部位。
(利用电流表、电压表判断电路故障)
1、电流表示数正常而电压表无示数:
“电流表示数正常”表明主电路为通路,“电压表无示数”表明无电流通过电压表,则故障原因可能是:与电压表并联的用电器短路。
2、电压表有示数而电流表无示数
“电压表有示数”表明电路中有电流通过电压表,“电流表无示数”说明没有或几乎没有电流流过电流表,则故障原因可能是和电压表并联的用电器开路,此时电流表所在电路中串联了大电阻(电压表内阻)使电流太小,电流表无明显示数。
3、电流表电压表均无示数
“两表均无示数”表明无电流通过两表,可能是主电路断路导致无电流。
例如:
1、如图所示,若开关
S
闭合后,灯
L
1、
L
2均不亮,小华同学利用一根导线去查找电路故障,当她将导线连接在灯
L
1两端时,两灯均不亮,将导线连接在灯
L
2两端时,灯
L
1亮而灯
L
2不亮.由此可以判断 ( )
A.灯
L
1短路
B.灯
L
2短路
C.灯
L
1断路
D.灯
L
2断路
2、如图是某同学做实验时的电路图。闭合开关S后,发现灯泡L1、L2均不亮,电流表示数为零,电压表示数等于电源电压,则该电路中的故障是:( )
A.电源正极与
a
之间断路
B.
a
、L1、
之间断路
C.
、L2、
c
之间断路
D.
c
与电源负极之间断路
3、如图所示电路,两盏相同的电灯在闭合开关后都能发光.过了一会儿,两盏电灯突然同时都不亮了,且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均变为零.如果电路只有一处故障,则故障可能是( )
A.电灯L1断路
B.电灯L2断路
C.电灯L1短路
D.电灯L2短路
4、如图所示电路,两盏相同的电灯在闭合开关后都能发光.过了一会儿,有一盏电灯突然不亮了,经检查发现电压表示数为零.电流表示数增大。如果电路只有一处故障,则故障可能是( )
A.电灯L1断路
B.电灯L2断路
C.电灯L1短路
D.电灯L2短路
5、小明在做电学实验时,按下图连接一个电路,电源电压不变,闭合开关后,灯
L1L2都发光,一段时间后,其中一盏灯突然熄灭,而电流表、电压表的示数都不变。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
A.灯L1短路
B.灯L2短路
C.灯L1断路
D.灯L2断路
6、如图所示的电路中,a、b、c、d为四个接线柱,闭合开关S后,灯L不亮,若用电压表接在b、d间,闭合开关S,电压表有明显示数;若将电流表接在b、c间,无论闭合还是断开开关S,电流表都有明显示数,且灯泡L发光,则故障一定是( )
A、灯泡断路
B、灯泡短路
C、电阻R短路
D、电阻R断路
7、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S后,电路正常工作。过了一会儿,电流表的示数变大,且电压表与电流示数的比值不变,则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
A.电阻R断路,灯L变暗
B.电阻R短路,灯L变亮
C.灯L断路,电压表的示数变小
D.灯L短路,电压表的示数变大
、
如图是小明同学用伏安法测定灯泡电阻的电路图,当他闭合开关S时,发现电流表的示数为零,而电压表的示数不为零,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 )
A.灯泡L短路
B.开关S接触不良
C.灯泡L断路
D.变阻器R断路
9.如图所示,当开关S闭合时,发现电流表指针偏转,电压表指针不动。该电路的故障可能是( )
A.灯L1的接线短路
B.灯L2的接线短路
C.灯L1的灯丝断了
D.灯L2的灯丝断了
10、如图所示,电路中两只灯泡L1和L2均正常发光,则下面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甲是电流表,乙是电压表
B.甲是电压表,乙是电流表
C.甲、乙都是电流表
D.甲、乙都是电压表
参考答案:
1、D2、B3、B4、D5、C6、D7、D8、C9、A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