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图文详解:电流互感器、电流表、电压表的选型!

楼主(2025-03-16):
电流互感器作为测量交流电路中导线电流的重要元器件,在供配电系统中应用非常广泛。电流互感器的样式随不同应用多种多样,按安装使用的不同,常见的有贯穿式、支柱式、 套管式、母线式等。而电流表、电压表在供配电系统中用于实时显示电路中的电流值与电压值,在电力系统中运用非常广泛。今天我们来讲讲电流互感器、电流表、电压表的选型。
电流互感器的选型
电流互感器的原理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它由闭合的铁心(硅钢片)和绕组(铜导线)组成。因此,电流互感器只能运用于交流电中测量导线的电流,而不能测量直流电。
1.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
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在网上有许多说明,但是这些说明对于初学者往往比较难懂,因此在这里电气人将使用更通俗的语言来阐述个人的理解。
电流互感器的原理与变压器、电抗器的工作原理相同,就是电磁感应。电磁感应即交流电中导线因电流(一次侧)的变化而产生感应电磁,感应电磁再经过闭合的导线后又会产生电流(二次侧)。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公式:一次侧电流I1和二次侧电流I2的比与一次侧匝数W1和二次侧匝数W2之比成反比,用公式即有I1/I2=W2/W1。
电流互感器一般用闭合的硅片做铁心,由一次侧电流I1产生的磁场φ在铁芯内部流通,磁场能驱动绕在铁芯上的闭合线圈形成二次侧电流I2。从I1/I2=W2/W1中知道,控制一次侧、二次侧的导线匝数比就能改变一次侧、二次侧的电流比。在实际运用中,一般穿过电流互感器中心孔的一次侧导线为1根,因此绕在铁芯上的二次侧导线匝数就是实际变比。例如,在铁芯上绕40匝变比就是40,若一次侧的电流最大值为200A,则二次侧电流最大值为5A,电流表利用0-5A变化量来对应显示0-200A的一次侧电流就实现了对电流的数值显示。使用电流互感器的目的就是将一次侧的大电流等比例变换到二次侧的小电流,以便测量,同时互感器很好的实现了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线路隔离。
2.电流互感器选型要点
电流互感器的选型主要从一次侧电流、变比、穿孔大小三个方面来确定。 一次侧电流:即需要测量导线经过的电流,在选型时取该导线最大电流值。 变比:一次侧电流与二次侧电流的比值。常规的电流互感器一次侧额定电流标准有20、30、40、50、75、100、150、200、300、400、600、800、1000(A)…等,常规的二次侧电流有1A、5A等。 穿孔大小:互感器安装需要垂直于被测量导线,导线穿心而过,因此选型时需要确保孔足够大,特别是在互感器中心穿铜排、铝排导线时。
3.电流互感器选型示例
电流互感器在国内做的比较不错的是康比利,下面以康比利选型为例子说明。
例如型号:KLY-0.66 P62/30 200/5A表示:康比利KLY系列,穿孔大小直径30,一次侧电流200A,二次侧电流5A,变比40。
注意:电流表的选型需要结合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值来定。
电流表、电压表的选型
(指针型电表)
(数显电表)
电流分直流和交流两种,本人因大多使用的是交流电,这里只介绍交流电流表、电压表的选型细节。
1.电流表、电压表符号
电流表的文字符号用A表示,在原理图中常常用字母A外围加一个圆圈来代表电流表。
电压表的文字符号用V表示,在原理图中常常用字母V外围加一个圆圈来代表电压表。
(指针型电表的工作原理)
2.电流、电压表选型要点
1、电流、电压表的量程。最大量程值应该在被测量电流的额定值以上,对于指针型表量程选太大了也会影响查看效果,最好富余20%额定值。例如,被测电流为300A时可以选择400A量程的电流表。
2、配套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大量程电流表的测量一般与电流互感器配合使用的,两种的变比必须要一致否则测量的电流值就不准确了。电压表选型则没有这个因素。 3、表的显示方式及安装。显示方式分指针式和数显两种,为了查看方便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使用数显方式了,数显方式有显示直观、精度高等优点。此外设计师在选型电流、电压表时也需要结合设计需要选择合适大小和面板开孔尺寸的表型,以使仪表布局美观。
(某品牌电表的选型)
(某品牌电表的选型)
3.电表使用技巧
1、电流表、电压表使用前需要较零、校准,对于指针型电表这是必须的,而对于数显型电表出厂前一般已经较定好,可以不用较零、校准。2、电流表的连接需要串联在被测电路中,有互感器的用互感器过渡。3、电流表接线错误特别是连接到电源两端(当作电压表来接线)则电流表肯定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