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IS500专用凸轮功能(追剪)调试说明-横切620P

楼主(2025-03-16):
汇川IS500伺服驱动器具有凸轮功能,并且可以通过参数设置来实现该功能。
汇川IS500伺服驱动器是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高性能中小功率交流伺服驱动器,功率范围为100W~7.5kW。该产品使用了惯量辨识及振动抑制功能,结合刚性表设置,配合ISMH系列高响应伺服电机,具有简单易用的特点。驱动器可以工作于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并搭载RS-232、RS-485、CAN通讯接口,支持CANopen、CANlink和MODbus通讯协议,配合上位机可实现多台伺服驱动器联网控制功能?
关于凸轮功能的实现,用户可以通过设置相关参数来启用凸轮功能。具体参数设置方法可以参考汇川IS500伺服驱动器的用户手册或相关技术文档,这些文档通常提供了详细的参数设置步骤和说明,帮助用户正确配置凸轮功能

摘要:本文主旨能够凭借本文以及附件,实现伺服追剪系统正常工作起来。
1、 准备工作
根据附件的底层升级软件,将212_Ecam.hex文件烧录至伺服(前提伺服驱动器为112#/212#),确认电机参数H00.00与驱动器参数H01.02是否与实际一致;

2、 I/O接线
伺服驱动器中输入参数设置如下(H03):
伺服驱动器输出参数设置如下(H04):
注意:其中凸轮暂停信号与故障输出信号,强烈建议使用高电平有效!

根据上述端子定义,我们得出与整个控制系统的接线

位置模式参数设置(H05)
脉冲串形态为:根据主机编码器的脉冲模式设置。
原点回归使能:通过IO信号触发原点回归功能
原点复归模式:根据实际需要设置6种模式中的一种

横切专用参数设置(H13)
横切专用功能: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旋切/追剪
测长轮每转脉冲数:即主机编码器的脉冲数。
测长轮周长:即主机编码器转一圈的行程
指令来源:仿真或者主编码器,仿真根据设置的进料速度模拟主机运行,主编码器则根据主机实际运行。
订单1剪切长度;即需要设置的剪切长度。

追剪参数(H15)
从轴一周对应导程:追剪伺服一圈伺服行走距离
机台长度:追剪伺服最大行程
剪切完成判断信号:端子给定/剪切时间到

说明:当剪切完成信号设置为端子给定时候,当追剪同步开始时候,即输出给PLC剪切信号,当剪切完成后,PLC输出追剪完成信号给伺服,伺服收到追剪完成信号后,减速,并反转至原点位置,等待下一周期;
     使用立即剪切信号时,追剪伺服需要在等待区,接受到立即剪切信号,伺服立即加速到同步区,给出剪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