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ANUC-程序存储区域指定(程序内存不足问题)

楼主(2025-03-16):
发那科机器人用户程序存储在主板的内存条中。

内存条包含了FROM和SRAM区。一般是128M+3M,或者64M+3M。

示教器menu-状态-存储器,可以查看本机内存大小。

我们所编写的所有程序都存放在TPP区域中(硬件对应SRAM区域,也称为CMOS区)。SRAM区并不是所有存储都用于存取程序,实际留给TPP区域,大约是SRAM区的三分之一。

下图为不同内存中TPP区域大小,可见,TPP区域大小只和SRAM大小有关,并且实际也很小,仍不足1M。

当用户程序有太多轨迹点时,程序文件就较大,就有可能出现内存不足,无法创建或加载程序。

此时,可能常规想法是增加内存硬件大小以解决问题。而实际上,发那科SRAM最大仅为3M,即使更换内存硬件也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发那科机器人有存储区域指定功能(R709或R798),用户可以将DRAM、甚至外部的U盘、MC卡作为程序存储区域。此方式才能有效解决内存不足问题。

本文内容:(一)功能一:查看程序存储路径 (二)功能二:单设置程序的存储区域 (三)功能三:程序批量存储区迁移 (四)功能四:外部储存程序的读取 (五)关于添加此功能后的使用建议及问题

(一)功能一:查看程序存储路径

示教器按键“select”进入程序列表,菜单栏找到 F4“储存”,可以显示当前各程序存储的用户区域。(如果没有此功能选项,此项是没有的)。

四个用户区域的特性与差异如下:

实际显示可能会存在以下状态,具体如下:

由以上信息可以看出:

1.       SHAD ONDEMAND区域的程序储存特性和FILE区域的程序存储特性类似。

2.       SHADOW区域的程序其在机器人开机上电时,会全部加载至DRAM区域,而SHAD ONDEMAND区域的程序和FILE区域的程序只要在被查看、编辑或运行后,在机器人重启前,会一直留滞在DRAM区。所以,DRAM区域的内存压力是较为大的。这也正是DRAM内存较大的原因。

(二)功能二:单设置程序的存储区域

我们在新建程序时,在程序的详细页面,可以设定此程序的存储路径。或者,已编辑的程序也可以更改此程序的路径。(如果没有此功能选项,此项是没有的)。

设置或更改程序的储存路径时,系统会直接相应创建或删除程序。

FILE路径设置前,需要在程序配置页面,设定好文件路径。如果未设定文件路径,将无法选择FILE路径。

(三)功能三:程序批量存储区迁移

在程序配置页面,通过设定路径路径,实现将选择区域的所有现存程序移动至指定区域中。

(四)功能四:外部储存程序的读取

在程序配置页面,更新“文件路径”中指定的路径存储的 FILE 程序的列表。程序一览显示画面上显示已更新的 FILE 程序的一览。本质上是读取的过程,文件实际还是储存在FILE路径中。如果,通过外部手段(如电脑)删除了机器人系统本读取到并显示在程序列表中的文件,此时在机器人示教欲对其进行选择操作时,会报错,并无法执行删除,即使是更新也无效。需要通过重启机器人更新程序列表。

(五)关于添加此功能后的使用建议及问题

1.为何加装了此功能,TPP区域并没有增加?

此功能(R709/R798)并不是增加存储区域的大小,而是用户自主定义新的存储区域。TPP区域大小是系统固定分配好的,并不会因此功能添加而改变。

2. 为何进行了文件迁移,但是TPP区域仍未完全释放?

请检查程序是否有被写保护的,被写保护的程序无法被迁移。需要将写保护关闭,再进行迁移。

3.       加装此功能后,实际可以增加多少存储空间?

如果程序存储至SHADOW区域,实际对应占据TEMP区域,一般为234561KB,大约200M左右。

4.       此功能一般如何使用?

1)       在程序配置页面,第2项,完成所有CMOS程序迁移至SHADOW。这样,CMOS区域仅用于编辑程序的存储。

2)       在程序配置页面,第4项,将强制默认打开。后面所有新建或加载的程序都将强制加载至SHADOW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