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HMI下载时提示缺少面板映像问题解决

楼主(2025-03-16):
1. 使用 V15/V15.1/V16/V17/V18/V19 下载精智(Comfort)系列屏的项目时有时会提示“由于缺少面板映像,下载失败。请安装缺少的面板映像”,造成上述异常的主要原因是 V15/V15.1/V16/V17/V18/V19 的软件缺少对应的映像文件。

常见问题如下:

问题1. 左边项目树下选中触摸屏,点击鼠标右键更改设备/版本,先检查当前设备的版本。以 V15 的软件版本为例,如下图所示,当前设备版本为 13.0.1.0,如果需要使用此映像,就需要安装V15的安装包中的 DVD3--Legacy Panel Images。安装完成后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问题2:仍以 V15 的软件版本为例,项目中如果所选设备的映像文件版本就是 V15.0.0.0,下载时提示缺少最新的面板映像,就需要检查在安装软件时是否勾选了 V15 的最新面板映像,如下图所示。如果没有安装,重新打开安装包,选择自定义安装,勾选 V15 的最新面板映像即可。

备注1对于 V18/V19 软件,在项目设备组态中请使用 V16.0.0.0/V17.0.0.0 的映像,在以下链接中下载 WinCC映像安装工具,在已安装 V18/V19 软件的 PC 上安装 WinCC 映像安装工具,通过该工具安装对应的映像文件并使用。同时需注意 WinCC 映像安装工具已经不再提供 V16.0.0.0 之前的映像文件。

下载链接:Image Downloads for SIMATIC HMI Operator Panels: Comfort / Mobile / Basic Panels

打开已安装好的 WinCC 映像安装工具,使用 SIOS 网站的用户登录 WinCC 映像安装工具。

依次选择 PC 上已安装的 TIA Portal version , Panel version , Panel image version ,勾选需要安装的 Panel 映像,比如勾选 TP700/900, 这个选项提供了 TP700/900/1200 Comfort Panel 下载项目时所需的映像等必要文件,点击 Install 按钮开始安装。

如果需要安装 TP1500 Comfort V2 的映像文件,勾选 TP1500/1900/2200 Redesign 选项。点击 Install 按钮开始安装。

等待安装完成,映像安装完成后,通过 V19 软件再次下载项目。

备注2对于 V18/V19 软件,在项目设备组态中请使用 V16.0.0.0/V17.0.0.0 的映像,还可以在以下链接中单独下载 WinCC 映像文件,解压下载的 WinCC 映像文件后,将文件手动拷贝至已安装 V18/V19 软件的 PC 的指定目录下并使用。

下载链接:Image Downloads for SIMATIC HMI Operator Panels: Comfort / Mobile / Basic Panels

这里以 V19 软件中 Comfort Panels 举例。下载 V17 Upd.8 映像文件的压缩包。

备注4:V15.1 在安装 DVD1 时勾选了 V15.1 的最新面板映像的话,软件仅会安装 15.1.0.0 和 15.0.0.0 的映像文件,使用早期的映像文件需要安装 DVD3。V15.1 对应的安装步骤和 V15 保持一致。

备注5:V16 在安装 DVD1 时是无法安装对应的映像文件的,因此需要安装 DVD3 才会有映像文件。如下图所示。根据 TIA Portal WinCC 的版本选择对应的 DVD3 ( WinCC Panel Images )下载安装。

SIMATIC STEP 7 incl. Safety and WinCC V16 TRIAL Download

备注6:V17 在安装 DVD1 时是无法安装对应的映像文件的,因此需要安装 DVD3 才会有映像文件。如下图所示。根据 TIA Portal WinCC 的版本选择对应的 DVD3 ( WinCC Panel Images )下载安装。DVD3 仅包含了 V16 和 V17 的面板映像。如果需要使用 V16.0.0.0 之前的面板映像,需要安装 DVD4( WinCC Legacy Panel Images )。

SIMATIC STEP 7 incl. Safety, S7-PLCSIM and WinCC V17 TRIAL Download

备注7:对于 V16/V17 软件,如果安装了组态软件的更新包(Update),除了要安装上述提到的映像文件,还需要单独下载更新包(Update)对应的映像文件。

Image Downloads for SIMATIC HMI Operator Panels: Comfort / Mobile / Basic Panels

例如 TIA Portal WinCC 版本为 V17 Update1,在安装了 DVD3 映像文件的基础上还需要下载 Update1 对应的映像文件进行安装。

备注8:通过博途软件菜单栏中的帮助->已安装的产品->有关已安装软件的详细信息查看映像文件是否安装。

备注9:对于二代精简面板,下载提示缺少面板映像的处理方法和精智面板一致,可以参考使用。

声明:资源来源于西门子工业技术支持网站

整理资料不易,如果愿意给小编午餐加鸡腿直接扫码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