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Intouch组态软件DASABCIP与AB_PLC的通讯

楼主(2025-03-17):
开始之前必须完成以下步骤:

1. WonderWare光盘中安装DAS ABCIP

2. 配置一台CONTROLLogix PLC并接入以太网中;

3. 确认PLC与上位机之间的通讯连接正常。(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PING(空格)IP Address,可收到四个成功的回应。)

第一步:配置ControlLogix底板的连

1. 运行SMC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Start/Programs/Wonderware/),即可在SMC中看到DAServer Manager 窗口,如下图所示:

2. 选中并展开 DASever Manager / Default Group / Local,然后再展开 ArchestrA.DASABCIP.3(最新版应为ArchestrA.DASABCIP.4,以下类同)。选中 Configuration。

参数输入窗口如下图所示:

3. 右击Configuration,选择Add PORT_CIP Object:

4. 使用缺省的设置。

5. 右击New PORT_CIP_000,选取Add ENB_CLX_Object,建立一个新的连接。本例中的连接使用 ControlLogix backplane 的以太网模块 (1756-ENBT)

注:为了与ControlLogix 的处理器建立连接,必须给1756-ENBT 模块设置一个 IP 地址。如上图所示,在 Host Name 后的区域中输入该地址。

6. 右击New_ENB_CLX_000,选取Add BACKPLANE_CLX_Object

7. 右击New_ BACKPLANE_CLX_000,选取Add LOGIX5000_CLX_Object

注:与 ControlLogix Backplane 通讯的基本配置至此就完成了。

8. 选取 Device Groups 标签

9. 在出现的空白表单区域中可以添加我们需要的主题(Topics。在任意的空白位置点击右键,选取 add ,即可建立一个新主题。成功建立后,主题名即会出现在画面右边的窗口中。

10. 选中 ArchastrA.DASABCIP.3(或4) ,系统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保存配置

11. 选择“是”,保存配置。

12. 右击 ArchastrA.DASABCIP.3 ,依次选取Configure As Service/Auto Service

在弹出的确认窗口中选择“是”

13. 现在 ArchastrA.DASABCIP.3 服务器图标的右下角有一个红色的“x”符号

14. 右击 ArchastrA.DASABCIP.3 ,选取 Activate Server。 这时服务器右下角变为绿色“√”符号。同时服务器的树状结构中也多了一个“Dignostics” 分支,可以用来检查 DAS 服务器的状态。

第二步:在InTouch中配置访问名

1.首先定义访问名,如下图所示

处Application应为DASABCIP,TOPIC为第9条中我们在DAServer中定义的TOPICS,此处topic最好用能代表我们工程的某个区域的英文单词表示,如生产区,包装区等。

2.新建标记名,如下图

上图中Access name须选择第二步1中定义的访问名。对于每个标记名均需如此设定。Item项目名须对应实际的PLC地址。

第三步:用 DAS SERVER 测试 Suitelink/DDE 的连接

1. 建立到 DAS Server Suitelink/DDE 连接。

a) 运行 WWClient ,选取 Connections/Create

b)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如下的配置参数

此处Application应为DASABCIP,TOPIC为第九条中我们定义的TOPICS,此处topic最好用能代表我们工程的某个区域的英文单词表示,如生产区,包装区等。

c) 如果是本地的连接,在 Connection Type 中选择 DDE ;如果是通过网络的连接,则选择 IOT 与PLC通过以太网相连应选择IOT。

d) 依次点击 Creat / Done

2. WWClient 中添加一个 Item ,可手动输入你想检测的具体PLC地址

a) 选取 Item ,在弹出窗口中添加一个合法的 Item 参数,然后点击 Advise,如下图所示:

如果你选择了离散型输出点,然后在Value中输入1,然后点击Poke,则可以将此1输出到外部设备。此时对应的PLC模块中输出点指示灯应该点亮。

b) 点击 Done ,完成。显示如下图所示成功连接到 ABCIP 的窗口,0x00c0表示 Item 的质量是 GOOD

c) SMC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的 Diagnostics 中检查 Topic / Item 的连接状态。

选中 Diagnostics 下的 Device Groups ,Topic_name 即是我们之前配置的组名,连接成功后,右边窗口中的状态符号为绿色。同时,配置好的 Item 也可以在 Topic 下看到并显示出状态。       以上就是所有的设置步骤,连接正常后即可以进行其他设

公众号:  巨控电子( 扫码关注 )  PLC顶级工程师微信群加入

巨控小周/工控小周

  • 博途WinCC专业版C/S架构入门指南

  •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 通过Web Service与WinCC交互数据

  •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在WinCC中的应用

  •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 自动语音播报WinCC报警消息

  • 西门子TIA博途

  • 1.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 2.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PID

  • 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Modbus_TCP

  • 4.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S7-1500 OPC UA

  • 西门子TIA博途SCL学习

  • 1.西门子PLC用TIA博途SCL语言写的一个产生随机实数的指令块(学习1)

  • 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_sin(x)

  • 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_两个数的计算器

  • 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_选择法排序

  • 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_一串数字的加法

  • 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6_数组逆序

  • 7.西门子TIA博途S7-1200/1500学习7间接寻址指令PEEK的使用

  • 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8_计算N天后的日期

  • 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9_百鸡百钱

  • 1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0_字符串日期转换成DATE数据类型

  • 1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1_多条件与运算

  • 1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2_数组求和两种算法比较

  • 1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3_电机正反转加点动

  • 1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4_填表格

  • 1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5_素数判断

  • 1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6_歌德巴赫猜想验证

  • 1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7_选择法排序

  • 1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 1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 2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0_换钱

  • 2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1_4个数字中的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 2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2_奖金计算

  • 2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3_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 2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4_一串数字的加法

  • 2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5_找出1-1000之间的完数

  • 2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6_小球反弹高度

  • 2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7_猴子吃桃

  • 2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8_一个分数序列加法

  • 2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9_五位数分解

  • 3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0_捡鸡蛋

  • 3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1_HelloWorld

  • 3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2_幂

  • 3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3_水仙花数

  • 3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4_完数

  • 3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5_另类比大小

  • 3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6_自然数反转

  • 3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7_数字加密

  • 3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8_三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

  • 3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9_友好数

  • 4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平方回文数

  • 4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斐波那契数列

  • 4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1_大数乘法

  • 4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2_三位数的组合

  • 4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3_新娘和新郎

  • 4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4_韩信点兵

  • 4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5_过桥问题

  • 4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6_分鱼问题

  • 4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跳跃游戏

  • 4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狼追兔子

  • 5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0_扑克牌顺子判断

  • 5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1_邮票组合

  • 52.博途SCL编程实例泵顺启逆停的状态机

  • 5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2_邮票组合抓捕交通肇事犯

  • 5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3_求车速

  • 5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4_公式法计算圆周率(Π的近似值)

  • WinCC中的画面模板应用实例及其组态实现方法

  • 罗克韦尔AB软件学习视频下载

  •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 在WinCC中如何使用VBS读取变量归档数据到EXCEL

  • 西门子S7-1500作为智能设备共享功能

  • WinCC冗余项目使用

  • 西门子WINCC与S7-1500R通信方法

  • 博途WINCC公共弹窗

  • 西门子WINCC应用C脚本数学运算

  • 西门子S7-200 SMART 多泵轮换功能库案例下载

西门子精简面板和精智面板与S7-1200/1500PLC时间同步功能

西门子精智面板Sm@rtServer功能的使用

在STEP 7 (TIA Portal) 中,如何实现流量累积功能?

如果你会WINCC却不懂WinCC Audit审计追踪

WINCC与PLCSIM Advanced仿真的S7-1500通信

WinCC Professional 使用C脚本读写变量

西门子WINCC8.0VBS脚本学习讲解

博途WinCC Professional 获取通信状态(脚本)

西门子标准 CPU 与 S7-1500R/H 冗余系统进行S7通信

西门子S7-1200加入MRP 环网用法

西门子WINCC和400H实现通讯的无扰切换

WinCC V7.5和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5500 通讯

MES访问WinCC V7.5/8.0 REST API

西门子博途WinCC Professional 脚本C声音报警

建立SIMATIC NET OPC服务器与200SMART的连接

博途WinCC Professional VBS脚本更改对象属性

西门子博途WinCC Advanced 项目下载

西门子WINCC8.0带确认的输入/输出域

WINCC8.0条形图对象(3D棒图对象)

西门子WinCC Professional 脚本控制画面层的显示/隐藏

WinCC Advanced/Professional/Unified PC区别扫盲

个人经验:关于西门子wincc与ModScan通讯测试验证

SIMATIC WinCC 离散量报警组态

西门子WINCC变量归档备份

博途WinCC Professional 与 S7-1200/1500通信

博途TIA中数据块如何实现清零?

西门子博途结构数据类型(Struct)

西门子PCS7版本V9.1系统安装

西门子WINCC画面显示系统时间

工控人加入PLC工业自动化精英社群

西门子WINCC提示缺少Audit RC/RT授权

西门子S7-400H MODBUS通讯

经典版wincc、SQLserver数据库和Excel表格的数据交互

基于FactoryTalk View Studio和AB_CompactLogix中型PLC无线通讯方案

巨控GRM230自带IO液位远程联动水泵行业应用

基于巨控GRM230酒店高位水箱远程监控系统

基于巨控GRM560西门子1200PLC发邮件

AB PLC和西门子PLC之间需要交换数据

INTOUCHGRM530PLC线

巨控GRM530模块在污水泵站中的应用

WINCC 本地连接 巨控GRM300网关连接PLC和仪表

GRM530PLC

巨控GRM530杀菌信息云存储及云检视技术创新改善

广州巨控远程模块在新能源生产项目的应用

记录一个巨控GRM532跨国沙特远程调试西门子1200PLC案例

ABPLCAPPIOT

AB1756PLC通过协议网关巨控GRM300读取多个MODBUS 仪表

西门子S7-1500双冗余巨控GRM530实现工业联网通讯

西门子1500PLC连接64个仪表巨控GRM300网关数据交互

三菱Q系列PLC如何实现远程上下载手机APP远程监控IOT联网通讯

石化工厂100个485仪表10KM通讯上位机组态IFIX

巨控GRM600通过OPCUA客户端协议访问WINCC7.5OPCUA服务器

巨控GRM600系列标准OPCUAserver协议链接UaExpert

巨控GRM560系列标准OPCUA客户端协议访问西门子1200PLC

巨控GRM230在辽油工区电锅炉远程平台的应用

intouch的报警怎么发到短信/微信上

巨控GRM530在制药企业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工控人加入PLC工业自动化精英社群

巨控科技NET400推出多网段通讯协议网关

西门子WINCC8.1带确认的输入/输出域

不用在PLC内编程,实现西门子与罗克韦尔(AB)PLC之间数据通讯

PLC工程师接私活,没拿到钱的一次经历

不用编程,通过智能网关实现西门子PLC与倍福(BECKHOFF)PLC之间数据通讯不用在PLC内编程,实现西门子与罗克韦尔(AB)PLC之间数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