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模拟电子蜡烛电路分析与制作

楼主(2025-03-18):
我们主张,电子初学者要采用万能板焊接电子制作作品,因为这种电子制作方法,不仅能培养电子爱好者的焊接技术,还能提高他们识别电路图和分析原理图的能力,为日后维修、设计电子产品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电路综合了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传感器电路等知识,完成本作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握温度传感器、声音传感器的应用,掌握利用D触发器改装成RS触发的方法,能分析电路结构及其工作原理,能用万用表调试带传感器的复杂电路。

一、模拟电子蜡烛电路功能介绍

模拟电子蜡烛具有“火柴点火,风吹火熄”的仿真性,设计原形来源于现实生活情节,蜡烛的使用。电路改造后可以用于生日晚会,模拟电子蜡烛的功能完全能替代化合物生日蜡烛的全部功能,是替代传统化合物生日蜡烛的科技产品,电路焊接专用原理图如下。

(1)本电路利用双D触发器4013中的一个D触发器,接成R-S触发器形式。接通电源的瞬间,R4、C3组成的微分电路产生一个高电平微分脉冲加到U1的1RD端,强制电路复位,1Q端输出低电平,送到三极管VT4的基极,使得VT4截止,发光二极管LED1不发光。

(2)当用打火机烧热敏电阻RT1后(烧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容易烧坏热敏电阻),RT1的阻值突然变小,呈现低电阻状态,使得三极管VT1的基极为低电平,三极管VT1(9012)导通,在VT1集电极产生的高电平脉冲送到4013的1SD端,使1Q端翻转变为高电平,送到三极管VT4的基极,也为高电平,VT4导通,发光二极管LED1发光。这一过程相当于用火柴点亮蜡烛,此时即使打火机离开热敏电阻RT1后(温度恢复正常),也不会使电路状态发生改变,发光二极管LED1维持发光。

(3)当用嘴吹驻极体话筒M1时,驻极体话筒M1内部有短暂的导通,但是电容C2的电压不能突变,使得VT2的基极出现短暂负电压(用数字万用表测大概-1V左右)。随着驻极体话筒M1恢复正常,VT2的基极电压从负电压上升到0V,呈现一个由低到高变化的信号,导致VT2的集电极会出现一个由高到低的变化信号。PNP型三极管VT3的基极电位下降,从而使得VT3导通,在VT3的集电极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送到“RS触发器”1RD端。“RS触发器”复位,1Q端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VT4截止,发光二极管LED1熄灭,实现“风吹火熄”的仿真效果。

二、模拟电子蜡烛电路安装与调试

1、根据原理图,列出元器件清单

序号

名称

代号

规格

数量

电阻

R1,R2

10K

电阻

R3

1M

电阻

R4

100K

电阻

R5,R6

1K

热敏电阻

RT1

100K

电位器

RP1

10K(103)

电位器

RP2

100K(104)

瓷片电容

C4

(0.001uf)102

瓷片电容

C1

(0.01uf)103

瓷片电容

C2,C3

(0.1uf)104

驻极体话筒

MIC1

7*9mm

发光二极管

LED1

3mm

三极管

VT1,VT3

三极管

VT2,VT4

双D触发器

U1

CD4013

IC

DIP14P

单排针

J1,J2

1*4PIN2.54mm

万能板

7*9CM

拖焊专用铜导线

0.5铜导线

拖焊专用焊锡

凯纳0.8,芯内带松香

焊接专用图纸

高清原理图

A4

2、元件识别与检测

本电路使用了电阻、电容、发光二极管、电位器、三极管、热敏电阻、驻极体话筒、双D触发器集成芯片等元器件构成。

(1)电阻,本电路使用了4种色环电阻,1K欧姆的电阻上面的5条色环分别为棕黑黑棕棕,10K欧姆的电阻上面的5条色环分别为棕黑黑红棕,100K欧姆的电阻上面的5条色环分别为棕黑黑橙棕,1M欧姆的电阻上面的5条色环分别为棕黑黑黄棕。

(2)无极性电容,常见的有瓷片电容。本电路中使用了3种瓷片电容,电容上面标示了“102”的是0.001UF,电容上面标示了“103”的是0.01UF,电容上面标示了“104”的是0.1UF。

(3)发光二极管,其引脚有正负之分,一般长的为正,短的为负。也可以从内部看到,接触面小的为正,接触面大的为负。外边有切口的为负,另一边就为正。

(4)电位器是可调电阻的一种,通常是由电阻体与转动或滑动系统组成,即靠一个动触点在电阻体上移动,获得部分电压输出。

电位器的电阻体有两个固定端,通过手动调节转轴或滑柄,改变动触点在电阻体上的位置,则改变了动触点与任一个固定端之间的电阻值,从而改变了电压与电流的大小。本电路使用1个10K的蓝白可调电位器,电位器表注了“103”字样和1个100K的蓝白可调电位器,电位器表注了“104”字样。

当把电位器的中间引脚和另外一个引脚短路(连接在一起)时,这个电位器就构成了可调电阻。

可调电阻也叫可变电阻,是电阻的一类,其电阻值的大小可以人为调节,以满足电路的需要。可以逐渐地改变和它串联的用电器中的电流,也可以逐渐地改变和它串联的用电器的电压,还可以起到保护用电器的作用。

(5)三极管,全称应为半导体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俗称开关管。套件中使用的是PNP型的三极管9012、NPN型的三极管9013,当把有字的面向自己,引脚朝下,从左往右排列是发射极E,基极B,集电极C。如下图所示。

三极管的引脚图

(6)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热敏电阻器是敏感元件的一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热敏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敏感,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电阻值。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它们同属于半导体器件。

本产品采用了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常温下的电阻值大概100K。检测时,用万用表欧姆档(一般为R×10K挡)直接测试,实际测试的值80K到100K之间,当用打火机点燃后,电阻值急速下降到10K以下。

(7)驻极体话筒具有体积小、结构简单、电声性能好的特点,广泛用于盒式录音机、无线话筒及声控等电路中。属于最常用的电容话筒。由于输入和输出阻抗很高,所以要在这种话筒外壳内设置一个场效应管作为阻抗转换器,为此驻极体电容式话筒在工作时需要直流工作电压。

将模拟式万用表拨至R×100档,两表笔分别接话筒两电极(注意不能错接到话筒的接地极),待万用表显示一定读数后,用嘴对准话筒轻轻吹气(吹气速度慢而均匀),边吹气边观察表针的摆动幅度。吹气瞬间表针摆动幅度越大,话筒灵敏度就越高,送话、录音效果就越好。若摆动幅度不大(微动)或根本不摆动,说明此话筒性能差,不宜应用。

(8)双D触发器4013,CD4013是一双D触发器,由两个相同的、相互独立的数据型触发器构成。每个触发器有独立的数据、置位、复位、时钟输入和Q及Q输出,此器件可用作移位寄存器,且通过将Q输出连接到数据输入,可用作计算器和触发器。在时钟上升沿触发时,加在D输入端的逻辑电平传送到Q输出端。置位和复位与时钟无关,而分别由置位或复位线上的高电平完成。

真值表功能

1CP (3脚)

1D (5脚)

1RD(4脚)

1SD(6脚)

1Q(1脚)

1/Q(2脚)

Q

Q

本电路将D触发器改接成了高电平有效的RS触发器,SD(置位端)的优先级高于RD(清零端),其逻辑功能如下:

输入

输出

RD(清零端)

SD(置位端)

Q

/Q

保持

3、模拟电子蜡烛电路安装

根据模拟电子蜡烛电路焊接原理图和PCB布局图,按照从左到右,按照温度感应电路、声控感应电路、RS触发电路、LED显示电路的顺序安装。模拟电子蜡烛电路PCB布局图如下所示。

制作完成后,接上5V直流电压,用打火机打火烧热敏电阻(持续时间不能超过1秒,否则容易烧坏热敏电阻),LED1灯亮,过1分钟后,再用嘴吹话筒,LED1灯灭,如下图所示:

模拟电子蜡烛顶层实物图

模拟电子蜡烛底面走线图

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功能,请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检修与调试:

(1)观察法:检查每个元件是否安装正确,特别是双D触发器4013,驻极体话筒等是否安装正确,三极管9012、9013的三个引脚E、B、C是否正确等,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性是否正确。

(2)电阻法:根据原理图检查线路是否正常连通,可用万用表检测每条线路是否导通。电子初学者,焊接的线路多有虚焊、漏焊、假焊,电路搭建错误等情况,所以首先检查每条线路是否焊接好,也就是电气性能是否保证。

(3)电阻法:检测每处GND是否和电源负极接头是否连通;检测每处VCC是否和电源接头是否连通。

(4)电压法:测试三极管VT1的基极电压,然后用打火机烧0.1秒,看看电压是否由高到低变化。如果电压一直没有变化,三极管的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5)电压法:测试驻极体话筒的正极的电压2V左右,用嘴吹驻极体话筒时,电压会下降1V左右。如果电压没有变化,驻极体话筒的正负极性接反的可能性较大。

(6)电压法:测试三极管VT2的基极电压,用嘴吹驻极体话筒时,电压会发生改变,产生负电压。如果电压一直没有变化,三极管VT2的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7)电压法:测试三极管VT3的基极电压,用嘴吹驻极体话筒时,电压会发生零点几V的下降。如果电压一直没有变化,三极管VT3的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8)电压法:测试三极管VT3的集电极电压,用嘴吹驻极体话筒时,会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如果没有高电平脉冲,可以检测本电路的电源部分是否接好。

(9)电压法:测试4013的6脚电压,当用打火机烧一下时,6脚会接受到一个高电平脉冲,1脚会输出高电平。

(10)电压法:等4013的6脚电压下降到低电平时,再测试4013的4脚电压,当嘴吹驻极体话筒时,会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到4013的4脚,1脚会输出低电平(由高变低)。

经过以上步骤的检查、检测后,基本上可以排除故障,可以实现“火柴点火,风吹火熄”的仿真性。

我是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的刘昆山老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电工电子技术(dgdzjs),我们会定期分享电子入门级别的文章给您。我们的官方网站地址是:http://www.dgdz.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