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电机“菱耀”时刻

楼主(2025-03-18):
走过一冬的峻冷,三月里,春的暖意已开始缓缓流窜进我们的心田。趁着晨间的那股清新,一早,艾好家小编便随着三菱电机中央空调的脚步,来到了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的玉兰广场。今天三菱电机的安装队伍将在这里一显身手,向大家展现三菱电机中央空调的整个安装过程。接下来让小编的摄像机镜头带着你,一睹三菱电机的“菱耀”时刻。

  此次安装由常州仁恒冷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全程负责,艾好家负责全程跟踪与监拍,接下来让我们从内到外的来了解下三菱电机中央空调的安装全过程。

  1 安装现场基本情况

  早上我们到达三菱电机安装现场的时候,安装师傅们已经早早将安装需要用到的材料和设备搬运到了陈女士家中。小编一进门,抬眼便见到靠墙从左往右依次整齐地摆放着保温棉、水管以及铜管。而在客厅正中间,整齐地并列排放着五台室内机与一个小巧的分歧箱。不得不说,三菱电机的安装队伍将服务与细节做到了极致。

 2 辅材

  安装师傅们活动了下筋骨,精神抖擞地准备开工事宜,小编在现场趁空隙特意观察了下现场的辅材。

  在安装中,辅材是极为重要的。辅材的好坏对空调的运行、使用寿命都有很大的影响。而本次安装所使用的铜管品牌为上海飞轮,是业界的知名品牌;水管则是公元永高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品牌的水管毋庸置疑,也是业界非常有口碑的品牌;保温棉则是富瑞格的,都是行业内比较好的品牌,三菱电机在辅材的选用上还是非常讲究的。

 3 开箱验机

  现场查看结束,接下来在安装师傅们的带领下,我们开始了拆箱验机工作。根据业主家的户型和装修设计,此次安装采用的是6匹一拖五的设计方案。由于业主此次选择的是三菱电机的菱耀系列,该系列特色是室内机由分歧箱连接,因此现场没有分歧管,也不需要焊接。分歧箱的型号为PAC-AKC50BC,分歧箱共有五组接口,最多可以同时连接5个室内机。

  此次安装的室内机是标配水泵的,小编特地在现场实测了下室内机的大小。客厅使用的室内机较大,测量数据显示,它的宽度为950mm,深度为450mm,而厚度只有200mm。一般的室内机厚度在210mm-230mm之间,故此款机型算是室内机中的超薄机。

  确保室内、外机没有任何问题后,师傅们便对室内机的回风口进行了改装,将下回风改装为侧回风,由于后回风的方式需要较大的回风空间,家装项目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一般家装中会改为下回风的回风方式。

  准备工作都做好,最后师傅们又细心地用包装纸将每台室内机整个都包裹住,尤其是出风口和回风口的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在后面的施工中有粉尘或者微粒堵塞风口,影响空调的正常使用和寿命。

  4 室内机的吊装

  一切准备就绪,师傅们便要开始进行吊顶工作了。根据业主家的装修设计,并且按照室内机安装的重要原则,测算好距离,安装师傅们很快便确定好了五台室内机的安装位置。这里小编给大家科普下室内机安装的几条重要原则,以便大家能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央空调的安装要求。

  1、室内机安装位置附近不能有热源(如电热器、燃气炉灶等)和蒸汽源等;

  2、吹出的冷气应流过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排风口附近无障碍物;

  3、主机及遥控器要距离家中电视、音响等一米以上,以免产生干扰;

  4、进风口周围不要放置阻碍空气吸入的障碍物;

  5、两端和上方都应留有余地;

  6、不要靠近高频设备、高功率无线设置的地方,以免干扰空调的正常工作;

  对照这几条安装原则,大家可以结合自家的装修风格,找出最合适的室内机安装位置,当然通过艾好家购买的中央空调,艾好家都会有专业的设计师为大家提供最合适的安装方案,还会提供上门监督的服务,就像这次一样。

  5 管路吊装

  室内机吊装结束后,接下来师傅们的工作便是吊装管路了,而在这之前,我们仍旧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一位师傅在切割铜管长度,切割完即用黑色胶带封住,以防在安装过程中有灰尘进入,然后给铜管套上保温棉。保温棉是用于套装铜管跟水管的,起到保温防护的作用。接着用白色胶布绑住套好保温棉的铜管,然后开始室内机和管道的连接工作。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管路变得结实不易受虫鼠咬噬,另一方面也防止管路受潮,可谓美观又实用。

  管路准备工作结束,另一边开槽打孔的师傅们也已完成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管路的吊装工作了。

  师傅们首先等高打好一排吊筋,接着将冷媒管架设至吊筋处,其次用抱箍固定,保证冷媒管水平架设。连接铜管时,将缠绕在铜管头部的黑胶布撕开,师傅们先用扩口器,将两路铜管的连接处做好扩口,然后在接口处涂上密封油,用螺帽连接好后,最后用原装的接口保温棉在接口处做好保温。然后再用扳手上紧,这样一组铜管就连接好了,同样的水管也需要套上保温棉然后再连接。看似简单的活,却是耗时又耗力,真是不轻松。

  铜管吊装结束之后,安装师傅又开始吊装水管,由于三菱电机都是自带提升水泵的,所以安装水管时水平安装即可。

  6 充氮保压

  吊装机器的工作结束,似乎我们此次的安装就可以完美收工了?其实不然。为了保证整个管路系统的密封性,安装结束后师傅们还需要充氮保压,以保证整套管路不漏气。

  师傅们将冷媒总管和压力表焊接在一起,并注入40个左右大气压的氮气,如果24小时内压力表的数值不发生变化(通常为4MP),则表示管路不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