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NC | 出现干扰怎么办?

楼主(2025-03-18):
地线(FG) 的连接

FG 基于单点接地。

请在+24V 稳压电源侧连接控制单元及操作面板I/O 单元的0V(RG)FG

图1

(注) 24V 稳压电源输出的+ 侧用DC24V 表示,(-) 侧用0V(RG) 表示。标记为FG(框架接地) 的部分表示功能接地。

电缆的屏蔽层

与控制器、驱动器连接的屏蔽电缆是为了避免干扰引起的误动作,稳定系统的动作使用金属夹具等确保接地

接地的连接有使用导线的方法与夹紧件的方法。请参考图2、图3加工屏蔽电缆。

[导线的连接例]

图2

[夹紧件的连接例]

图3

如图所示,拨开电缆的部分护套露出屏蔽层,使用夹紧件将其部分压在接地板。

电缆较细时,请将多根电缆集束后再进行夹持

紧固电缆时,应使用适当强度在不损坏线材的基础上进行操作。

互相连接各接地板,必须为一点接地。

灭弧器的连接

线圈或触点动作时,需要消除干扰。

作为对策线圈或触点并联灭弧器图4(CR 复合元件)

灭弧器用于消除电磁感应引起的干扰

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