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A技术 | A/F800 系列变频器维修保养常识(1)

楼主(2025-03-18):
A/F800 系列变频器主回路测量
A/F800 系列变频器绝缘电阻检测

变频器是以半导体元件为中心而构成的自动化设备。长期使用后,由于温度、湿度、灰尘和振动等使用环境的影响和使用部件老化等因素造成产品性能劣化,严重时导致故障发生。为了预防故障发生、延长产品使用寿命,通过定期的保养点检,提早发现问题并及时维修非常必要。

A/F800 系列变频器主回路测量

1. 准备工作

打开盖板和绝缘盖板。

拆下与外部连接的电源线(R/L1、S/L2、T/L3)和电机连接线(U、V、W)。

准备万用表(使用RX100欧电阻档)。

2. 检查方法

在变频器的端子排R/L1、S/L2、T/L3、U、V、W、P/+、N/-处,交换万用表的极性,测量它们的导通状态,便可判断其是否良好。

模块元件号和被检查端子状态见下表:

注意事项:

*测量时必须确认平滑电容放电后才能进行。

*不导通时,一般显示∞的值,由于受平波电容的影响,导通瞬间可能不显示∞。导通时,显示几Ω~几十Ω不等。由于模块型号、万用表种类等不同,数值也不一定相同,但如果各项数值基本相等,则可判断为良好。

A/F800 系列变频器绝缘电阻检测

操作方法

1. 绝缘电阻测试仪型号:UT505(客户可以选用其他品牌和型号的绝缘电阻测试仪)

2. 拆除R/L1、R1/L11和S/L2、S1/L21之间的短接片,然后R、S、T、U、V、W端子短接。

3. 将绝缘电阻测试仪调至为直流电压500V。

4. 对主电路外部接线端子和地之间实施绝缘电阻测试,测试结果应在2MΩ以上。

注意事项
为了不对印刷电路板加上绝缘电阻测试仪的高压电,请不要对控制回路做绝缘电阻检查。

FR-A800

FR-A800系列产品是三菱电机新一代高性能、多功能通用变频器,秉持三菱电机一贯的卓越驱动性能、安全可靠、节能环保等品质广泛的应用在各种领域。

1. 内置功能

A800不但内置通用变频器常用各种功能,多种驱动方法(先进磁通矢量控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矢量控制等),而且内置多种应用功能如工频/变频切换、挡块定位、防摇控制等,此外A800具有内置PLC功能,可以通过编制顺控程序并结合变频器参数,充分发挥变频器功能,增加应用范围,实现技术的差异化,做到一机多用,降低用户成本。

2. 功率等级
200V等级,功率范围0.4~90kw

400V等级,功率范围0.4~500kw

3. 优异性能
(1) 卓越的驱动性能

A800系列配备最新高速处理器,具有更好的控制性能和响应速度,产品能够在多种多样的应用中保证稳定而精确的操作。

(2安心、安全与便捷维护

在A800变频器设计中,我们一直将可靠性与安全性放在首要位置,即使发生报警后也可迅速恢复。

(3操作设置简单,维护方便

从使用到维护,我们为您准备好了一系列设备及功能,提高工作效率。

(4节能环保

A800在提升工厂生产力的同时也重视节能理念,节能效果一目了然,同时可以直接驱动永磁同步电机(PM)。

(5系统广泛适用性

A800内置多种多样的功能、支持多种主流的网络通讯以及丰富的产品款型可应对各种不同系统的要求。

(6) 环境的友好性

A800系列符合各种不同标准规格,可在不同情况下使用。

4.应用领域

A800系列在卷绕控制、盾构机、起重设备、机床、木材加工机、印刷机械、搬送设备、压缩机等设备中表现出色,广泛应用于金属制品加工、木制品加工、纺织、钢铁冶炼、造纸仓储、航运、印刷等众多行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