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PROINET:添加GSD文件、通信诊断、查找设 ...
S7-200 SMART PROINET:添加GSD文件、通信诊断、查找设备

楼主(2025-03-19):
从 S7-200 SMART V2.5 版本开始,S7-200 SMART 开始支持做 PROFINET IO 通信的智能设备。从而,两个 S7-200 SMART 之间可以进行 PROFINET IO 通信,一个CPU 作PROFINET IO 控制器,一个 CPU 作 PROFINET 通信的设备。组态的时候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硬件目录组态另外一种是通过GSD文件组态。
本文是通过
GSD文件组态,阐述
添加GSD文件、通信诊断、查找设备
。
添加GSD文件
标准型SR/ST CPU 从V2.4版本开始,支持作 PROFINET IO控制器,从V2.5版本开始支持作智能设备。可以将 PROFINET IO 设备的 GSD 文件导入到 STEP 7-Micro/WIN SMART 中,也可以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 V2.5导出GSD文件实现PROFINET 通信。
什么是GSD文件?
GSD( General Station Description )文件即通用站描述文件,用于存储设备属性,使用GSDML(通用站描述标记语言)确定其结构和规则;通常GSD文件的后缀名为.XML。
从何处获取GSD文件?
可从所使用的 PROFINET IO 设备的制造商处获取到该设备的 GSD 文件,然后将其导入到 STEP 7-Micro/WIN SMART 中
例如:S7-200 SMART 要和 V90PN 通信,可以从以下链接地址获取到 V90PN 的 GSD 文件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en/view/109737269
使用 STEP 7-Micro/WIN SMART 导入 GSD 文件,对 GSD 版本的要求?
支持GSD V2.33 或更早版本,软件会根据 GSDML 模式 V2.33 对 GSDML文件进行验证。如果对象通过验证,STEP 7-Micro/WIN SMART 会将其置于目录中。
对于高于V2.33的GSD文件,也可以进行导入,但STEP 7-Micro/WIN SMART不会验证 GSDXML 模式。属性"RequiredSchemaVersion"指定版本高于 V2.33 的所有对象(包括DAP(设备访问点)、模块和子模块)均会被忽略。
STEP 7-Micro/WIN SMART 不会对其描述进行检查,也不会将其置于设备目录中。
添加GSD文件步骤
1、从设备制造商处获取GSD文件,并且将该文件(如是压缩包,需提前解压缩)存储在某个路径下,本示例GSD文件存储路径为D:\PROFINET_test。
2、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点击菜单栏的文件菜单>GSDML管理。如图1.点击GSDML管理 所示。
图1.点击GSDML管理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浏览,如图2.GSDML管理中点击浏览 所示。
图2.GSDML管理中点击浏览
4、找到存储GSD文件的路径,选择文件并打开,如图3.路径中选择文件并打开 所示。
图3.路径中选择文件并打开
5、如图4.GSD文件导入完毕所示,已经将 V90PN 导入至 STEP 7-Micro/WIN SMART 中。
图4.GSD文件导入完毕
删除GSD文件步骤
紧接步骤5所示界面,对于长期不使用的GSD文件,在“导入的GSDML文件”列表中,勾选想要删除的文件的复选框,点击删除。
图5.删除GSD文件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Yes,即可删除GSD文件,如图6.确认删除所示。
图6.确认删除
导出GSD文件步骤
打开PROFINET向导
1、勾选PLC角色为智能设备;以太网端口选择固定IP地址及站名:IP地址是192.168.0.40,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设备名称是st40。如图7.所示。
图7.设置PLC角色IP地址及设备名称
2、添加传输区,第一个条目是从IB1152开始的10个字节输入区域,第二个条目是从QB1152开始的10个字节输出区域,浏览合适的路径用来存储GSD文件,然后直接导出GSD文件。如图8.所示。
图8.添加传输区并导出GSD文件
3、导出的GSD文件如图9.所示。
图9.导出的GSD文件
查找PROFINET设备
使用软件菜单“查找 PROFINET 设备”功能仅可以实现给PROFINET IO设备分配设备名称的功能。设置步骤如下所示:
1、打开查找PROFINET设备的方法有两种,如图1.查找查找PROFINET设备所示。
图1.查找PROFINET设备
2、在弹出的查找设备对话框中选择通信接口为本机网卡驱动,点击查找设备,找到所连接的V90PN,选中已经查找到的设备,点击右侧编辑按钮。如图2.查找设备所示。
图2.查找设备
注意!
所有 PROFINET 设备都必须具有设备名称。使用 STEP 7-Micro/WIN SMART 来定义设备名称。通过 PROFINET DCP(发现和组态协议)为设备分配设备名称。
确保 PROFINET 设备和 PC 位于同一子网中。
3、填写要修改的设备名称,点击设置后名称修改生效。如图3.设置名称所示。
图3.设置名称
注意!
查找PROFINET设备仅能修改IO设备的设备明称,无法修改IP地址及子网掩码,IO设备的IP地址及子网掩码需要在PROFINET 向导配置中修改。
要修改的设备名称需遵守标准 DNS(域名系统)命名规范。命名规则如下:
最多支持 63 个字符。
设备名称可以包括小写字母 a 至 z、数字 0 至 9、连字符“-”和句点“.”。
设备名称可以包括中文字符(简体或繁体)。
设备名称不可使用 n.n.n.n 格式,其中 n 取 0 到 999 之间的值。
设备名称不能以字符串 port-nnn 或字符串 port-nnn-nnnnn 开始,其中 n 是 0 到 9 的数字。例如,port-123 和 port-123-45678 为无效设备名称。
设备名称不能以连字符“-”或句点“.”开始或结束。
PROFINET通信诊断
在进行PROFINET IO 通信IO控制器/智能设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错误,对于PROFIENT通信诊断,有如下三种方法:
通过CPU指示灯状态诊断
通过PLC信息诊断
通过特殊存储器诊断
方法一:通过CPU指示灯状态诊断
如果 S7-200 SMART CPU 作为PROFIENT 控制器和 PROFINET IO设备进行通信。可以查看如下表中LED状态查看CPU所处的状态,进行简单的诊断。见表1.所示。
表1.LED指示灯状态诊断CPU状态
工作状态
LED 指示灯
说明
RUN
STOP
ERROR
作PROFINET控制器工作时 STOP
灭
开
1 Hz闪烁
CPU 处于 STOP模式且任何已组态的PROFINET设备失去连接或收到警告时适用。
作 PROFINET控制器工作时 RUN
开
灭
1 Hz闪烁
CPU 处于RUN模式且任何已组态的PROFINET设备失去连接或收到警告时适用
作智能设备时 RUN
开
灭
1 Hz闪烁
CPU 处于RUN模式且与上位IO控制器未连接或者组态不匹配时适用
从表1.中可以看出:
当 S7-200 SMART 组态为 PROFINET 控制器后,无论CPU出于停止还是运行,失去连接或者出现警告时,ERROR指示灯会以1Hz闪烁。
当S7-200 SMART 组态为 PROFINET 智能设备后,当与上位IO控制器未连接或者组态不匹配时,ERROR指示灯会以1Hz闪烁。
方法二:通过PLC信息诊断
S7-200 SMART作为控制器时,通过PLC信息可以查看相关PROFINET通信故障的诊断信息。
1、通信搜索到CPU
2、菜单栏选择PLC,然后在菜单栏功能区选择PLC,如图1.所示
图1.打开PLC信息
3、打开的PLC信息对话框,如图2所示。
图2.PLC信息
①为系统页面系统对话框显示的:已组态的 PROFINET 设备 (Configured PROFINET device):PROFINET 设备的状态
状态如下:
不可用 (Not available):CPU 无法找到设备
正常 (OK)
诊断 (Diagnosis):报告警告。
②为已经组态的IO设备,点击②可以查看具体某个设备的信息
③为事件日志
④为PROFINET报警
4、点击已经组态的IO设备,查看有关设备的详细信息,如图3.所示
图3.PROFINET设备详细信息
①处显示设备信息,包含、设备名称、设备类型、设备编号、转换后的名称以及IP 地址
②显示设备状态:
不可用 (Not avaliable):CPU 无法找到设备,设备名称与实际设备不符
正常 (OK)
诊断 (Diagnosis):报告警告。
③模块状态
该对话框显示插槽中每个模块的状态。模块状态分类如下:
正常 (OK)
错误 (Error):如果单击"状态"列中的"错误"按钮,则会在右侧显示相应的详细错误信息。
图3中所示错误为,ET200SP插槽1所使用的底座为白色底座,在组态中没有组态启用新的电位组,所以报错
5、通过事件日志查看CPU存储的事件历史记录,包括上电、掉电、错误以及模式跳转等事件。还列出了事件发生时间。显示的事件日志的最大数量为 32。如图4.所示
图4.事件日志
6、查看PROFIENT报警,显示 PROFINET相关的警告信息:设备编号、设备名称、插槽编号、子插槽编号以及警告描述。如图5.所示
图5.PROFINET报警
S7-200 SMART 作为智能设备时,可以通过PLC信息查看智能设备的状态,如图6.所示
图6.智能设备诊断
也可以在事件日志中查看,如图7.所示。
图7.事件日志查看诊断
方法三:通过特殊存储器诊断
从V2.4版本开始,S7-200 SMART 预留特殊存储器SMB1807-SMB1935用于PROFINET通信诊断。
注意!如果程序使用的范围为 SMB1800 至 SMB1999 且是在 STEP 7-Micro/WIN SMART V2.3或更早版本中创建的,则程序在 V2.4 将被清除,必须重新编辑程序以使用其它读/写 SM地址。
从V2.5版本开始,S7-200 SMART 预留SM1936.0-SM1937.0用于诊断智能设备和上位控制器的通信连接状态和IO数据状态。
具体存储区分配表2.所示
表2.特殊存储器使用分配
SM 地址
设备编号
诊断内容
含义说明
SMB1800-SMB1807
SMB1800
诊断站点状态
每字节的数值
对应每个设备的状态。
00H:不提供。
80H:正常。
81H:诊断。(设备已断开连接。)
82H:有错。(设备已连接,但有些模块存在报警。)
SMB1801
SMB1802
SMB1803
SMB1804
SMB1805
SMB1806
SMB1807
SMB1808-SMB1871
SM 1808.0-1815.7
诊断模块报警状态
每个设备8个字节(64位)
每位对应每个模块的报警状态
0为正常;1为故障
SM 1816.0-1823.7
SM 1824.0-1831.7
SM 1832.0-1839.7
SM 1840.0-1847.7
SM 1848.0-1855.7
SM 1856.0-1863.7
SM 1864.0-1871.7
SMB1872-SMB1935
SM 1872.0-1879.7
诊断模块数据状态
每个设备8个字节(64位)
每位对应每个模块的数据状态
0为正常;1为错误
SM 1880.0-1887.7
SM 1888.0-1895.7
SM 1896.0-1903.7
SM 1904.0-1911.7
SM 1912.0-1919.7
SM 1920.0-1927.7
SM 1928.0-1935.7
SMB1936
SMB1936
-
智能设备与
控制器
连接状态
每字节的数值
对应每个设备的状态。
00H:未组态。
80H:正常。
81H:未连接。(智能设备未连接控制器。)
82H:诊断。(智能设备与控制器已经连接,但智能设备的组态与上位控制器不匹配)
SM1937.0
SM1937.0
-
智能设备
IO数据状态
IO数据状态
0为正常;1为数据错误
S7-200 SMART PROINET通信常见问题
1、紧凑型CPU是否支持PROFINET通信?
答:标准型SR/ST CPU 从V2.4版本开始,支持作 PROFINET IO控制器,从V2.5版本开始支持作智能设备。
紧凑型CPU CRs未包含以太网接口,所以不支持PROFINET通信相关的功能。
2、做PROFINET通信,是否可以使用第三方交换机?
答:可以。但是,Profinet IO 通信中如果使用了不能识别 RT 实时数据优先级的第三方交换机时,实时数据不会被交换机优先转发。使用这类交换机时,为了避免因达到看门狗时间数据未更新而造成通信故障误报,需要调整 IO 设备的更新时间和看门狗时间。
Profinet RT 性能等级的通信,需使用符合“PROFINET 一致性等级 A”或更高等级的交换机。所有西门子 SCALANCE 系列交换机都满足这些要求。
如果还需要使用其它 PROFINET 功能(例如,拓扑识别、诊断、不带可更换介质时支持设备更换),必须使用符合“PROFINET 一致性等级 B”或更高等级的交换机。
3、最大模块数量64如何理解?
答:最大模块数为所有设备的模块加在一起的数量。
举例如图1.所示:
组态8个ET200SP IM155-6 PN HF接口模块,在其中一个接口模块下面进行组态 DI16 ST数字量输入模块,组态到56个DI模块以后,再添加模块时,会弹出对话框,如图2.示。
图1.组态举例
图2.设备模块总数
4、设备编号是否可以修改?
答:不可以修改,S7-200 SMART最多可以带8个IO设备,设备编号从1-8是固定的,如图3.所示。
图3.设备编号不可修改
5、如何导入S7-1200/1500/300/400通过TIA Portal导出的GSD文件?
答:在自行测试时,S7-200 SMART可以和例如S7-1200智能设备通信。TIA Portal导出GSD文件,添加到S7-200 SMART后,组态PROFINET向导,点击生成后报错如图4.所示
图4.报错
需要在导出GSD文件之前,需要进行勾选,如图5.所示
图5.勾选参数
6、为什么和V90PN通信有错误出现时,PLC信息无诊断信息显示?
答:查看PROFINET 向导配置时的组态
激活诊断选项,默认是:当前无效,需要选择:标准报警,否则有错误不会在PLC信息中显示出来,如图5.所示
图6.激活诊断
7、PROFINET通信控制器和IO设备是否可以跨网段通信?
答:基于网络结构模型,做PROFINET通信时,不可以跨网段通信,IO设备和控制器必须处于同一子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