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常被忽略的放射危害,料位计、核子称、螺旋管道测量仪...

楼主(2025-03-20):
  • 9月中旬(14-16日),第16期芭堤雅职业卫生论坛如期举行
  • 感动

大家经常接触到涂布工艺,只关注其化学物质危害,其实还有一个测厚设备测量涂布的厚度,它存在放射危害!
今天的推文介绍相关的国家标准和控制效果评价等论文。

GBZ125-2009(代替GBZ125-2002,GBZ137-2002)

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

2009-10-26发布,2010-02-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

目次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对源容器的放射防护要求

5 检测仪表的放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6 放射防护检验和检查

附录A(规范性附录)源容器外围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测量区示意图

附录B(资料性附录)放射防护和安全管理制度目录

附录C(资料性附录)常见含密封源检测仪表所用密封源的危险分类

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本标准全文强制。

本标准代替GBZ 125-2002《含密封源仪表的卫生防护标准》、GBZ137-2002《含密封源仪表的生防护监测规范》。

自实施之日起,GBZ125-2002 和 GBZ137-2002 同时废止。

本标准与GBZ 125-2002、GBZ137-2002 相比,主要修改如下:

-将GBZ125-2002GBZ 137-2002 合并为本标准;

-“电离辐射标志”等有关内容,引用GB 18871;

-增加了放射源安全的相关要求和事故应急要求等。

本标准的附录A 是规范性附录,附录B和附录C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卫生部放射卫生防护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雅春、王时进、孔玉侠。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6368-1996;

-GBZ125-2002;

-GBZ137-2002;

-WS/T185-1999。

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源容器和含密封放射源(以下简称“密封源”)的检测仪表的放射防护与安全要求,以及放射防护检验和检查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基于粒子注量测量的含密封源的检测仪表(以下简称检测仪表),包括料位计、密度计、湿度计、核子秤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4075 密封放射源一般要求和分级

GB11806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GB14052 安装在设备上的同位素仪表的辐射安全性能要求

GB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Z128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T208 基于危险指数的放射源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源容器

放置密封源使其处于正确的几何位置,并提供足够的屏蔽防护,以使周围辐射水平低于规定值的容器。源容器上还可设置控制有用线束通和断的源闸以及辐射状态指示器等。

3.2 有用线束

通过源容器的窗、光栏、圆锥孔或其他形状准直器件的辐射。

4 对源容器的放射防护要求

4.1 用于支持和容纳密封源的部件应做到既能牢固、可靠的固定密封源,又便于密封源的装拆。

4.2 在不同的使用条件下,检测仪表中源容器的安全性能应符合GB 14052 的相应要求。

4.3 源容器应有能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进行密封源安装与拆卸操作的结构与部件,例如具有由外表面不可直接视见的隐式组装结构,或具有使用特殊的专用工具时才能组装、拆卸源容器的零部件、安全锁等。

4.4 当源容器设有限束器、源闸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当透射式检测仪表探测器处于距密封源最远使用位置时,以密封源为中心的有用线束的立体角不应超出无屏蔽体探测器或探测器的屏蔽体;

b)源闸在“开”、“关”状态的相应位置应可分别锁定,并有明显的“开”、“关”状态指示;

e)如果源闸为遥控或伺服控制的,则遥控电路或伺服控制电路发生故障时,源闸应自动关闭;

d)安装在物料传送带旁侧的源容器的源闸:在传送带运行时,应自动开启;在传送带停止运行时,应自动关闭。

e)上述c,d两项,当源闸自动关闭意外故障时,应有手动关闭源闸的设施。

4.5 邻近密封源的部件应选用散射线、致辐射少且耐辐照的材料。

4.6 源容器的生产厂家应给出容器中可装载密封源的核素和最大活度。

4.7 检测仪表在不同场所使用时,见附录A 所标示的位置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满足表1 的要求。

4.8 源容器外表面固定的标牌并清晰地标明下列内容:

a)符合GB 18871 规定的电离射标志;

b)制造厂家日期、产品型号和系列;

c)核素的化学符号和质量数、密封源活度及活度的测量日期;

d)符合GB 14052规定的检测仪表的类别和安全性能等级的代号。

5 检测仪表的放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5.1 生产和销售要求

5.1.1 检测仪表中的密封源的质量应符合GB 4075 的要求。在满足工作需求的条件下,应选用活度低、贯穿能力弱、放射毒性低的密封源。

5.1.2 当需要以远距离控制的方式把密封源输送到源容器外部时,检测仪表应:

a)具有在控制台和源容器上醒目显示密封源工作状态的指示部件;

b)配有监视密封源工作状态的剂量测量仪器。

5.1.3 检测仪表生产厂家应按GB14052规定的密封源容器安全性能进行产品的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应向用户提供产品出厂检验合格的证件。

5.1.4 检测仪表的随机文件应包括:

a)检测仪表技术特性的文件中应列出与4.2、4.6-4.8有关的内容与技术数据;

b)检测仪表检验(含本标准表2不同类检验与检查项目)合格的证明文件;

c)有关密封源和源容器安装、拆卸、检修、运输、贮存及退役、放射事故预防、异常事件应急处置、检测仪表使用许可证件办理等放射防护方面的注意事项;

d)给出检测仪表在工作状态时相应于2.5μSv/h周围剂量当量率辐射区范围的等剂量曲线图或表。

5.1.5 在许可的范围内生产与销售,建立生产与销售检测仪表和其密源的台账,按国家法规建立管理制度(见附录B)。

5.2 贮存要求

密封源、含密封源的源容器的贮存,检修检测仪表时含密封源的源容器的临时存放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具有防盗、防火、防爆、防腐蚀、防潮湿的贮存条件;按安全保卫审管要求设置防盗锁等安全措施;

b)由经授权的专人管理,建立收贮台账和定期清点制度;建立领取、借出收回登记和安全状态检查、剂量测量制度;

c)具有屏防护措施,使非放射工作人员可能到达的任何位置上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2.5μSv/h;

d)密封源存放处应设有醒目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见GB18871)。

5.3 使用要求

5.3.1 在许可的范围内使用检测仪表和其密封源,建立台账,按国家法规建立管理制度(见附录B)。

5.3.2 新购入的检测仪表应按本标准进行放射防护与安全验收检验。

5.3.3 检测仪表的固定使用场所,源容器应安装牢固、可靠,应采取安保措施防止丢失密封源,阻止人员进人源容器与受检物之间的有用线束区域。

5.3.4 涉及密封源的安装、检查、维修的操作人员必须熟悉源容器的结构,掌握放射防护技能,取得放射工作人员资格证书,并得到操作授权。

5.3.5 在监督区内的放射工作人员、各类检测仪表放射源换装和检测仪表涉源维修时的放射工作人员,应按GBZ 128 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5.3.6 退役的密封源应按放射性危险物品严格管理,退回生产厂家或转送退役源保管部门,并有永久的档案。

5.3.7 在检测仪表的源容器场所的醒目位置设置清晰的“电离辐射警告志”(见GB 18871)。

5.4 运输要求

密封源、含密封源的源容器的运输应遵守GB11806 的要求。

5.5 事故应急要求

5.5.1 对检测仪使用的密封源,应根据其可能发生的放射事故风险,按GBZ/T208 判断危险指数和相应的放射源危险分类,为事故应急准备提供依据。主要的检测仪表的危险分类列于附录C。

5.5.2 根据生产、使用、贮存仪表的情况及可能发生的放射事故的风险,按国家规定的放射事故分类要求,制定相应的放射事故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准备。

5.5.3 发生放射源、失控以及其它放射事故时,应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好事故现场,防止进一步扩大,并立即向当地辐射安全监管部门报告。

5.5.4 配合监管置放射事故,直至消除事故的危险状况,并做好事故结案。

6 放射防护检验和检查

6.1 检验检查项目

检测仪表的放射防护性能检验检查项目要求列于表2。

6.2 对源容器的检查

6.2.1 查验源容器和检测仪表生产厂家的随机文件及检测仪表用户保存的生产厂家随机文件,该文件应表明源容器的安全性能符合GB 14052 的要求。

6.2.2 对用户使用的检测仪表源容器工作状态指示的检验,采取直观查验,至少每年查验一次

6.3 检测仪表外围辐射剂量的测量仪器与方法

6.3.1 测量仪器应适合待测射线的辐射类型、能量和射水平;具有计量检定证书,并在检定证书有效期内使用。

6.3.2 密封源在贮存位置(源闸关闭)时,源容器外围辐射剂量测量点如下:

a)用测量仪器在源容器表面巡测,找到最高辐射剂量位置;

b)以密封源为坐标原点有用线束中心轴方向为Z轴,垂直于Z轴平面内任选相互垂直的X、Y轴(a项探测出的最高剂量点处于其中一轴)。在X、Y、Z轴线的正负方向上,距源容器表面5cm和 100cm的位置上进行测量;

  1. 源容器和探测器位于待测物两侧的透射式仪表,在有用线束轴上,源容器和探头的相邻表面之间的距离小于或等于 10cm 时,不必在二者之间的区域内测量。当该距离大于 10cm 时,进行测量(见附录A图A.6)。

6.3.3 密封源在工作位置(源闸开启)时,源容器外围辐射剂量的测量,应:

a)对透射式仪表(被检测体处于封源和探测器之间的仪表),在无待测物的条件下测量;

  1. 对反散射式仪表(密封源和探测器处于被检测体同侧的仪表),在有待测物的条件下测量。测量点应包括:附录 A 各图所示位置;预计剂量较高的位置;人员可近距离接触辐射源的位置;人员停留时间长的位置等;

6.5 评价

6.5.1 按 4.8d)中的安全性能等级代号评价测量结果与源容器标牌上标注的剂量率的一致性。

6.5.2 按4.7表1评价检测仪表使用场所的适宜性。

附录B(资料性附录)放射防护和安全管理制度目录

B.1 生产和使用含密封源检测仪表单位的放射防护和安全管理制度参考目录如下:

1)放射防护管理组及职责;

2)放射源和检测仪表许可管理制度;

3)放射源和检测仪表的台账和生产使用存退役的管理制度;

4放射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5)安全作护和安全制度;

6)装置、场所和人员剂量监测制度;

7)放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8)放射源和检测仪表的防护与安全评估及年度总结制度。

下面介绍两篇论文供大家学习:

旷景莹, 武国亮, 黄荣钦, 张炳祥, 唐红. 测厚仪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控制效果评价. 中国辐射卫生, 2016, 25(4): 478-479. DOI: 10.13491/j.cnki.issn.1004-714x.2016.04.038.

测厚仪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控制效果评价

旷景莹 , 武国亮 , 黄荣钦 , 张炳祥 , 唐红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22 收稿日期:2016-02-17;修回日期:2016-05-23作者简介:旷景莹(1978-), 男, 云南昆明人, 主管技师, 主要从事放射防护评价工作.

摘要:目的 评价某烟草企业造纸法烟草薄片项目职业危害放射防护控制效果, 为企业提供建议。方法 采用职业卫生学调查和现场检测, 对职业性危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现场检测结论表明该工作场所放射源符合密封源工作场所要求, 正常运行情况下, 周围公众和放射工作人员所受到的年有效剂量符合年有效剂量管理目标。结论 该建设项目为一般类的职业病危害, 项目能够满足国家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的要求。

关键词:职业危害 放射防护    评价

职业危害放射防护控制效果评价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 通过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 从保护从业人员依据的角度, 依据[1]《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报告编制规范》要求, 对放射性建设项目提出职业危害放射防护要求, 使建设项目的放射卫生管理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对云南省某烟草企业造纸法烟草薄片项目进行职业危害放射防护控制效果评价, 与同行交流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项目使用放射源情况及工艺

该项目为云南省某烟草企业开展的造纸法烟草薄片生产, 建设项目中有1个含密封源测厚仪, 放射源采用85-Kr。项目中测厚仪由放射源、探测器和记录仪表三部分组成。在测量的时候, 把放射源放在纸片的一侧, 在另一侧装上射线探测器(计数器)。当纸片连续不断地从轧辊之间通过的时候, 放射源放射出的射线就照射到纸片上, 射线的一部分被纸片吸收了。没有被纸片吸收的那一部分就透过纸片被探测器接收到, 并且被记录仪表记录下来。由于探测器接收到的射线强度跟纸片的厚度有直接关系, 纸片越厚, 被纸片吸收的射线就越多, 探测器接收到的射线强度就越弱; 反之纸片越薄, 被纸片吸收的射线就越少, 探测器接收到的射线就越强。把探测器输出的信号电流送到自动控制系统, 自动系统就可以自动调节轧辊之间的距离, 使轧出来的纸片合乎厚度要求。

1.2 剂量约束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2]提出了剂量约束的要求。对职业人员, 剂量约束值是剂量限值的一个分数(如1/4), 对公众成员以0.1~0.3 mSv/a为剂量约束值。本次评价采用此约束值为年剂量目标值。即:职业放射工作人员2 mSv/a; 公众成员0.1 mSv/a。

1.3 评价方法

采用职业卫生学调查和现场检测, 对职业性危害进行综合性分析。

2 结果

2.1 辐射水平检测结果

见表 1。根据表 1检测结果, 此密封源测厚仪属于"距源容器1 m区域内很少有人停留的工作场所", 检测结果符合相关位置区域的国家标准要求[3]。检测结果中, 放射源1 m处剂量当量率最大为0.50 μSv/h。取其最大值为估算剂量值。按照建设单位的最大的工作负荷, 巡检人员每班次巡检5次, 每次不超过1 min, 巡检距离不低于1 m, 每年工作220天, 则年剂量为:D=0.50 μSv/h × 5 min ÷ 60 min/h × 220 d/a=9.17 μSv/a。该估算的年剂量远低于本此评价提出的年剂量管理目标值2 mSv/a的要求。

表 1 测厚仪周围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

2.2 警示标志

测厚仪工作场所周围设置了"辐射危险"标识。

2.3 防护用品

配置铅衣、铅眼镜、铅围脖。

2.4 放射防护管理

此建项目已成立放射应急组织, 制定了《辐射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安排了仪器操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及职业健康体检。

2.5 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对该烟草企业造纸法烟草薄片项目进行了职业病危害评价, 得到以下结论:①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确定此建项目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放射源产生的γ射线。②现场检测结果表明该工作场所放射源符合1 m处无人员居留的密封源工作场所要求, 正常运行情况下, 周围公众和放射工作人员所受到的年有效剂量符合年有效剂量管理目标。③综合分析判定, 该此建项目为一般类的职业病危害[4]。④该建设项目的放射性危害防护设施等条件已经达到竣工验收的要求。

3 讨论

85-Kr衰变时发射能量为0.672、0.158 MeV的β射线, 其空气中最大射程仅为157 cm。85Kr放射源采用机壳屏蔽, β射线经过很短的距离被屏蔽掉, 而且工人均在防护栏外巡视设备的运行状况。因此, 正常情况下定量传感器周围的辐射水平是很低的, 85Kr放射源引起的β射线外照射是可以忽略的, 不会对设备周围人员造成辐射影响。85Kr衰变时发射能量为0.514 MeV的γ射线。γ射线穿透能力较强, 通过穿透屏蔽物质或者照射物体的反射对工作人员和周围的公众所造成的辐射。但本项目中85Kr活度较低, 衰变时产生γ射线的分支比仅为0.43%, 对周围工作人员及公众的辐射影响较低。建议建设项目要落实各项安全规章制度, 确保放射源在安全的位置, 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保证防护措施的正确实行, 从而保障工作人员、公众的安全。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GBZ/T 181-2006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报告编制规范[S].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GB 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S].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GBZ 114-2006 密封放射源及密封γ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S].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GBZ 4075-2009密封放射源一般要求和分级[S].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9.

中国辐射卫生, 1991, 4(1): 19-19.

一次测量氪-85泄露的经验

刘国藩, 王道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天津

氪-85是核反应堆中大量产生和需要监测的放射性气体。对于一般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很少遇到测量氪-85的问题,亦未见有此类报道。以下是我们遇到并解决了的一次测量氪-85的情况。

某单位购买了一些氪-85源作测厚仪的放射源之用。厂家标出每个源的强度为几十毫居里级。在使用中发现一个源的放射性强度大大低于其它源。为确定此源(可疑源)的放射性的减少是生产厂家未装够还是装源后的泄漏,我们使用了两种方法进行测量。第一种方法为大面积β表面污染仪测量。测量结果为:本底计数率为50计数/分,存过其它氪-85源的铅罐罐口为3000计数/分,存过氪-85可疑源的塑料袋内为175计数/分。由于不是直接测量氪-85气体,此测量结果还不能说明氪-85是否有泄漏。

第二种方法为气体直接测量法。氪-85是一种惰性放射性气体,其β能量0.670MeV,百分比为99.6%。由于我们手头没有合适的测量β放射性气体的仪器,就将FJ-3016测氡仪进行了改装,主要改装闪烁室:园筒形闪烁室内四周和顶部,盖上一层薄纸片,底部玻璃窗内放置一片和窗玻璃直径一致的塑料闪烁晶体。使用后将薄纸片和塑料闪烁晶体取出,闪烁室仍恢复其原有的测量α放射性的功能。

取样装置是利用1升电离室(原为氡氰分析仪中测氡气之用)。将电离室抽真空后,卡紧通气的胶皮管。在使用氪-85的单位现场,将胶皮管伸进容器底部,缓缓打开卡子,待电离室内外气体压力相等后,卡紧胶皮管。将改装后的闪烁室(体积0.275升)与FJ-3016测氡仪相接,打开胶皮管卡子,开启循环泵,将电离室内气体泵入闪烁室,并作β测量。闪烁室周围围以约5厘米厚的铅室。测量结果为:装置的本底(泵入测量室周围的空气)为5.6计数/分,装过可疑源的铅罐内气体净计数率为9366计数/分,装过其它的氪-85源的铅罐内气体净计数率为49.5计数/分,装过可疑源的塑料袋内气体净计数率为60计数/分。以上结果可见,装过氪-85可疑源的铅罐内气体放射性比本底和其它容器中气体放射性极显著地高,氪-85可疑源确实有泄漏,而且是在该使用单位有大量泄漏。确证此事后,对氪-85泄漏的善后事宜立即进行了处理。

中国辐射卫生   2017 Vol.26 (1): 73-74

刚才回家的路上,一位朋友微信留言:

很感动,这位是一个发达省份的职业卫生专家第二次不远千里参加芭堤雅论坛。而且是自费!绿皮火车!来深圳就只为学习!

是啊,之前有好多朋友多次来参加芭堤雅职业卫生论坛。比如大群内蒙古的朋友,多位四川成都的朋友,好多上海朋友、广东朋友、湖南朋友、福建朋友、北京朋友、河北朋友、山西朋友、广西朋友......

有好几位朋友是退休了的省市职业病防治院(疾控中心的)的单位领导和职业卫生科负责人!

大家的信任,给了我向前努力的动力!

正如上面那个朋友所说的,这次的内容应当非常有吸引力。

昨天一位美籍华人职业卫生专家告诉我,这次芭堤雅讲课的台湾黄荣芳教授在美国职业卫生通风专业也享受较高的声誉。

黄教授是台湾讲座讲授,相当于大陆的一级教授。他编著的工业通风书籍在大陆非常受欢迎,理念和内容与世界同步,好多整改案例!不来虚的.....

黄教授的讲课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他的通风理论现场试验演示,这次黄教授也不例外,专门带了一个小团队过来帮忙。他还非常欢迎大陆同行去他们实验室进修读学位。

除了黄教授,另外一堂课就是由我负责。怎么说呢?

一辈子基层第一线从事职业病防治工作,大学、硕士、博士都是读的职业病防治有关专业。

这个工作站有2600多篇推文都是我一天一篇写的。

之前的15次芭堤雅职业卫生论坛,平均每期70人参加,不依赖其他任何力量,硬生生把大家吸引过来。

参加这样的论坛,还有免费的10多G资料,我好多PPT、好多文章、数千个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有害信息,还有毒博士基于症状体征的计算机程......

欢迎您!还有2个星期!

9月中旬(9月14-16日),第16期芭堤雅职业卫生论坛如期举行。

还余少量名额,有意者抓紧报名!邮箱49014156@QQ.COM

报名微信群:

关于举办第16期芭堤雅职业卫生论坛的通知

各用人单位:
各职业卫生服务机构和职业卫生监督机构:
各职业病防治相关人员:

应部分用人单位EHS与职业卫生专业人员要求,中国职业病防治超级群和职业病防治博士工作站,拟在线上(钉钉群)、线下(深圳芭堤雅酒店)举办第16期职业卫生论坛。论坛性质为VIP加强提高型培训,内容切合实际情况,参会代表互动面对面交流。正因为此,芭堤雅职业卫生论坛经久不衰,开创了真正的民间培训新天地,深受业界专业人员喜爱,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杭州、南通、深圳、线上举办了15期,有许多同行不远万里连年参加。论坛围绕业界最关心的议题展开,如工业通风原理与案例改造、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合规与风险管理、职业危害识别与风险评估、工业毒理学、职业健康检查、重点职业病危害管控、最新职业卫生标准法律法规学习、职业卫生监管等。

职业病防治博士工作站(EHS13823185209)享誉全球,订阅者已5.5万人,每天阅读量3000人次。创办人朱志良(毒理学博士,职业卫生主任医师)从事职业病防治工作37年,撰写了2800多篇职业健康推文,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我国职业健康发展、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提高职业卫生服务能力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部分 通风课程大纲

黄荣芳 讲座教授,台湾科技大学

介绍「通风基础」与「高效率通风案例」,有兴趣或需要理解【局部通风】(气罩、管道、风机匹配)与【整体(全面)通风】之「设计技术」与「计算方法」的同仁可参考以下书籍:(1)黄荣芳、林楷玲、许清闵,「工业通风--原理与实务」,(2)黄荣芳、许清闵、沈芥,「厂房与建筑物整体(全面)通风技术」

时段

课程项目

第一天

上午

(3 hrs)

+

下午

(3 hrs)

一、通风基础(基本概念、通风系统气动力问题)

二、气罩通风原理现场实验示范(您可能从来没见到过

三、工厂通风改善案例(I)

**整体(全面)通风改善案例

烟囱自然通风、挑高厂房自然通风、侧向对流强制通风、纵向对流强制通风、室内外压力差通风控制

第二天

上午

(3 hrs)

四、工厂通风改善案例(II)

**局部通风改善案例

大面积片状物连续喷涂化学液体上胶上漆、有机溶剂倾倒、搅拌与涂布作业、网版印刷作业、酸洗碱洗蚀刻电镀作业、调墨网版清洗废液倾倒与工件擦拭作业、喷漆喷液柱或液雾作业、粉末喷涂喷砂沾砂清理作业、粉末倾倒下料作业、粉末称重装桶抹粉作业、打磨锯切凿锉作业、铸件脱砂作业、热制程气罩(家用排油烟机)、化学排气柜

黄荣芳 讲座教授 简历

E-mail address: rfhuang@mail.ntust.edu.tw

现职:台湾科技大学 讲座教授 (Chair Professor)

简历:1955年生于台湾台南,早年负笈美国,1987年获University of Oklahoma航空与机械工程博士

专长:流体力学、气体动力学、燃烧、通风等领域相关之题材。曾获多项高阶荣誉与奖项,例如:产学大师奖、杰出特约研究员奖、特约研究员奖、杰出研究奖(三次)、创新发明金牌奖、国际发明奖金牌奖、多次国际学术期刊最佳论文奖、杰出学者研究计划奖、工程师学会杰出工程教授奖、绩优商品化成果奖、产学合作奖…。长期致力于「基础学术研究」以及「产业应用科技研发」,发表国际学术期刊论文超过160篇、获专利超过130项、技术移转近30件、执行产学研究计划超过百件、基础研究计划超过六十件。

理念:学问是为了经世济用,大学的功能除了传道、授业、解惑、创造知识与学生人格培养之外,还有社会责任。一生的志业:科技研发、作育英才。服膺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认为知识的获得需经深刻的反复思考以及科学实验与工程技术经验的体认,阅读与听讲仅是初步的讯息接收方式;研究不只限于「有趣」,还需延展到「有用」;科学不只「分析、发现」,还有「创造、发明」。

指导学生:具多年产业与教学经验,经指导而获博士学位的学生遍及全球多国。

研究项目举例:

(1) 基础研究:

流体力学与燃烧气动力学相关领域,例如:[喷流]、[燃烧喷流]、[钝体尾流]、[旋转流]、[燃烧旋转流]、[混合层]、[边界层]、[管流]、[吸气]、[流动引致结构物振动]…。

(2) 应用研究:

[机翼、飞行体、建筑物气动力设计]、[流动控制技术]、[心脏血管流动与控制]、[雷射热流场诊断技术]、[电子设备散热]、[风机设计、模拟与测试]、[机车引擎]、[燃烧器设计、燃烧增强技术、模拟与测试]、[管流诊断与整流技术]、[流场可视化技术]、[风洞设计]、[水洞设计]、[拖拉式水槽设计]、[压力/流率/流速/温度量测与校准技术]、[流速、流量、压力量测设备与仪器发展]、[通风科技(例如:整体通风、局部通风、吹气与吸气管道设计、暖通空调气流分配技术、推挽式气帘技术、近乎零泄漏之气罩、化学排气柜、生物安全柜、家庭与餐厅厨房排油烟机设计等等)]…。

第二部分 职业卫生与毒理学

朱志良,卫生毒理学博士,职业卫生主任医师,从事职业病防治工作37年。

聚焦职业卫生与毒理学。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设计专篇与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职业健康检查、企业职业病危害风险把控等关键技术和知识点。

适用人员:
1. 用人单位EHS人员;
2. 机构投资人、高级经理,技术与质量负责人,报告审核人、业务骨干、新进人员;
3. 职业健康专家,职业卫生监督人员;
4. 职业健康检查专业人员,大学或研究机构职业病防治研究人员;
5. 其他职业病防治社会人士。

协办单位:
北京婕伊宛洋企业文化有限公司。

报名邮箱:
49014156@QQ.COM。请发送姓名、性别、工作单位、职务(职称)、手机、邮箱等要素(见附件)。联系微信:13823185209。

会务费:
线下:每人会务费2600元,含税2800元。含两个午餐和一个晚餐及资料费、培训证书。
线上:每人会务费1900元,含税2100元。含资料费、培训证书。
发票由协办方“北京婕伊宛洋企业文化有限公司”提供,为“会务费”或“培训费”普通增值税发票。开户名称:北京婕伊宛洋企业文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车公庄支行;账号:1105 0170 5400 0000 0848

论坛地点:
9月14日18:00,酒店大堂注册。
深圳市 盐田区 环梅路20号 [四星级,大梅沙芭堤雅酒店]。

其他:
论坛免费赠送10多G的职业病防治资料(含有基于4万个致病因子的毒博士查询系统,市值3.9万)。还有培训证书,可作继续教育证明,美国CIH也认可。

中国职业病防治超级群(439785943)
职业病防治博士工作站(EHS13823185209)
北京婕伊宛洋企业文化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0日

附:报名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须与公章一致)

税务识别号

职务

职称

手机

邮箱

单位地址

与电话

发票项目选择:会务费?培训费

点击下面二维码可获取正式通知:

  • 征订,2500多篇文章

  • 2529 深圳开出一张罚单,七万五千元整
  • 2530 关于分类分级,尴尬之一

  • 2531 射线装置分类 NEW
  • 2532 化学因素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要点及主要问题之一
  • 2533 化学因素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要点及主要问题之二
  • 2534 化学因素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要点及主要问题之三
  • 2535 苯的过量接触问题,事关我们的职业病诊断政策
  • 2536 在石材加工厂干五年,11人罹患尘肺病,洗肺效果不佳。
  • 2537 别以为人命很贵,壹期尘肺病过世,只赔40万!
  • 2538 今天有环卫工人晕倒路边,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视频+幻灯片
  • 2539 您要看的这些视频在这里
  • 2540 职业卫生学几个关键点(一)

  • 2541 职业卫生学几个关键点(二)
  • 2542 职业卫生学几个关键点(三)
  • 2543 职业卫生学几个关键点(四)
  • 2544 职业卫生学几个关键点(五)
  • 2545 职业卫生学几个关键点(六)
  • 2546 职业卫生学几个关键点(七)
  • 2547 职业卫生学几个关键点(八)
  • 2548 职业卫生学几个关键点(九)
  • 2549 新旧比较,卫生与安监比较,关于预评价
  • 2550 职业卫生学几个关键点(十)

  • 2551 职业卫生学几个关键点(十一)
  • 2552 血的教训,数十起中毒死亡案例
  • 2553 前进中的兰化仪器,采样技术文件汇总
  • 2554 长管呼吸器!
  • 2555 国家这两个机构首次就同一问题发文,意义重大
  • 2556 先进国家的尘肺病防控(美国)
  • 2557 冰面下的职业病(1)
  • 2558 第16期芭堤雅职业卫生论坛通知
  • 2559 在线等(墙体辐射防护检测高度是130cm吗)
  • 2560 智慧职业健康检查软件登记处

  • 2561 洪湖的荷花及池鹭(1)
  • 2562 小微企业职业病帮扶实践
  • 2563 洪湖的荷花及池鹭(2)
  • 2564 为什么我们不能站在CT DR 口腔照片机门外?如何屏蔽才是合格的?
  • 2565 洪湖的荷花及池鹭(3)
  • 2566 洪湖的荷花及池鹭(4)
  • 2567 新的噪声控制规则(香港)
  • 2568 工厂及工业经营(石棉)规例,它致肺癌!
  • 2569 铁氰化钾是氰化物吗?
  • 2570 结果出来了,三分之二的人认为铁氰化钾不是氰化物,其理由是....

  • 2571 正式接受报名!第16期芭堤雅职业卫生论坛,老地方 不见不散
  • 2572 关于职业健康检查的细化文件正式颁布,挺好的!
  • 2573 中国海岸奢享泰式度假精品酒店欢迎职业卫生的朋友!
  • 2574 保存!柴油尾气、电焊烟、油漆工......,都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1类致癌!新鲜出炉的IARC清单
  • 2575 保存!X射线、中子、放射元素...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1类致癌!新鲜出炉的IARC清单
  • 2576 保存!如此多的职业性危害因素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1类致癌!情何以堪?新鲜出炉的IARC清单
  • 2577 这个解毒药采购信息真的准,不骗您
  • 2578 改期,第16期芭堤雅职业卫生论坛(培训)
  • 2579 如果卫健委有个类似最高检的机构,专门对类似问题进行统筹解释就好了
  • 2580 跟着教授学通风(1),第二季

  • 2581 跟着教授学通风(2),第二季
  • 2582 跟着教授学通风(3),第二季
  • 2583 有害因素有害性识别 PPT
  • 2584 工人的一个问题,让我哑口无言
  • 2585 如果工人怀疑自己得了职业病,怎么办?昨天推文的香港做法
  • 2586 如果工人怀疑自己得了职业病,怎么办?前天推文的台湾做法
  • 2587 这些做法真的好!记住这个数字,1.5和1,屏蔽
  • 2588 曝光开关要保管好
  • 2589 国家疾控发文,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 2590 出现这4个不舒服,赶紧就医!否则会死人的

  • 2591 这个毒物常群死群伤,还致癌!需高度关注。摩洛哥有国际会议,附通知!FREE
  • 2592 关于职业接触史,专家都搞错!
  • 2593 你说专家是错的,为什么?有依据吗?
  • 2594 再看这两个标准,其他同行的做法,就知道我们的知识面是非常狭窄的
  • 2595 加油站的人白细胞下降,能诊断职业病吗?职业接触史认知
  • 2596 那,究竟如何判定接触史呢?
  • 2597 真题,电离辐射法律法规
  • 2598 真题 电离辐射安全与防护基础
  • 2599 真题 非医用Ⅲ类射线装置
  • 2600 真题 医用Ⅲ类射线装置

  • 2601 告知卡、噪声、案例、加油站、分级分类、高温
  • 2602 风速、豁免、激光、甲醛、电弧、硫酸
  • 2603 视频 汽油 垃圾 微小气候 氟化氢 风险评估
  • 2604 9月中旬(14-16日),第16期芭堤雅职业卫生论坛如期举行
  • 2605 香港职业病诊断做法
  • 2606 香港的职业健康监督力度原来比我们还大
  • 2607 职业卫生服务机构执业地域范围早已经为全国了,监督员您落后了
  • 2608 跨地域服务备案取消了,为什么这上海 浙江 江苏 安徽还出台这个文件?
  • 2609 这3省市也跟着出台了类似文件,各地方是不是再建围栏阻止跨省检测评价?
  • 2610 疾控中心不能公务员化!
  • 2611 为什么疾控系统不能公务员化?
  • 2612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日本的“核污水”说了些什么?
  • 2613 日本核污水的12个问答
  • 2614 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日本核污水的报告
  • 2615 重磅,国际职业病诊断标准问世
  • 2616 新标准 放射治疗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