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浅谈水处理自控模型之一:液位控制

楼主(2025-03-20):
     液位计控制包含两种情况:高启低停和高停低启。

一、高启低停,一般用于排水系统中,当水池/水罐需要向外排水时,我们通过水泵启停来控制排水,水池/水罐安装液位开关或液位计。通过液位检查信号来控制水泵自动启停。

      若系统采用的是液位计,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将液位计通过模拟量输入转换为工程量值,然后通过HMI设定比较液位,当实时液位>高液位设定值时,触发水泵启动;当实时液位<低液位设定时,触发水泵停止。

    若采用是浮球开关或者液位开关,当高液位开关信号到达,启动水泵;当低液位开关信号出现,停止水泵。

     为了防止扰动信号,我们需要做滤波处理,通过增加延迟计时,来滤掉扰动信号。

二、高停低启,一般用于给水系统,当需要向水池/水罐注水的时,当液位信号处于低液位时,启动水泵注水;当水池/水罐已经注水到达高液位时,停止水泵;同样我们可以通过时间延迟滤掉扰动信号。

三、一般水泵设计两台及以上,这样可以设置备用水泵,可以轮换使用或者一台故障时,启动待机的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