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后台软件如何实现开机自动启动

楼主(2025-03-20):
   以前帮客户做的报表软件,反馈无法进行月报表记录。检查后,发现是因为月报表后台软件无法运行。
    找到后台软件点击没有反应,发现控制台权限设置问题。
修改后点击:
后台软件即可运行,
但是每次都要点击一下,造成很多不便,为此准备设置通过电脑开机自动启动:

以下为你介绍几种让EXE文件在电脑开机时自动启动的常见方法:

方法一:使用“启动”文件夹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适用于大多数Windows系统。

  1. 找到启动文件夹
    • Windows 10/11
      :按下 Win + R 组合键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 shell:startup 并回车,即可打开当前用户的启动文件夹 。如果是想让所有用户开机都自动启动该EXE文件,则输入 shell:common startup 打开系统级的启动文件夹。
  2. 复制EXE文件到启动文件夹
    • 找到你想要开机自启的EXE文件,直接将其复制粘贴到上述打开的启动文件夹中。这样,每次开机时系统都会自动运行该EXE文件。

其他方法也可以测试一下:

方法二:通过任务计划程序

这种方法相对灵活,可以设置更多的启动条件和参数。

  1. 打开任务计划程序
    • 按下 Win + R 组合键,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 taskschd.msc ,然后回车,打开“任务计划程序”窗口。
  2. 创建新任务
    • 在任务计划程序窗口的右侧,点击“创建任务”选项。
  3. 配置任务基本信息
    • 在“常规”选项卡中,为任务取一个易于识别的名称,比如“[EXE文件名]开机自启”。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只在用户登录时运行”或者“不管用户是否登录都要运行”,同时设置好相应的权限。
  4. 设置触发条件
    • 切换到“触发器”选项卡,点击“新建”。在“开始任务”下拉菜单中选择“登录时”,这表示当用户登录系统时触发任务,也就是开机后用户登录成功就会启动EXE文件 。你还可以根据需求进一步设置其他触发条件,如特定时间等。
  5. 指定操作
    • 切换到“操作”选项卡,点击“新建”。在“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启动程序”,然后在“程序或脚本”框中,点击“浏览”按钮,找到你要开机自启的EXE文件并选中它。如果该EXE文件需要特定的参数才能正常运行,可以在“添加参数(可选)”框中填写相应参数。
  6. 完成设置
    • 完成上述配置后,点击“确定”保存任务。之后每次开机满足设定的条件时,该EXE文件就会自动启动。

方法三:修改注册表

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实现开机自启,但操作不当可能会影响系统稳定性,所以操作前建议备份注册表。

  1.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 按下 Win + R 组合键,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 regedit ,然后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 定位到相应键值位置
    • 当前用户开机自启:依次展开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
  • 所有用户开机自启
    :依次展开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
  1. 创建新的字符串值
    • 在右侧窗格中,右键单击空白处,选择“新建” -> “字符串值”。
  2. 设置字符串值
    • 为新创建的字符串值命名一个有意义的名称,然后双击该字符串值,在“数值数据”框中输入你要开机自启的EXE文件的完整路径(包括文件名和扩展名)。例如 C:\Program Files\MyApp\myapp.exe 。
  3. 保存并退出
    • 完成上述操作后,关闭注册表编辑器 。下次开机时,指定的EXE文件就会自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