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通过 PROFINET 连接 V90 PN 实现 基本定位控制功能块...

楼主(2025-03-20):
从 STEP 7-Micro/WIN SMARTV2.4 和 S7-200 SMART PLC(固件版本 V2.4)开始

增加了 PROFINET 通信的功能。通过 PROFINET 接口可与 V90 PN 伺服驱动器进行通信连接,此接口可支持八个连接(IO 设备或驱动器)。

为了实现S7-200 SMART 对 V90 PN 的基本定位控制,需要安装如下软件:

  • STEP7-Micro/WINSMARTV2.4调试软件

  • STEP7Micro/WINV2.4SINAMICcontrol库更新工具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en/view/109766118/zh

  • SINAMICS V-ASSISTANT软件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en/view/109738387

本文详细介绍了具体的实现方法。

1                               SINA_POS介绍

安装STEP 7 Micro/WIN V2.4SINAMIC control 库更新工具后,STEP 7-Micro/WIN

SMART 调试软件中提供了 SINAMICS 库, 库中的 SINA_POS 功能块如图 2-1 所示:

此功能块可配合 V90PN 驱动中的基本定位功能使用,在驱动侧必须激活基本定位功能,并使用西门子111 通信报文。

SINA_POS输入输出参数说明见表 2-1。

2-1 SINA_POS 输入输出参数说明

类型

描述

ModePos

INT

运行模式:

1 = 相对定位

2 = 绝对定位

3 = 连续运行模式(按指定速度运行)

4 = 主动回零

5 = 直接设置回零位置

6 = 运行程序段 015

7 = 按指定速度点动

8 = 按指定距离点动

Position

DINT

ModePos=1 2 时的位置设定值[LU]

ModePos=6  时的程序段号

Velocity

DINT

ModePos=123 时的速度设定值

[1000LU/min]

EnableAxis

BOOL

伺服运行命令:

0 = 停止(OFF1)

1  = 启动

CancelTraversing

BOOL

0 = 取消当前的运行任务

1 = 不取消当前的运行任务

IntermediateStop

BOOL

暂停任务运行:

0 = 暂停当前运行任务

1 = 不暂停当前运行任务

Execute

BOOL

激活请求的模式

St_I_add

DWORD

PROFINET  通信报文I 存储区起始地址的指

针,例如 &IB128

St_Q_add

DWORD

PROFINET 通信报文  Q 存储区起始地址的指

针,例如 &QB128

Control_table3

DWORD

Control_table 起始地址的指针,例如 &VD8000

Status_table4

DWORD

Status_table 起始地址的指针,例如 &VD7500

类型

描述

ActVelocity

DWORD

实际速度(十六进制的 40000000h 对应 p2000

参数设置的转速)

ActPosition

DWORD

实际位置[LU]

Warn_code

WORD

来自  V90 PN 的警告代码信息

Fault_code

WORD

来自  V90 PN 的故障代码信息

Done

BOOL

当操作模式为相对运动或绝对运动时达到目标

位置

3 Control_table 参数的定义:

字节偏移

保留

保留

AckError

确认错误

V90

不用

Jog2

点动 2

Jog1

点动 1

Negative

负向旋转

Positive

正向旋转

保留

OverV:设定速度百分比 0199%

OverAccModePos=123 时的设定加速度百分比  0100%

OverDecModePos=123 时的设定减速度百分比  0100%

ConfigEpos1

ConfigEpos:可以通过此参数控制基本定位的相关功能,位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ConfigEPos

功能说明

ConfigEPos.%X0

OFF2 停止

ConfigEPos.%X1

OFF3 停止

ConfigEPos.%X2

激活软件限位

ConfigEPos.%X3

激活硬件限位

ConfigEPos.%X6

零点开关信号

ConfigEPos.%X7

外部程序块切换

ConfigEPos.%X8

ModPos=23 时设定值连续改变(不需

要重新触发)

注意:如果程序里对此进行了变量分配,必须保证初始数值为 3(即

ConfigEPos.%X0 和ConfigEPos.%X1 等于 1,不激活OFF2 和OFF3停止)

Status_table 参数的定义:

偏移

保留

Overrang

e_Error

AxisError

AxisWarn

Lockout

AxisRef

AxisPos

Ok

Axisen

abled

输入的数

驱动器发

驱动器发

驱动禁

已设置

达到轴

驱动已

据超出范

生错误

生警告

止接通

参考点

的目标

使能

位置

Error ID:识别错误类型。

Actmode:当前激活的运行模式

偏移

POS ZSW1POS ZSW1 状态字  1

POS ZSW2POS ZSW2 状态字  1

Error ID 参数的错误代码:

错误代码

说明

无错误

检测到驱动器错误

驱动器已禁用

不支持所选模式

参数 OverVOverAcc OverDec 的设置超出支持的取值范围

ModePos=6 时,设置的程序段号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