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如何读写 V90 PN 的驱动参数

楼主(2025-03-20):
S7-200 SMART 通过 PROFINET 连接 V90 PN 实现 基本定位控制功能块介绍

  • 一步一步实战S7-200SMART与V90PN的定位控制

  • STEP7-Micro/WIN SMART V2.4利用提供的PN配置向导进行配置如图:

    本文档下载地址:https://t.zsxq.com/VBUBAiQ

    并定义以下变量:

    Start_pulse

    V1000.0

    Read_Write

    V1000.1

    Parameter_No

    VW1010

    Index_No

    VW1012

    Write_REAL_value

    VD1020

    Write_DINT_value

    VD1024

    Device_No

    VW1030

    Device_info

    VB1040

    Read_REAL_value

    VD1060

    Read_DINT_value

    VD1064

    Format_value

    VB1070

    ErrorNo

    VW1080

    ErrorId

    VD1090

    PN_Error_Code

    VD1094

    Status

    VB1100

    Status_bit

    VB1102

    SINA_PARA_S 功能块说明:

    输入参数:

    输入信号

    类型

    含义

    Start

    BOOL

    启动任务(0 = 无任务;1 = 开始执行任务)

    ReadWrite

    BOOL

    0 = 读取,1 = 写入

    Parameter

    INT

    参数编号

    Index

    INT

    参数索引

    ValueWrite1

    REAL

    REAL 格式的参数值

    ValueWrite1

    DINT

    DINT 格式的参数值

    DeviceNo

    WORD

    设备编号

    Device_Par ameter

    DWORD

    Device_Parameter”起始地址的指针。“Device_Parameter”指 PROFINET 从站的参数,从下图中查看。

    字节偏移:

    0:轴编号,对于 V90 驱动器,选择 2

    1:保留

    2-5API编号

    6-7:插槽编号

    8-9:子插槽编号

    输出信号

    类型

    含义

    ValueRead1

    REAL

    从驱动器读取的参数值(REAL 格式)

    ValueRead2

    DINT

    从驱动器读取的参数值(DINT 格式)

    Format

    BYTE

    读取的参数的格式:

    02:整型 8

    03:整型 16

    04:整型 32

    05:无符号 8

    06:无符号 16

    07:无符号 32

    08:浮点

    10:八进制字符串(16 )

    13:时间差(32 )

    41:字节

    42:字

    43:双字

    44:错误

    ErrorNo

    WORD

    根据 PROFIdrive 配置文件的错误编号

    ErrorID

    DWOR D

    错误  ID

    第一个字:二进制编码,指示出现故障的参数

    访问

    第二个字:故障类型

    PN_Error_Code

    DINT

    根据  PROFINET 协议的错误代码。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见 PROFINET IO(版本 2.3)的

    技术规范。

    Status

    BYTE

    当前操作的状态:

    Bit0-Bit4:错误代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指令 RDREC WRREC 的系统定义错误代

    码。

    Bit5=1,错误

    Bit6:正在进行请求

    Status_bit

    BYTE

    状态表:

    Bit0:就绪

    Bit1:繁忙

    Bit2:已完成

    Bit3:错误

    分配程序库使用的V 地址区:

    通过状态图表功能进行相关的功能测试:

    1.  读取 p29070:内部速度限制 1(正向示例

    符号

    赋值

    Start_pulse

    V1000.0

    Read_Write

    V1000.1

    Parameter_No

    VW1010

    Index_No

    VW1012

    Write_REAL_value

    VD1020

    Write_DINT_value

    VD1024

    Device_No

    VW1030

    Device_info

    VB1040(AxisNumber)

    VD1042(APINumber)

    VW1046(SlotNumber)

    VW1048(SubSlotNumbe)

    Read_REAL_value

    VD1060

    Read_DINT_value

    VD1064

    Format_value

    VB1070

    ErrorNo

    VW1080

    ErrorId

    VD1090

    PN_Error_Code

    VD1094

    Status

    VB1100

    Status_bit

    V1102.0

    Ready

    V1102.1

    Busy

    V1102.2

    Done

    V1102.3

    Error

    •  将变量“Read_Write”设置为 0,读取驱动器参数。

    • 在变量“Device_info”中输入设备参数信息。

    • VB16Axisnumber”中输入轴编号。

    • 在变量“Parameter_No”中输入参数编号。在变量“Index_No”中输入索引。

    • 将变量“Start_pulse”设置为1 以开始任务。

    • 如果参数数据类型为 REAL,则变量“Read_REAL_value”显示该值。

    • 如果参数数据类型为 DINT,则变量“Read_DINT_value”显示该值。

    2. 修改参数 p29070:内部速度限制 1正向示例:

    符号

    赋值

    Start_pulse

    V1000.0

    Read_Write

    V1000.1

    Parameter_No

    VW1010

    Index_No

    VW1012

    Write_REAL_value

    VD1020

    6000.0

    Write_DINT_value

    VD1024

    Device_No

    VW1030

    Device_info

    VB1040(AxisNumber)

    VD1042(APINumber)

    VW1046(SlotNumber)

    VW1048(SubSlotNumbe)

    Read_REAL_value

    VD1060

    Read_DINT_value

    VD1064

    Format_value

    VB1070

    ErrorNo

    VW1080

    ErrorId

    VD1090

    PN_Error_Code

    VD1094

    Status

    VB1100

    Status_bit

    V1102.0

    Ready

    V1102.1

    Busy

    V1102.2

    Done

    V1102.3

    Error

    过程:

    ·       将变量“Read_Write”设置为 1,修改驱动器参数。

    ·       在变量“Device_info”中输入设备参数信息。

    ·       VB16Axisnumber”中输入轴编号。

    ·       在变量“Parameter_No”中输入参数编号。在变量“Index_No”中输入索引。

    ·       修改变量“Write_REAL_value”或“Write_DINT_value”中的参数:如果在读取参数时,变量“Format_value”显示下列数据:16#0216#0516#4116#4216#0316#0616#0A16#08,则修改变量Write_REAL_value”中的参数。

    ·       如果在步骤 2 中,变量“Format_value”显示下列数据:16#4316#0416#07 16#0D,则修改变量“Write_DINT_value”中的参数。 将变量“Start_pulse”设置为 1以开始任务。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