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基本编程练习(1):用一个按钮控制三个灯

楼主(2025-03-22):
用一个按钮控制三个(组)灯

学习PLC就是要多练习,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小李会准备更多的PLC基础编程案例,有兴趣的老铁可以来一起练习。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个简单的照明灯控制程序案例。

案例程序要求:

用一个按钮控制三个灯的开关,要求按一下按钮,亮一个灯,亮度不够,再按一下按钮,再亮一个灯,直到三个灯全部点亮。点亮后,再按一下按钮,先亮的灯先灭一个,再按一下按钮,第二亮的灯再灭一个,直到全灭,如果一直按下按钮3秒钟,则灯全灭。

软元件分配/使用如下表:

Y0
灯1
D0=0
灯全灭
Y1
灯2D0=1
灯1亮
Y2
灯3D0=2
灯12亮

D0=3
灯123亮
X0
按钮
D0=4灯23亮

D0=5
灯3亮

D0=6
复位不亮

设计思路:

X0每按一次D0自加1,根据计数设定灯亮与灭。

接线简图:

编写程序:

首先,我们用梯形图语言来编写,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MELSOFT GX Works3,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系列、机型,选择梯形图语言编写:

梯形图程序,用INCP指令设计如下:

这里T0接通也可以把D0的数一并复位,再按按钮时就从开始计算。

其次,我们再用ST语言来编写,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MELSOFT GX Works3,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系列、机型,选择ST语言编写:

ST语言程序如下:

RST(SM402,D0);

INCP(LDF(1,X0),D0);

OUT_T(X0,T0,30);

IF D0=6 OR T0 THEN

D0:=0;

END_IF;

CASE D0 OF //整型数据类型的值

1://值为1,则

Y0:=1;

2://值为2,则

Y1:=1;

3://值为3,则

Y2:=1;

4://值为4,则

Y0:=0;

5://值为5,则

Y1:=0;

6://值为6,则

Y2:=0;

ELSE//否则

Y0:=0;

Y1:=0;

Y2:=0;

END_CASE;

参阅:《三菱FX5U PLC,ST编程语言的语句类型,赋值语句和条件选择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