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例 FX5U-32MT/ES 直线插补 简单程序

楼主(2025-03-22):
此样例适用于新手,老手请无视

请注意:FX5U是需要设置参数的,大致步骤如下:

1、点击软件左边的 “参数” -  “系统参数”,在弹出的窗口中设置PLC型号为FX5U-32MT/ES  (本次样例使用机型 )
2、点击软件左边的 “参数” - “FXUCPU” - “模块参数” - “高速I/O”
      2-1、在右边的界面中点“输出功能” - “定位” ,再右边点界面点 “定位” - “详细设置”
      2-2、点击 “详细设置” 弹出一个窗口,设置轴1 轴2,注意轴1 选 基准轴速度
      2-3、点击“轴1定位数据”,“轴2定位数据”,设置使用软元件,控制方式,插补对象轴,定位地址,指令速度等
在样例中,没修过参数显示为蓝色,修改过的参数显示为黑色,如下图

设置完成后,一定要点确定和应用

程序中检测了指令运行的时间,以此程序为例,两轴不同的位置,同样是2秒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