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定位模块FX2N-20GM与FX2N-10GM的区别

楼主(2025-03-22):
三菱FX2N-20GM和三菱FX2N-10GM均为三菱FX系列PLC定位模块,都是通过脉冲输出形式的定位单元或模块,但因用户在使用时常常将其混淆,所以海蓝机电今天就来介绍下这两种三菱PLC模块的特点以便大家区别比较,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三菱PLC模块FX2N-20GM特点:
1、三菱PLC模块FX2N-20GM为定位控制器
2、FX2N-20GM可同时控制2根轴进行直线插补圆弧插补
3、FX2N-20GM可不与PLC连接,而单独运行(可P扩展I/O)
4、1台可P控制2根轴,三菱FX1S、FX2N、FX3U系列PLC 最多可连接8台,三菱FX2NC 系列PLC 最多可连接4台,三菱FX3UC 系列PLC最多可连接7台,从而可控制多根轴
5、可以输出最高200kHz的脉冲串。插补时为100kHz
6、FX2N-20GM具有绝对位置检测功能和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功能
7、可用流程图形式的编程软件,开发可视化的程序
三菱PLC模块FX2N-10GM特点:
1、三菱PLC模块FX2N-10GM为脉冲序列输出单元
2、FX2N-10GM只能控制一轴
3、FX2N-10GM可与三菱FX2N系列 、FX2NC系列PLC连接,但是与三菱FX2NC系列PLC连接时需要一个FX2NC-CNV-IF端子接口,与FX2N系列最多可连接8个定位单元,FX2NC系列最多连接4个。
4、三菱FX2N-10GM是定位模块,也可以叫定位单元
5、FX2N-10GM定位模块允许用户使用三菱伺服电机通过驱动单元来控制定位。
阅读扩展:

三菱PLC定位模块FX2N-20GM介绍:
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值对应了的同时进行2轴控制。
不连接主机,可单独驾驶(I/O扩展)。
1台2轴控制,FX2N,FX3U系列最大8台,FX2NC序列最大4台,FX3UC序列最大7~8台连接,可以控制多个轴。
最大200kHz的脉冲输出。(插值时100kHz)
配备了一个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功能及绝对位置检测功能。
可以在可视化编程软件流程图式的程序开发。
三菱PLC定位模块FX2N-20GM
详细规格说明:
【控制轴数】:2轴
【插补功能】:2轴直线插补,2轴圆弧插补
【脉冲输出方式】:集电极开路系统
【脉冲输出形式】:CW/CCW脉冲串,脉冲+方向
【最大频率】:为200kHz(100kHz的插补运算)
【加减速处理】:自动梯形加减速
【控制单元】:pulse,毫米,10- 1英寸,脉冲
【定位范围】:
        -999,999~+999,999*(最小指令单位)脉冲]
        -999,999~+999,999[*(最小指令単位)mm]
        -999,999~+999,999[*(最小指令単位)*10 -1 英寸]
        -999,999~+999,999*(最小指令单位)度]
        最小指令单位时,可设置为 *1,*10-1,10*-2或*10-3
        脉冲单元时,可设置为 *1,*10 1,*102,*103
【程序语言】:Code号码方式
【位置数据】:块指定(X,Y轴轴,同时2轴):0~99(100块)
【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可以连接(集电极开路型)
【绝对位置检测(ABS当前值读取)】:参数进行设定
【程序存储器】:7.8K步(内部RAM,电池备份)
【输入和输出点占用】:8点
【适用机型】:FX2N、FX3U、FX2NC、FX3NC;与FX2NC系列PLC连接时,必须要FX2N-CNV-IF;与FX3UC系列PLC连接时,必须要FX2N-CNV-IF或FX3UC-1PS-5V
【重量】:0.4Kg
【电源电压】:DC 24V+10% - 15%(外部电源)
【容许瞬时停电时间】:5ms以下
【耗电量】:10W
【电源保险丝】:125V 1A
【控制输入】:[操作开关] MANU(手动)/ AUTO(自动运行)
                    [操作系统] FWD(手动前进),RVS(手动相反),ZRN(机床回零), (X0~X7也被用来作为通用输入,中断输入)启动(自动启动),STOP(停止),手动脉冲发生器,步进驱动器输入(参数设置)
                    [机械] (共用X0~X7通用输入,手动脉冲发生器输入)4点DOG(近点信号),LSF(正向限位),LSR(反向旋转限制),中断
                    [伺服系统] SVRDY(伺服准备好),SVEND(伺服年底),PG0(零信号)
                    [通用](共享中断输入,手动脉冲发生器输入)X0~X7机身,(八进制数)X10~X67的功能块连接可扩展
【输入信号电压】:[START,STOP,ZRN,FWD,RVS,LSF,LSR,DOG,X 0~7] DC 24V±10 %(内部供电)
              SVRDY [0],SVEND,PG DC5V~24 V±10%
【输入信号的形式】:NPN开路集电极晶体管输入或触点输入
【输入信号电流】:[START,STOP,ZRN,FWD,RVS,LSF,LSR,DOG,SVRDY,SVEND,X0~7] 7mA/DC24V
              [PG0] 11.5mA/DC24V
【输入ON灵敏度】:[START,STOP,ZRN,FWD,RVS,LSF,LSR,DOG,SVRDY,SVEND,X0~7] 7mA/DC24V
              [PG0] 11.5mA/DC24V
【输入OFF灵敏度】:[START,STOP,ZRN,FWD,RVS,LSF,LSR,DOG,X0~7]1.5mA以下
               [SVRDY,SVEND] 0.3mA以下
               [PG0] 0.5mA以下
【输入读取速度】:[START,STOP,ZRN,FWD,RVS,LSF,LSR,SVRDY,SVEND]约3ms
              [DOG] 约0.5ms
              [PG0] 约16μs
              [X0~X7(通用输入作为玩家使用时)]约3ms
【电路绝缘】:光电耦合器绝缘
【表示动作】:输入ON时LED点灯
【输出数】:[定位单元驱动输出] (FP,RP,CLR)3点
                [定位装置通用输出] (Y00~Y07) 8点
【输出形式】:[FP,RP] 选择脉冲串(FP)/反向(RP)或脉冲串(PLS)+方向(DIR)可前进。
                        [CLR] 原点回归的动作完毕时ON
【输出方式】:开集极晶体管输出
【额定负载电压】:[FP/RP] DC5V~24V
                               [CLR] DC5V~24V
【最大负载电流】:[定位单元驱动输出] 20mA
                               [定位装置通用输出] 50mA
【ON时最大电压降】:0.5 V以下(CLR是1.5以下)V
【OFF时泄漏电流】:0.1毫安/ DC 24V以下
【输出频率】:200KHZ在100kHz(插值)

FX2N-10GM 可以进行单速定位和中断定位,也支持多段变速运行等复杂控制。
三菱plc定位专用模块FX2N-10GM
基本参数:
【控制轴数】:1轴
【程序内容】:内置3.8k 步EEPROM
【定位】:
    方式:相对距离指定方式/绝对位置指定方式
    单位:mm, inch, deg 或PLS
    累积地址:-2,147,483,648 ~ 2,147,483,647(32位+ 符号)
    最大输出频率:200kHz
    速度:153,000 cm/min
【占用点数】:8点
【驱动电源】:DC24V +10%、-15%
【消耗电量】:5W
【质量】:0.3kg
【外形尺寸(W x H x D) mm】:60 x 90 x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