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2025-03-23):
朋友接的一个小项目,现场安装到位快一年了,一直搁置(话说国有不差钱的单位办事效率也不见得高)。上周六朋友出差国外,甲方突然要求五一节前通电调试完成,节后要投入使用。朋友一口气将项目招标文件要求,电箱控制系统原理图,PLC程序一股脑邮件给我,要我代他去现场完成调试任务。(多年朋友,他知道我不会答允替人调试,所以也不商量,直接要我去现场)。
现场就在本市,不需要外地出差。朋友赖上我了,没办法,只能接受。
大概看了一下项目资料,系统比较简单,但使用的材料以及低压元器件上档次,施耐德(后来查询知道是国产)微断、接触器、热继电器、指示灯、按钮,明纬350W开关电源,德力西300VA隔离变压器,西门子S7-200 SMART CPU ST30(6ES7288-1ST30-0AA0)+EM AM03(6ES7 288-3AM03-0AA0)。哈尼克(Hanic)两线制电流输出压力变送器(0~0.4MPa),格兰富水泵(电机)。
一共2套系统,2电箱控制要求一模一样。主要控制一主一备2台泵运行,检测管路压力,要求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低于某定值启泵,高于某定值停泵。其他有检测罐体液位的开关(是否缺水),管道安全阀等。招标文件对控制要求只是简单几句话:泵启动压力0.05MPa,停泵压力0.113MPa,控制要有就地/远程2模式,每个模式下都要有手/自动功能。至于远程怎么控制(通讯方式还是硬接线方式),手自动怎么控制都没有具体说明。
首次现场:
朋友只叮嘱我去现场带一只小平口螺丝刀,压力变送器与液位开关的线需要接,其他不明白随时微信通话。现场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中午12:00接到电话要我去现场调试,说话的口气好像我去现场看一眼就可以手到擒来马到成功,分分钟可以解决事情。PLC控制项目不带笔记本去现场调试?所以“任他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准备好了一台笔记本,一段网线,一把小螺丝刀,一只剪钳……出发时时间已经下午15:30,到现场已经16:00以后了。
2电箱各接了一只压力变送器与一只液位开关,我已是汗流浃背,累的不行。(有好多年没有做现场调试了,早年熟悉的场景又一次再现)。
本地手动模式,启动1#泵不成功,2#泵同样启动不成功。切换到自动模式,2台泵还是不能成功启动。
Why?
压力问题?信号问题?……不是我设计的,一切都得从头检查。
联机监控,发现朋友程序逻辑:1.两台泵相互闭锁,任何情况下只能启动一台泵工作。2.不论手动还是自动,启动泵都要满足压力在0.05~0.113MPa范围内,否则不能启动。看现场管路上的机械压力表,示数为0,立即明白泵不能启动的原因。泵不能启动,管路压力上不来,暂时将源程序中启动需要的最低压力条件去掉,按下“启动”按钮,还是不能启动。再次检查,发现模拟量处理模块检测到的压力值数据居然是32767(SAMRT中最大值27648,一头雾水,直接懵逼)。现场没有其他工具(走时多带了一只剪钳才不至于接线工作受阻),只得暂时又将启动条件中的最大值也去掉,手动模式操作“启动”、“停止”按钮,2台泵能正常启停。赶紧转移到另一台电箱,发现与前一台电箱情况一模一样,闭着眼睛将修改后的程序下载,就地手动功能恢复正常。
时间马上到20:00,不知不觉忙活了将近4小时,赶忙回家。感受只有一个字——“累”!
两个问题:
调试未达到要求,暂时带出来了2个问题。
1.启动泵为什么要求满足压力在0.05~0.113MPa之间,而不是低于低值启动,高于高值停止。相关招标文件要求泵启动压力0.05MPa,停泵压力0.113MPa。感觉朋友对要求理解有误。
2.压力变送器输出,PLC采样压力显示32767(参照同点位机械压力表测量数据示数0,此时PLC采样数据应该是5530左右,而不是32767)。
问题1联系朋友,他讲了一大堆,我听后一头雾水。对于循环水管网工艺一窍不通,此问题暂时搁置。
问题2烧脑细胞。2套系统,2只压力变送器一样的“故障”表现,估计压力变送器本身问题不大可能;接线错误?二线制接法,我自己现场接的线,反复核对过,也不大可能;程序处理问题?我反复阅读了朋友写的模拟量处理程序单元,也没有发现问题。
晚上在家百度,西门子模拟量模块最被大家讨论到的使用问题有:1.未用到的通道要短接(现场模块2AI/1A0三通道,只使用了一个AI通道,看设计图纸,没有显示短接另外一个未用到的通道);2.模块电源与变送器电源不是同一电源,需要将2电源负端连接成唯一的等电位,否则会导致模拟量信号不稳定(现在遇到的是很稳定的固定值,有区别)。
稍不留神时间已到了第二天凌晨2点。赶紧休息,计划再次去现场时带一块万用表测量一下压力变送器的输出电流。
现场安装的压力变送器以及压力表如下图1
图1:控制的一主一备2台泵
二次现场:
自己不懂工艺,也看不懂管路,即时与朋友沟通费时费事,第二次去现场要求懂工艺的一同前往。上午10:00左右到达,万用表检查了模拟量扩展模块电源,压力变送器电源,都没有问题(朋友设计的扩展模块电源为开关电源提供;压力变送器回路电源取自PLC主模块6ES7288-1ST30-0AA0输出的传感器电源,二者不是同一个电源。短接了另外一个未用到的模拟量输入通道,问题依然存在,压力采样数据还是很稳定的显示32767。
监测到的压力变送器测量结果如下图2
图2:监控PLC采集的压力数据
打算测量压力变送器输出电流,此刻突然发现模拟量模块EM AM03(6ES7 288-3AM03-0AA0)上端竟然是上下两层接线端子,明显将此模块电源线错误的接到了上层段子。
CPU及模拟量扩展模块如下图3
图3:CPU ST30+EM AM03
将模拟量扩展模块EM AM03电源(L+/M)两根线移到下层端子相应位置,监控看到了压力真实数据。至此问题2圆满解决。对于问题1,我提出看法后,搞工艺的也认为要压力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启动,与我朋友说法一样,我只有哑然接受……
压力值正常,手动条件下启停调试正常后调试自动。切换开关拨到“自动”位置,主泵不能自行启动,原因还是管网排水后压力突然之间低于设定的0.05MPa,电机不能启动。此时搞工艺的有点“明白”了过来,感觉要做成如我所说的低于低值启动,高于高值停止。让他与我朋友沟通,他们达成一致后我修改了程序。继续调试自动运行,低压自启高压自停,却又带出来一个新问题。
问题3:高压停泵,泵停止后压力会有一个小范围骤降,监测到的压力值又小于了设定的压力高值,而朋友高压停泵逻辑采用了串联压力高值常闭点停线圈输出的方式。这样就出现了停泵——启泵——停泵的不断循环,听见接触器噼里啪啦的吸合关断声,搞工艺的说他感觉我做成了恒压调节了(看来人家这位搞工艺的懂自控)。
源程序有关压力控制泵启停的逻辑段如下图4
4:压力控制泵启停逻辑片段
看源程序,朋友可能也考虑到了会出现问题3,压力值比较后没有马上输出结果去启停泵,而是做了3s的延时处理,但是实际运行中3s时间管网压力上升值不足以抵消掉停泵后压力值突然骤降,还是出现了停-启-停的不断循环。起初考虑加大这个延时时间,测试后感觉不够理想,后来直接将启停泵的压力标志位M2.0/M2.1做成SET/RST形式,这样一旦SET M2.1,就会彻底停泵,等到压力降到低值以下,延时启泵时再将M2.1复位就行。
泵房面积不大,最少有三家供货商调试设备,地面没有处理,到处是垃圾尘土油污,控制箱顶部是唯一比较干净的地方,将笔记本搁在箱顶,高度与我站着基本等高,看一会程序头晕脑胀脖子僵硬。
时间马上就到19:00,赶紧收拾战场回家,又耗了一天。欣慰的是,发现的问题都已处理好了,前期调试算完成了任务。甲方搞联调暂时不会再找我,至于运行以后发现隐性问题,那时朋友已经归来,他的作品他解决。本文版权:一颗小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