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编程入门:5个实用技巧让你快速掌握》

楼主(2025-03-23):
《PLC编程入门:5个实用技巧让你快速掌握》
从基础到实战,带你轻松跨入PLC编程的大门!

一、梯形图基础:像搭积木一样编程

基本概念
PLC编程的核心就是梯形图(Ladder Diagram),它用直观的图形符号代替传统代码,像搭积木一样组合逻辑。想象一下家里的电灯开关:按下开关(输入条件)→ 灯亮(输出动作)。梯形图就是这个过程的图形化表达。

硬件接线示例
假设用按钮控制继电器(图1):
    按钮接X0(输入点)继电器线圈接Y0(输出点)电源和公共端COM连接
    (配图示意:按钮-X0-COM,Y0-继电器-COM,标注极性)

代码示例(三菱FX系列)
|--[X0]--[Y0]--|
|--[Y0]--|       //自锁逻辑

注释:按下X0按钮,Y0通电并自锁,继电器保持吸合状态。

常见问题
    Q:为什么输出不动作?
    A:检查COM端是否接电源,输出点负载是否匹配(继电器线圈电压是否一致)。Q:逻辑混乱怎么办?
    A:先用纸画出控制流程,再转成梯形图。

注意事项
PLC的输入输出是弱电控制强电,接线时务必断电操作!老张上次带电插拔烧了输入模块,血泪教训啊!

二、输入输出点配置:别让"信号迷路"

基本概念
PLC的输入点(X)是"眼睛",负责检测按钮、传感器信号;输出点(Y)是"手",控制继电器、电机等执行机构。关键是信号类型匹配:
    数字量:开关信号(如按钮)模拟量:连续信号(如温度传感器)

实战案例:电机正反转控制
    正转按钮→X1反转按钮→X2停止按钮→X3正转接触器→Y1反转接触器→Y2

梯形图逻辑
|--[X1]--[Y1]--|  //正转启动
|--[X2]--[Y2]--|  //反转启动
|--[X3]--|/|------//停止所有
|--[Y1]--|/|-[Y2]  //互锁保护
|--[Y2]--|/|-[Y1]

调试技巧
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点电压:按下按钮时X点对COM应有24V。输出点测试可临时接LED灯验证。

三、定时器和计数器:自动化的时间魔法

生活类比
定时器像厨房定时器,到点提醒;计数器像跳绳计数器,满100次触发动作。

应用案例:包装机计数
要求:每10个产品装箱,蜂鸣器响3秒。
|--[X0]--[C0 K10]--|  //X0每触发一次,C0计数+1
|--[C0]--[T0 K30]--[Y0]--|  //计数满10次,启动3秒定时,触发蜂鸣器Y0
|--[T0]--[RST C0]--|       //复位计数器

参数设置
    三菱PLC中,K30表示30×100ms=3秒西门子用S7T#3S直接表示3秒

易错点
定时器/计数器不复位会导致重复触发!加复位逻辑是必须的,就像用完微波炉要清零。

四、调试三板斧:快速定位问题

    强制调试:在编程软件中强制ON/OFF输入输出点,跳过物理信号测试逻辑。监控模式:实时查看程序运行状态,像"X光"一样透视PLC内部。分段测试:复杂程序拆分成小模块逐个验证。

经典案例
某流水线传感器误触发,发现是因为:
    未加软件滤波(用定时器延迟50ms再判断信号)传感器电源与PLC共地干扰 → 改用独立电源解决

五、安全规范:保住设备和头发

    电气隔离:强电(220V)和弱电(24V)线路分开走线,避免干扰或短路。紧急停止:必须设计硬线急停电路,不能仅靠程序控制。过载保护:电机控制回路加热继电器,别指望PLC输出点扛大电流。

血的教训
新手小王把220V接触器线圈直接接PLC输出点,结果Y点烧糊——记住:PLC输出电流一般≤2A,大负载必须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

实操建议

    用仿真软件(如GX Works2的模拟器)先验证逻辑尝试编写交通灯控制程序:
      红灯30秒 → 绿灯25秒 → 黄灯5秒(循环)增加夜间模式:黄灯闪烁
    记录调试中遇到的异常现象及解决方法

技术没有捷径,但好的方法能少走弯路! 下期预告:《从PLC到单片机:控制器的跨界对比》,聊聊两者配合使用的神奇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