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基本功(续):喷泉和交通等的PLC控制实例详解 ...
PLC基本功(续):喷泉和交通等的PLC控制实例详解

楼主(2025-03-23):
上文给大家介绍了几种PLC控制线路图和梯形图,并给出了两道实例练习,应大家要求,下面把两个实例的详解提供给大家!
PLC基本功:控制线路与梯形图(附赠三菱PLC编程软件)
喷泉的PLC控制系统开发实例
系统控制要求
系统要求用两个按钮来控制A、B、C三组喷头工作(通过控制三组喷头的电动机来实现),三组喷头排列如下图所示。系统控制要求具体如下:
当按下启动按钮后,A组喷头先喷5s后停止,然后B、C组喷头同时喷,5s后,B组喷头停止、C组喷头继续喷5s再停止,而后A、B组喷头喷7s,C组喷头在这7s的前2s内停止,后5s内喷水,接着A、B、C三组喷头同时停止3s,以后重复前述过程。按下停止按钮后,三组喷头同时停止喷水。下图为A、B、C三组喷头工作时序图。
确定输入/输出设备,并为其分配合适的I/O端子
输入
输出
输入设备
对应PLC端子
功能说明
输出设备
对应PLC端子
功能说明
SB1
X000
启动控制
KM1线圈
Y000
驱动A组电动机工作
SB2
X001
停止控制
KM2线圈
Y001
驱动B组电动机工作
KM3线圈
Y002
驱动C组电动机工作
绘制喷泉的PLC控制线路图
编写PLC控制程序
启动三菱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编写满足控制要求的梯形图程序,编写完成的梯形图如下图左所示,可以将它转换成下图右所示的指令语句表。
详解硬件线路和梯形图的工作原理
1.启动控制
2.停止控制
交通信号灯的PLC控制系统开发实例
系统控制要求
系统要求用两个按钮来控制交通信号灯工作,交通信号灯排列及工作时序如下图所示。系统控制要求具体如下:
当按下启动按钮后,南北红灯亮25s,在南北红灯亮25s的时间里,东西绿灯先亮20s再以1次/s的频率闪烁3次,接着东西黄灯亮2s,25s后南北红灯熄灭,熄灭时间维持30s,在这30s时间里,东西红灯一直高,南北绿灯先亮25s,然后以1次/s频率闪烁3次,接着南北黄灯亮2s。以后重复该过程。按下停止按钮后,所有的灯都熄灭。
确定输入/输出设备并为其分配合适的PLC I/O端子
输入
输出
输入设备
对应PLC端子
功能说明
输出设备
对应PLC端子
功能说明
SB1
X000
启动控制
南北红灯
Y000
驱动南北红灯亮
SB2
X001
停止控制
南北绿灯
Y001
驱动南北绿灯亮
南北黄灯
Y002
驱动南北黄灯亮
东西红灯
Y003
驱动东西红灯亮
东西绿灯
Y004
驱动东西绿灯亮
东西黄灯
Y005
驱动东西黄灯亮
绘制交通信号灯的PLC控制线路图
编写PLC控制程序(梯形图程序)
详解硬件线路和梯形图的工作原理
在上面的梯形图中,采用了一个特殊的辅助继电器M8013,称作触点利用型特殊继电器,它利用PLC自动驱动线圈,用户只能利用它的触点,即画梯形图里只能画它的触点。M8013是一个产生1s时钟脉冲的辅助继电器,其高低电平持续时间各为0.5s,以梯形图[34]步为例,当T0常开触点闭合,M8013常闭触点接通、断开时间分别为0.5s,Y004线圈得电、失电时间也都为0.5s。
1.启动控制
2.停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