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如何使用CODESYS的PLC进行简单的伺服控制?

楼主(2025-03-24):
    在实际应用场合中,对伺服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每位工程师必备的技能;本期主要分享在CODESYS中如何进行简单的伺服运动控制使用。

PART

硬件及软件组成部分

1、台达AX8:J1900+4G+32G

2、汇川伺服:IS620N

PART

创建新工程

打开Codedsys软件,点击文件--新建工程--Standard project,按下确定键;接着在标准工程中选择AX8,点击确定;此时已完成新工程的建立。

添加XML档

点击工具中--设备存储库,然后点击安装,选择到IS620N-Ecat文件进行安装,安装完成后就可以了。

添加轴控制库

左侧设备档中找到库管理器--添加库--高级--输入 MC_Power--选择SM3_Basic,然后点击确定;此时已成功添加库文件。

进行PLC的扫描连接

点击Device--扫描网络--选择PLC设备,然后点击确定;接着选择EtherCAT_Master右键中的扫描设备,添加外部伺服设备,复制到工程中;点击IS620N右键添加CIA402轴;此时已完成建立。

功能块介绍

MC_Power:用于开启端口号监听的功能块;

MC_JOG:用于让客户端进行连接的功能块;

设置伺服参数

设置伺服的参数。

编写程序

根据要求进行编写轴控制的程序,本案例中只是简单的运动程序,主涉及到如何上使能以及点动。

下载程序至PLC

编写程序完成后,将程序下载到PLC中。

伺服上使能

程序中触发MC_Power进行让伺服上使能操作,此时伺服上使能成功。

简单的点动操作

在程序中触发MC_Jog功能块,让服简单的动作起来。

注意

在CODESYS中,必须将总线与控制的程序放在同一个扫描周期中才可以正常的运行。

结语

通过上述的讲解可以学习到如何使用CODESYS的PLC进行简单的运动控制,也可以对应倍福的PLC程序的编写方法,比较那一种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