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编程时常用的编程元件

楼主(2025-03-24):
一、plc 的基本数据结构

   三菱FX 系列 PLC 内部的编程元件从物理实质上来说是电子电路及存储器,按通俗叫法分别称为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辅助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鉴于它们的物理属性,称之为软继电器或软元件, 它们与真实元件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这些编程用的继电器的工作线圈没有工作电压等级、功耗大小和电磁惯性等问题,触点也没有数量限制、机械磨损和电蚀等问题。在不同的指令操作下,其工作状态可以无记忆,也可以有记忆,还可以作脉冲数字元件使用。一般情况下,这些编程元件分为位元件和字元件两种。

1. 位元件

FX 系列 PLC 有 4 种基本编程位元件,为了分辨各种编程位元件,给它们指定了专用的字母符号:
X :代表输入继电器,用于直接输入给 PLC 的物理信号。
Y :代表输出继电器,用于从 PLC 直接输出物理信号。
   M (辅助继电器)和 S (状态继电器): PLC 内部的运算标志。
上述的各 种元件称为 “ 位( bit )元件 ” ,它们只有两种不同的状态,即 ON 和 OFF ,可以分别用二进制 1 和 0 来表示这两种状态。

2. 字元件
8 个连续的位组成一个字节( byte ), 16 个连续的位组成一个字( word ), 32 个连续的位组成一个双字( double word )。定时器和计数器的当前值和设定值均为有符号字,最高位(第十五位)为符号位,正数的符号位为 0 ,负数的符号位为 1 。

二、输入继电器(X)与输出继电器(Y)

1. 输入继电器( X )
PLC 的输入端子是从外部开关接受信号的窗口, PLC 内部与输入端子连接的输入继电器( X ) 是光电隔离的电子继电器,它通常采用八进制编码, 线圈的吸合或释放只取决于 PLC 外部触点的状态 。内部有常开/常闭两种触点供编程时随时使用,且使用次数不限。各基本单元都是八进制输入的地址,输入为 X000 ~ X007 , X010 ~ X017 , X020 ~ X027 ,……,最多 128 点,它们一般位于机器的上端。 图 为 PLC 系统输入继电器与输出继电器示意图。

2. 输出继电器( Y )
PLC 的输出端子是向外部负载输出信号的窗口。输出继电器的线圈由程序控制,且其外部输出主触点接到 PLC 的输出端子上供外部负载使用,而其余常开 / 常闭触点供内部程序使用。输出继电器常开 / 常闭触点的使用次数不限。各基本单元都是按八进制编码输出,输出为 Y000 ~ Y007 , Y010 ~ Y017 , Y020 ~ Y027 ,……,最多 128 点,它们一般位于机器的下端。

图 输入继电器与输出继电器示意图

三、辅助继电器(M)

PLC 内部有很多辅助继电器,其动作原理与输出继电器一样,只能由程序驱动。辅助继电器也称中间继电器,它没有向外的任何联系,只供内部编程使用,且其常开 / 常闭触点使用次数不受限制。辅助继电器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外部负载的驱动必须通过输出继电器来实现。辅助继电器主要包含以下 3 类:

1 . 通用辅助继电器

在 FX 系列 PLC 中,除了输入继电器和输出继电器的元件号采用八进制编码外,其它编程元件的元件号均采用十进制编码。
通用辅助继电器的线圈由用户程序驱动,若 PLC 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断电,输出继电器和通用辅助继电器将全部变为 OFF 。若电源再次接通,除了因外部输入信号而变为 ON 的以外,其余的仍将保持为 OFF 。
FX 2N 的 PLC 内部共有通用辅助继电器 500 点,从 M0 ~ M499 。

2. 锁存(断电保持)辅助继电器
某些控制系统要求记忆电源中断瞬间时的状态,重新通电后再现其状态,锁存辅助继电器就可以用于这种场合。
FX 2N 的 PLC 内部共有锁存继电器 2572 点,从 M500 ~ M3071 。
在电源中断时, PLC 用锂电池保持 RAM 中寄存器的内容,它们只是在 PLC 重新上电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保持断电瞬时的状态。为了利用它们的断电记忆功能,可以采用有记忆功能的电路。设图 中的 X0 和 X1 分别是起动按钮和停止按钮, M600 通过 Y0 控制外部的电动机,若电源中断时 M600 为 ON 状态,因为电路的记忆作用,重新通电后 M600 将保持 ON 状态,从而使 Y0 继续为 ON ,电动机重新开始运行。这时若断开 X1 ,则 M600 失电, Y0 为 OFF 。

图 锁存辅助继电器的保持功能

   3 .特殊辅助继电器
辅助继电器中 M8000 ~ M8255 共 256 点为特殊辅助继电器,它们用来表示 PLC 的某些状态,提供时钟脉冲和标志(如进位、借位标志),设定 PLC 的运行方式,或用于步进顺控、禁止中断、设定计数器是加计数器或是减计数器等。特殊辅助继电器可分为以下两类:
( 1 )触点利用型
由 PLC 的系统程序来驱动特殊辅助继电器的线圈,在用户程序中直接使用其触点,但是不能出现它们的线圈,例如:
M8000 (运行监视):当 PLC 执行用户程序时 M8000 为 ON ,停止执行时 M8000 为 OFF ,如图 所示。
M8002( 初始化脉冲 ) : M8002 仅在 M8000 由 OFF 变为 ON 状态时的一个扫描周期内为 ON ,如图 6.10 所示,可以用 M8002 的常开触点来使有断电保护功能的元件复位或给它们置初始值。

图 时序图

   M8011 ~ M8014 分别是 10ms 、 100ms 、 1s 和 1min 时钟脉冲,见图 6.10 。
M8005 (锂电池电压降低时用):电池电压下降至规定值时变为 ON ,可以用它的触点驱动输出继电器和外部指示灯,从而提醒工作人员更换锂电池。

( 2 ) 线圈驱动型
由用户程序驱动其线圈,从而使 PLC 执行特定的操作,因此用户并不使用它们的触点。例如:
M8030 的线圈 “ 通电 ” 后, “ 电池电压降低 ” 发光二极管熄灭;
M8033 的线圈 “ 通电 ” 后, PLC 进入 STOP 状态后,所有输出继电器的状态保持不变;
M8034 的线圈 “ 通电 ” 后,禁止所有的输出;
M8039 的线圈 “ 通电 ” 后, PLC 以 D8039 中指定的 扫描时间工作。

四、状态继电器(S)

状态继电器是用于编制顺序控制程序的一种编程元件(状态标志),常与 STL 指令(步进梯形指令)配合使用,主要用于编程过程中顺控状态的描述和初始化。它与 STL 指令组合使用,容易编制出易懂的顺控程序。当不对状态继电器使用步进梯形指令时,可以把它们当作普通辅助继电器( M )使用,其地址码按十进制编码。 FX 2N 系列 PLC 的状态继电器通常分为以下几类:
初始化用: S0 ~ S9 ( 10 点);
返回原点状态器: S10 ~ S19 ( 10 点);
通用型: S20 ~ S499 ( 480 点);
断电保持型: S500 ~ S899 ( 400 点);
报警型: S900 ~ S999 ( 100 点)。

五、定时器(T)与计数器(C)

FX 1N 、 FX 2N 系列 PLC 内部可提供 256 个定时器和 256 个计数器,定时器的编号为 T000 ~ T255 ,计数器的编号为 C000 ~ C255 。定时器和计数器不能直接产生输出,必须通过输出继电器才能输出。

1. 定时器( T )
定时器在 PLC 中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时间继电器, PLC 内的定时器是根据时钟脉冲的累积形式,将 PLC 内的 1ms 、 10ms 、 100ms 等时钟脉冲进行加法计数,当所计时间达到规定的设定值时,其输出触点动作,定时范围为 0.001 ~ 3276.7s 。定时器可以用用户程序存储器内的常数 K 作为设定值,也可以用数据寄存器( D )的内容作为设定值。定时器的元件号及其设定值如下:
( 1 ) 100ms 定时器 T0 ~ T199 ,共 200 点,计时范围: 0.1 ~ 3276.7 秒;
( 2 ) 10ms 定时器 T200 ~ T245 ,共 46 点,计时范围: 0.01 ~ 327.67 秒;
( 3 ) 1ms 积算定时器 T246 ~ T249 ,共 4 点,计时范围: 0.001 ~ 32.767 秒;
( 4 ) 100ms 积算定时器 T250 ~ T255 ,共 6 点,计时范围: 0.1 ~ 3276.7 秒。
定时器的定时值=设定值×时钟,定时器指令符号和时序图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