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2025-03-24):
一、检测数控器状态
(1)数控器A状态:给定回零、通道在线、脉冲停发。
(2)数控器B状态:给定回零、通道在线、脉冲停发。
二、检测通道状态
三、检测直流刀高压状态
四、高压允合逻辑
(1)检测数控器通道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2)检测直流正负刀状态是否合闸。
(3)检测是否有脉冲故障。
(4)检测是否有跳闸故障。
五、整流器工作逻辑
(1)检测数控器通道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2)检测高压断路器是否合闸。
六、直流刀允合逻辑
(1)检测数控器通道运行状态。
(2)检测数控器是否给定回零。
七、数控器限流提示
八、油风冷却器工作
九、纯水水泵运行、纯水冷远近控、纯水冷电源ok
十、工艺一键开车相关状态
十一、紧急跳闸报警
十二、整流柜失二次电源报警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失二次电源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具体如下:
(1)控制功能丧失
a.触发脉冲中断:二次电源为触发板等控制部件供电,失电后触发板无法生成和输出晶闸管触发脉冲,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导通,无电流输出。
b.保护功能失效:保护装置失电后无法工作,整流柜失去过流、过压等保护,设备和负载面临损坏风险。
(2)控制精度下降
a.反馈信号丢失:电流、电压反馈元件需二次电源供电,失电后反馈信号丢失,控制系统无法获取实际输出信息,无法精确调节导通角,输出电压、电流不稳定。
b.参数设置混乱:控制板失电后存储的参数设置可能丢失或出错,导致控制系统无法按照预设的逻辑和策略运行。
(3)设备运行异常
a.功率单元故障:二次电源失电可能导致功率单元触发顺序混乱,造成晶闸管触发失控、过流,甚至熔断。
b.散热系统故障:二次电源失电可能影响散热系统控制,导致设备过热,影响正常运行。
(4)生产中断与安全隐患
a. 生产中断:整流柜失二次电源,设备停止工作,使用直流电的生产线中断,造成经济损失。
b. 安全隐患:失二次电源时,若保护和控制系统失效,可能引发过流、过压、短路等故障,导致设备损坏、火灾等安全事故。
十三、水压低报警(1)水压低报警延时
(2)水压低报警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水压低报警。
(3)水压低停车延时
(4)水压低停车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水压低停车。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水压低报警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保护与停止运行
a.触发保护机制:水压低报警会直接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使整流柜停止运行,这是为了防止因冷却不足导致设备过热损坏。
b.生产中断:整流柜停止运行会导致生产过程中断,影响整个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生产效率下降和经济损失。
(2)设备损害与寿命缩短
a.元件过热:水压低意味着冷却水的流量或压力不足,无法有效带走整流柜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导致功率单元等关键部件温度升高。长期高温运行会加速元件的老化,降低其性能和可靠性,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
b.增加维护成本:由于元件过热导致的损坏,需要更频繁地进行维修和更换部件,增加了设备的维护成本和停机时间。
(3)安全风险增加
a.火灾或爆炸风险:冷却系统失效会使整流柜内部温度过高,增加了火灾或爆炸的风险,对人员和设备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b.设备损坏扩大:在高温和过热的情况下,整流柜的其他部件也可能受到损坏,导致故障范围扩大,增加修复的难度和成本。
(4)对整个生产系统的影响
a.连锁反应:整流柜停止运行不仅影响自身的运行,还可能导致与之相关的其他设备和生产环节也无法正常工作,产生连锁反应,使整个生产系统陷入停顿。
b.生产计划调整:为了应对水压低报警导致的生产中断,企业可能需要调整生产计划,重新安排生产任务,这会增加生产管理的复杂性和成本。
十四、水温高报警
总结:在整流控制系统中,水温高报警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保护与停止运行
a.触发保护机制:水温高报警会直接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使整流柜停止运行,这是为了防止因冷却不足导致设备过热损坏,保护设备和人员的安全。
b.生产中断:整流柜停止运行会导致生产过程中断,影响整个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生产效率下降和经济损失。
(2)设备损害与寿命缩短
a.元件过热:水温高意味着冷却水无法有效带走整流柜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导致功率单元等关键部件温度升高。长期高温运行会加速元件的老化,降低其性能和可靠性,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
b.增加维护成本:由于元件过热导致的损坏,需要更频繁地进行维修和更换部件,增加了设备的维护成本和停机时间。
(3)安全风险增加
a.火灾或爆炸风险:冷却系统失效会使整流柜内部温度过高,增加了火灾或爆炸的风险,对人员和设备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b.设备损坏扩大:在高温和过热的情况下,整流柜的其他部件也可能受到损坏,导致故障范围扩大,增加修复的难度和成本。
(4)对整个生产系统的影响
a.连锁反应:整流柜停止运行不仅影响自身的运行,还可能导致与之相关的其他设备和生产环节也无法正常工作,产生连锁反应,使整个生产系统陷入停顿。
b.生产计划调整:为了应对水温高报警导致的生产中断,企业可能需要调整生产计划,重新安排生产任务,这会增加生产管理的复杂性和成本。
十五、上层过压报警
十六、下层过压报警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过压报警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损坏:过电压会直接冲击整流柜中的电子元件,如整流二极管、晶闸管等,导致其绝缘性能下降甚至击穿损坏。例如,当电压超过元件的额定耐压值时,元件内部的PN结可能会被击穿,造成元件永久性损坏,需要更换。
b.控制电路故障:过电压还会对控制电路产生影响,使其中的继电器、接触器等元件的线圈过热烧毁,或者导致控制信号失真,影响整流柜的正常控制功能。
(2)系统运行异常
a.触发保护动作:过压报警会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如封锁触发脉冲,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输出直流电,整个生产系统可能因此停机。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进度,还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设备因突然断电而损坏。
b.系统稳定性下降:过电压会使整流柜的输出电压不稳定,导致与之相连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可能引发整个电力系统的电压波动,影响其他设备的稳定运行。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过电压可能导致电气设备绝缘击穿、短路等故障,进而引发电气火灾,对人员和设备造成严重威胁。
b.人身安全威胁:过电压情况下,设备的带电部分可能产生电弧或火花,对操作人员构成触电危险,尤其是在设备维护或检修过程中。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过压报警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 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过电压可能导致电流不稳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十七、上层正桥臂过热报警(1)上层正桥臂过热延时
(2)上层正桥臂过热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上层正桥臂过热。
十八、上层负桥臂过热(1)上层负桥臂过热延时
(2)上层负桥臂过热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上层负桥臂过热。
十九、下层正桥臂过热报警(1)下层正桥臂过热延时
(2)下层正桥臂过热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下层正桥臂过热。
二十、下层负桥臂过热报警
(1)下层负桥臂过热报警延时
(2)下层负桥臂过热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下层负桥臂过热报警。
二十一、桥臂过热停车
(1)桥臂过热停车延时
(2)桥臂过热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桥臂过热停车。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桥臂过热报警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元件老化与损坏:桥臂过热会加速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的老化,降低其使用寿命,甚至导致元件击穿、短路等永久性损坏。
b.冷却系统故障:过热可能导致冷却系统中的水管连接处松动、渗漏水,严重时冷却水管脱落,冷却水喷溅,使水压降低,影响冷却效果。
(2)系统运行异常
a.触发保护动作:过热报警会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如封锁触发脉冲,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输出直流电,整个生产系统可能因此停机。
b.均流度变差:桥臂过热可能导致同桥臂元件的均流度下降,使部分元件承受过大电流,进一步加剧局部过热。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过热可能导致设备出现电弧、火花或高温部件,对操作人员构成触电或烫伤的危险。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桥臂过热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电流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桥臂过热导致的电流不稳定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二十二、上层快熔报警
(1)上层快熔报警延时
(2)上层快熔报警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上层快熔报警。
二十三、下层快熔报警
(1)下层快熔报警延时
(2)下层快熔报警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下层快熔报警。
二十四、单快熔停车
(1)上层或下层任意一个快熔熔断,则单快熔停车。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快熔报警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损坏:快熔熔断通常是因为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过流或短路,导致快熔装置熔断以保护元件。但频繁的快熔熔断会加速整流元件的老化,甚至直接损坏。
b.电路故障扩大:如果快熔熔断后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会导致其他相关电路元件过载,进而引发更广泛的电路故障。
(2)系统运行异常
a.触发保护动作:快熔熔断会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如封锁触发脉冲,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输出直流电,整个生产系统可能因此停机。
b.系统稳定性下降:快熔熔断会导致整流柜的输出电流不稳定,影响与之相连设备的正常运行,甚至可能引发整个电力系统的电压波动。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快熔熔断可能是由于过流或短路引起的,这些情况都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快熔熔断时可能会产生电弧或火花,对操作人员构成触电或烧伤的危险。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快熔熔断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电流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快熔熔断导致的电流不稳定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二十五、直流过流报警跳闸
(1)设置直流过流报警及直流过流跳闸电流值
(2)直流过流报警延时
(3)直流过流报警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直流过流报警。
(4)直流跳闸延时
(5)直流跳闸报警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直流过流跳闸。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直流过流报警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损坏:直流过流会直接冲击整流柜中的电子元件,如整流二极管、晶闸管等,导致其绝缘性能下降甚至击穿损坏。例如,当电流超过元件的额定耐流值时,元件内部的PN结可能会被击穿,造成元件永久性损坏,需要更换。
b.变压器损坏:过大的直流电流会使变压器绕组过热,绝缘材料加速老化,甚至导致变压器绕组短路、烧毁。
(2)系统运行异常
a.触发保护动作:直流过流报警会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如封锁触发脉冲,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输出直流电,整个生产系统可能因此停机。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进度,还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设备因突然断电而损坏。
b.系统稳定性下降:过大的直流电流会使整流柜的输出电压不稳定,导致与之相连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可能引发整个电力系统的电压波动,影响其他设备的稳定运行。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过大的直流电流可能导致电气设备绝缘击穿、短路等故障,进而引发电气火灾,对人员和设备造成严重威胁。
b.人身安全威胁:过大的直流电流可能导致设备出现电弧、火花或高温部件,对操作人员构成触电或烫伤的危险。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直流过流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电流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直流过流导致的电流不稳定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二十六、绝缘低报警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绝缘低报警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电流泄漏与元件老化:绝缘低会导致电流泄漏,使设备中的电流分布不均匀,增加设备的能耗,同时加速设备中绝缘材料的老化,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
b.绝缘击穿:绝缘低会增加设备中绝缘部件被击穿的风险,导致设备出现短路故障,损坏整流元件、变压器、电机等设备。
c.电机运行不稳定:绝缘低会增加电机的电量损耗,导致电机运行不稳定,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性能,甚至可能损坏电机。
(2)系统运行异常
a.触发保护动作:绝缘低报警会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如封锁触发脉冲,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输出直流电,整个生产系统可能因此停机。
b.系统稳定性下降:绝缘低会导致系统中的电流不稳定,进而影响与之相连设备的正常运行,甚至可能引发整个电力系统的电压波动,影响其他设备的稳定运行。
c.均流度变差:绝缘低可能导致同桥臂元件的均流度下降,使部分元件承受过大电流,进一步加剧局部过热。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绝缘低可能导致设备出现漏电、短路等故障,进而引发电气火灾,对人员和设备造成严重威胁。
b.人身安全威胁:绝缘低会增加漏电的风险,可能导致触电事故,对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绝缘低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电流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绝缘低导致的电流不稳定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二十七、#1泵过载
二十八、#2泵过载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水泵过载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水泵电机烧毁:水泵过载时,电机承受的电流超过其额定值,长时间运行会导致电机绕组过热,绝缘性能下降,最终烧毁电机。
b.冷却系统失效:水泵是冷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过载可能导致水泵损坏或流量不足,使冷却系统失效,无法有效带走整流柜运行产生的热量,导致设备过热。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停机:水泵过载会触发保护机制,如热继电器动作,导致水泵停止运行,进而使整个冷却系统停止工作,最终导致整流柜因过热而停机。
b.系统稳定性下降:水泵过载导致冷却系统异常,会使整流柜的温度不稳定,影响其输出电流和电压的稳定性,进而影响与之相连设备的正常运行。
(3)安全风险增加
a.漏电风险:水泵过载可能导致电机绕组绝缘损坏,增加漏电的风险,对操作人员构成触电危险。
b.火灾风险:水泵过载引起的电机过热、绕组烧毁等故障,可能引发火灾,对设备和人员造成严重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水泵过载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水泵过载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二十九、水泵全停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水泵全停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过热损坏:水泵全停意味着冷却系统完全失效,无法带走整流柜运行产生的热量,导致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温度急剧上升,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可能烧毁。
b.变压器过热:冷却系统失效会导致变压器绕组过热,绝缘材料加速老化,甚至可能引发变压器绕组短路、烧毁。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停机:水泵全停会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如热继电器动作,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输出直流电,整个生产系统可能因此停机。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进度,还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设备因突然断电而损坏。
b.系统稳定性下降:冷却系统失效会使整流柜的温度不稳定,影响其输出电流和电压的稳定性,进而影响与之相连设备的正常运行。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水泵全停导致的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水泵全停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水泵全停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切断电源:在水泵全停的情况下,应立即切断整流柜的电源,以防止设备过热损坏和火灾事故的发生。
b.启动备用冷却系统:如果有备用冷却系统,应立即启动,以维持设备的基本运行。
c.检查和修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检查水泵故障原因,并尽快修复,恢复冷却系统的正常运行。
三十、水温失常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水温失常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过热损坏:水温失常会导致冷却系统无法有效带走整流柜运行产生的热量,使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温度急剧上升,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可能烧毁。
b.变压器过热:冷却系统失效会导致变压器绕组过热,绝缘材料加速老化,甚至可能引发变压器绕组短路、烧毁。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停机:水温失常会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如热继电器动作,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输出直流电,整个生产系统可能因此停机。
b.系统稳定性下降:水温失常会使整流柜的温度不稳定,影响其输出电流和电压的稳定性,进而影响与之相连设备的正常运行。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水温失常导致的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水温失常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水温失常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切断电源:在水温失常的情况下,应立即切断整流柜的电源,以防止设备过热损坏和火灾事故的发生。
b.检查冷却系统:迅速检查冷却系统故障原因,如水泵、冷却器等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水质是否符合要求等,并尽快修复。
c.启动备用冷却系统:如果有备用冷却系统,应立即启动,以维持设备的基本运行。
三十一、水压失常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水压失常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过热损坏:水压失常会导致冷却系统无法有效带走整流柜运行产生的热量,使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温度急剧上升,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可能烧毁。
b.变压器过热:冷却系统失效会导致变压器绕组过热,绝缘材料加速老化,甚至可能引发变压器绕组短路、烧毁。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停机:水压失常会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如热继电器动作,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输出直流电,整个生产系统可能因此停机。
b.系统稳定性下降:水压失常会使整流柜的温度不稳定,影响其输出电流和电压的稳定性,进而影响与之相连设备的正常运行。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水压失常导致的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水压失常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水压失常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切断电源:在水压失常的情况下,应立即切断整流柜的电源,以防止设备过热损坏和火灾事故的发生。
b.检查冷却系统:迅速检查冷却系统故障原因,如水泵、冷却器等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水质是否符合要求等,并尽快修复。
c.启动备用冷却系统:如果有备用冷却系统,应立即启动,以维持设备的基本运行。
三十二、水位下降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水位下降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过热损坏:水位下降会导致冷却系统无法有效带走整流柜运行产生的热量,使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温度急剧上升,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可能烧毁。
b.变压器过热:冷却系统失效会导致变压器绕组过热,绝缘材料加速老化,甚至可能引发变压器绕组短路、烧毁。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停机:水位下降会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如热继电器动作,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输出直流电,整个生产系统可能因此停机。
b.系统稳定性下降:水位下降会使整流柜的温度不稳定,影响其输出电流和电压的稳定性,进而影响与之相连设备的正常运行。
(2)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水位下降导致的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3)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水位下降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水位下降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4)应急措施
a.紧急切断电源:在水位下降的情况下,应立即切断整流柜的电源,以防止设备过热损坏和火灾事故的发生。
b.检查冷却系统:迅速检查冷却系统故障原因,如水泵、冷却器等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水质是否符合要求等,并尽快修复。
c.启动备用冷却系统:如果有备用冷却系统,应立即启动,以维持设备的基本运行。
三十三、水流量下降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水流量下降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过热损坏:水流量下降会导致冷却系统无法有效带走整流柜运行产生的热量,使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温度急剧上升,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可能烧毁。
b.变压器过热:冷却系统失效会导致变压器绕组过热,绝缘材料加速老化,甚至可能引发变压器绕组短路、烧毁。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停机:水流量下降会触发整流柜的保护机制,如热继电器动作,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输出直流电,整个生产系统可能因此停机。
b.系统稳定性下降:水流量下降会使整流柜的温度不稳定,影响其输出电流和电压的稳定性,进而影响与之相连设备的正常运行。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水流量下降导致的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水流量下降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水流量下降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切断电源:在水流量下降的情况下,应立即切断整流柜的电源,以防止设备过热损坏和火灾事故的发生。
b.检查冷却系统:迅速检查冷却系统故障原因,如水泵、冷却器等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水质是否符合要求等,并尽快修复。
c.启动备用冷却系统:如果有备用冷却系统,应立即启动,以维持设备的基本运行。
三十四、水质低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水质低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电化学腐蚀加剧:水质差会导致电化学腐蚀速度加快,使整流柜的水冷母线进、出口水嘴及整流元件冷却水包的水嘴腐蚀严重,导致水管连接处出现松动,造成渗漏水。
b.冷却系统部件损坏:水质差会导致冷却系统中的热交换器结垢、堵塞,进而导致副水流量减小,换热效果降低,冷却能力下降,造成主水温度升高。
c.树脂失效:水质差会导致离子交换树脂失效速度加快,无法有效净化水质,进一步加剧电化学腐蚀。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过热:水质差导致的电化学腐蚀和换热效果差,会使整流柜的温度升高,影响其正常运行,甚至触发保护机制,导致系统停机。
b.保护动作频繁:由于水质差导致的过热和渗漏等问题,会频繁触发整流柜的保护动作,如热继电器动作,导致系统频繁停机,影响生产效率。
c.均流度变差:水质差可能导致同桥臂元件的均流度下降,使部分元件承受过大电流,进一步加剧局部过热。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水质差导致的过热和电化学腐蚀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水质差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水质差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预防措施
a.定期检测水质:定期检测主水的电导率,发现水质变差时及时补充、置换冷却水,保持较好的水质。
b.加强水质管理:定期补充软化水,减少水污染,设置杂质过滤器,增加水处理装置降低硬度等措施,确保副水水质的良好。
c.维护冷却系统:定期停车检修,更换腐蚀严重的水嘴,清理水垢,紧固松动的管接头。
d。使用性能优良的树脂:选用性能优良的树脂净化水质,可长时间保持水质良好,延缓腐蚀。
三十五、高位水箱液位低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高位水箱液位低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冷却系统失效:高位水箱液位低意味着冷却系统中的水储量不足,可能导致冷却水中断,使整流柜在运行中得不到有效冷却,进而引发设备过热损坏。
b.水泵损坏:液位低可能使水泵吸入空气,导致水泵气蚀,损坏水泵叶轮等部件,影响冷却系统的正常运行。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停机:高位水箱液位低会触发水位报警系统,若水位持续下降至保护动作值,系统会自动切断整流柜的电源,导致整个生产系统停机。
b.温度异常升高:冷却水不足使整流柜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发,导致设备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其正常运行和使用寿命。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设备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高位水箱液位低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高位水箱液位低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补水:在高位水箱液位低的情况下,应立即检查并补充冷却水,确保水位恢复正常。
b.检查冷却系统:迅速检查冷却系统是否存在泄漏等问题,并尽快修复。
c.启动备用冷却系统:如果有备用冷却系统,应立即启动,以维持设备的基本运行。
三十六、高位水箱液位高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高位水箱液位高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冷却系统压力变化:高位水箱液位过高,会使冷却系统中的水压力增大,可能导致冷却水管路中的阀门、接头等部件承受过大的压力,出现渗漏或损坏。
b.冷却系统部件损坏:液位过高可能导致冷却系统中的水泵等设备长期在高负荷下运行,加速设备的磨损,缩短其使用寿命。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过热:液位过高可能导致冷却系统中的水循环不畅,影响散热效果,使整流柜的温度升高,影响其正常运行,甚至触发保护机制,导致系统停机。
b.保护动作频繁:由于液位过高导致的压力变化和温度异常,会频繁触发整流柜的保护动作,如压力开关动作、温度继电器动作等,导致系统频繁停机,影响生产效率。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冷却系统失效导致的设备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高位水箱液位高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高位水箱液位高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排水:在高位水箱液位高的情况下,应立即检查并适当排出多余的冷却水,使水位恢复正常。
b.检查冷却系统:迅速检查冷却系统是否存在故障,如水泵、管道等是否正常运行,并尽快修复。
c.加强监测:在恢复系统运行后,应加强对高位水箱液位的监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运行,避免再次出现液位异常情况。
三十七、付水压力低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付水压力低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冷却系统失效:付水压力低会导致冷却系统中的水流量不足,无法有效带走整流柜运行产生的热量,使整流柜的温度急剧上升,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可能烧毁。
b.水泵损坏:付水压力低可能使水泵长期在低负荷下运行,加速水泵的磨损,缩短其使用寿命。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过热:付水压力低导致的冷却系统失效会使整流柜的温度升高,影响其正常运行,甚至触发保护机制,导致系统停机。
b.保护动作频繁:由于付水压力低导致的温度异常,会频繁触发整流柜的保护动作,如热继电器动作,导致系统频繁停机,影响生产效率。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设备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付水压力低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付水压力低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补水:在付水压力低的情况下,应立即检查并适当补充冷却水,确保水压恢复正常。
b.检查冷却系统:迅速检查冷却系统是否存在故障,如水泵、管道等是否正常运行,并尽快修复。
c.加强监测:在恢复系统运行后,应加强对付水压力的监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运行,避免再次出现压力异常情况。
三十八、付水温度高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付水温度高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冷却系统失效:付水温度高意味着冷却系统中的水已经无法有效带走整流柜运行产生的热量,导致整流柜的温度急剧上升。这会使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的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可能烧毁。
b.变压器过热:冷却系统失效会导致变压器绕组过热,绝缘材料加速老化,甚至可能引发变压器绕组短路、烧毁。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过热:付水温度高导致的冷却系统失效会使整流柜的温度升高,影响其正常运行,甚至触发保护机制,导致系统停机。
b.保护动作频繁:由于付水温度高导致的温度异常,会频繁触发整流柜的保护动作,如热继电器动作,导致系统频繁停机,影响生产效率。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设备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付水温度高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付水温度高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冷却:在付水温度高的情况下,应立即检查冷却系统,确保冷却设备正常运行,并采取措施降低冷却水温度,如增加冷却塔的面积和数量,定期清理冷却塔内的杂质和藻类,保持冷却塔的清洁和正常运行。
b.调整冷却水流量: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冷却水的流量,避免流量过大或过小对系统造成不良影响。
c.加强监测:在恢复系统运行后,应加强对付水温度的监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运行,避免再次出现温度异常情况。
三十九、油风电源故障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油风电源故障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冷却系统失效:油风电源故障会导致油风冷却器停止工作,使整流柜失去冷却,运行中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发,导致设备过热。高温会使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的绝缘性能下降,甚至烧毁。
b.润滑系统失效:油风系统通常还负责提供设备运行所需的润滑,电源故障会使润滑中断,导致设备部件之间的摩擦增大,加速部件的磨损,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过热:油风冷却器失效后,整流柜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影响其正常运行,甚至触发保护机制,导致系统自动停机。
b.保护动作频繁:由于温度异常升高,会频繁触发整流柜的热继电器等保护装置动作,导致系统频繁停机,严重影响生产效率。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设备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油风电源故障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油风电源故障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修复电源:在油风电源故障的情况下,应立即组织检修人员查找故障原因,并尽快恢复电源供应。
b.启动备用冷却系统:如果有备用冷却系统,应立即启动,以维持设备的基本运行。
c.加强监测:在恢复系统运行后,应加强对设备温度、冷却系统运行状态的监测,确保系统在正常范围内运行,避免再次出现故障情况。
四十、冷却器故障
(1)#1冷却器故障
(2)#2冷却器故障
(3)#3冷却器故障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冷却器故障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过热损坏:冷却器故障使整流柜失去有效散热,运行中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发,导致设备过热。高温会使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的绝缘性能下降,甚至烧毁。
b.冷却系统部件损坏:冷却器故障可能导致冷却系统中的水泵、散热器等部件受损,进一步影响冷却效果。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过热:冷却器故障后,整流柜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影响其正常运行,甚至触发保护机制,导致系统自动停机。
b.保护动作频繁:由于温度异常升高,会频繁触发整流柜的热继电器等保护装置动作,导致系统频繁停机,严重影响生产效率。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设备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冷却器故障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冷却器故障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修复冷却器:在冷却器故障的情况下,应立即组织检修人员查找故障原因,并尽快恢复冷却器的正常运行。
b.启动备用冷却系统:如果有备用冷却系统,应立即启动,以维持设备的基本运行。
c.加强监测:在恢复系统运行后,应加强对设备温度、冷却系统运行状态的监测,确保系统在正常范围内运行,避免再次出现故障情况。
四十一、油风冷全停故障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油风冷全停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过热损坏:油风冷全停使整流柜失去有效散热,运行中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发,导致设备过热。高温会使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的绝缘性能下降,甚至烧毁。
b.变压器过热:冷却系统失效会导致变压器绕组过热,绝缘材料加速老化,甚至可能引发变压器绕组短路、烧毁。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过热:油风冷全停后,整流柜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影响其正常运行,甚至触发保护机制,导致系统自动停机。
b.保护动作频繁:由于温度异常升高,会频繁触发整流柜的热继电器等保护装置动作,导致系统频繁停机,严重影响生产效率。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设备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油风冷全停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油风冷全停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修复冷却器:在油风冷全停的情况下,应立即组织检修人员查找故障原因,并尽快恢复冷却器的正常运行。
b.启动备用冷却系统:如果有备用冷却系统,应立即启动,以维持设备的基本运行。
c.加强监测:在恢复系统运行后,应加强对设备温度、冷却系统运行状态的监测,确保系统在正常范围内运行,避免再次出现故障情况。
四十二、工艺锁脉冲
(1)工艺锁脉冲延时
(2)工艺锁脉冲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工艺锁脉冲。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工艺锁脉冲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运行异常
a.直流电流波动:工艺锁脉冲可能导致整流柜输出的直流电流出现波动,影响生产过程的稳定性。
b.触发脉冲丢失:工艺锁脉冲可能导致触发脉冲丢失,使整流柜无法正常工作,甚至出现保护动作。
(2)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由于工艺锁脉冲导致的设备运行异常,生产过程可能被迫中断,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直流电流波动和生产中断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3)安全风险增加
a.设备损坏风险:工艺锁脉冲可能导致整流元件过热、击穿等,加速设备老化,甚至损坏。
b.电气火灾风险:设备过热或短路可能引发电气火灾,对人员和设备安全构成威胁。
四十三、重大工艺故障停车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重大工艺故障停车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过热损坏:重大工艺故障停车时,整流柜可能处于高温状态,若不能及时有效散热,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的绝缘性能会下降,甚至烧毁。
b.冷却系统部件损坏:停车时冷却系统可能因突然停止工作或工作异常,导致冷却水管路中的阀门、接头等部件承受异常压力或温度变化而损坏。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停机:重大工艺故障直接导致整流柜控制系统停机,使整个生产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影响生产进度。
b.保护动作频繁:故障停车时,系统可能频繁触发保护动作,如热继电器动作、断路器跳闸等,增加了系统恢复正常运行的难度。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设备过热或短路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故障可能导致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重大工艺故障停车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故障停车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和设备过热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修复:在故障停车后,应立即组织检修人员查找故障原因,并尽快修复,恢复系统正常运行。
b.加强监测:在恢复系统运行后,应加强对设备温度、冷却系统运行状态的监测,确保系统在正常范围内运行,避免再次出现故障情况。
四十四、失强触发电源
(1)A1失强触发电源
(2)A2失强触发电源
(3)B1失强触发电源
(4)B2失强触发电源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失强触发电源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设备损坏
a.整流元件过热损坏:失强触发电源会导致整流元件(如晶闸管、二极管等)无法正常工作,失去强励磁保护,设备在过载或异常工况下容易过热,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可能烧毁。
b.冷却系统部件损坏:失强触发电源可能导致冷却系统中的水泵、散热器等部件受损,进一步影响冷却效果。
(2)系统运行异常
a.系统过热:失强触发电源后,整流柜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影响其正常运行,甚至触发保护机制,导致系统自动停机。
b.保护动作频繁:由于温度异常升高,会频繁触发整流柜的热继电器等保护装置动作,导致系统频繁停机,严重影响生产效率。
(3)安全风险增加
a.电气火灾风险:设备过热可能引发电气火灾,特别是在设备绝缘性能下降、出现短路或电弧的情况下。
b.人身安全威胁:高温设备可能导致操作人员烫伤,同时过热可能引发设备爆炸等严重事故,对人员安全构成威胁。
(4)生产影响
a.生产中断:失强触发电源导致的设备损坏和系统停机,会直接中断生产过程,降低生产效率,增加生产成本。
b.产品质量下降:在某些对温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镀、电解等,失强触发电源导致的冷却系统异常会影响产品质量,导致次品率上升。
(5)应急措施
a.紧急修复电源:在失强触发电源的情况下,应立即组织检修人员查找故障原因,并尽快恢复电源供应。
b.启动备用冷却系统:如果有备用冷却系统,应立即启动,以维持设备的基本运行。
c.加强监测:在恢复系统运行后,应加强对设备温度、冷却系统运行状态的监测,确保系统在正常范围内运行,避免再次出现故障情况。
四十五、脉冲断线
(1)A1脉冲断线
(2)A2脉冲断线
(3)B1脉冲断线
(4)B2脉冲断线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脉冲断线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对设备运行的影响
a.晶闸管无法正常导通:脉冲断线意味着晶闸管的触发信号丢失或中断,导致其无法按照预定的顺序导通。晶闸管在整流电路中起着关键的控制作用,一旦失去触发脉冲,就无法正常工作,进而影响整个整流系统的运行。
b.设备故障或损坏:由于晶闸管无法正常导通,整流柜中的电流无法正常流动,可能会导致设备内部的电压、电流异常,进而引发设备故障甚至损坏。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某个晶闸管始终导通而其他晶闸管无法导通的情况,这种失控现象会对设备造成极大的损害。
(2)对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a.电力供应中断:整流柜是许多工业设备和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常运行对于保证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当脉冲断线时,整流柜无法正常工作,可能导致整个电力系统的供电中断,影响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行,甚至可能引发整个工厂的停产。
b.电网波动:在一些大型工业场所,整流柜的故障还可能对电网产生影响,造成电网电压波动、频率不稳定等问题,进而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3)对生产过程的影响
a.生产中断:在工业生产中,许多关键设备依赖于整流柜提供的稳定直流电源。一旦脉冲断线导致整流柜故障,这些设备将无法正常工作,从而导致生产过程被迫中断,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b.产品质量下降:在一些对电力供应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如电子芯片制造、精密仪器生产等,脉冲断线引发的电力供应中断或波动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甚至出现废品,严重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4)对安全的影响
a.设备过热:脉冲断线后,由于晶闸管无法正常导通和关断,可能导致电流在某些元件中持续通过,引起设备过热。过热不仅会加速设备的老化,还可能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
b.保护装置误动作:脉冲断线可能导致系统中的电压、电流出现异常,进而引发保护装置的误动作。例如,过流保护装置可能会在没有实际过流的情况下动作,切断电源,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四十六、同步异常
(1)A1同步异常
(2)A2同步异常
(3)B1同步异常
(4)B2同步异常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同步异常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对设备运行的影响
a.晶闸管触发异常:同步异常意味着整流系统中的同步信号不准确或不稳定,导致晶闸管的触发脉冲与交流电源的相位不同步。这会使得晶闸管无法在正确的时刻导通或关断,从而影响整流器的正常运行,甚至可能引发设备故障。
b.设备效率降低:同步异常可能导致整流器的输出电流通过MOS管体二极管导通,这种情况下整流器的效率会明显下降,同时器件温度会升高,影响设备的稳定性和寿命。
c.设备保护动作:同步异常可能触发保护装置的误动作,例如过流保护装置在没有实际过流的情况下动作,切断电源,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2)对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a.直流电流波动:同步异常可能导致整流器的输出直流电流不稳定,出现波动。这不仅会影响整流器的稳流性能,还可能对后续的用电设备造成干扰。
b.电网扰动:在一些大型工业场所,整流柜的同步异常还可能对电网产生影响,造成电网电压波动、频率不稳定等问题,进而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3)对生产过程的影响
a.生产中断:同步异常可能导致整流器无法正常工作,进而影响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行,导致生产过程被迫中断,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
b.产品质量下降:在一些对电力供应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同步异常引发的电力供应波动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甚至出现废品。
(4)对安全的影响
a.设备过热:同步异常可能导致电流在某些元件中持续通过,引起设备过热。过热不仅会加速设备的老化,还可能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
b.系统不稳定运行:同步异常可能导致整个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增加设备故障和事故的风险,威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四十七、故障报警响铃
(1)数据块1中从偏移量100开始的双字数据,包含的4个字节,字节范围为DB1.100到DB1.103,包含32位,DB1.DBX100.0到DB1.DBX100.7(第一个字节的8位)、DB1.DBX101.0到DB1.DBX101.7(第二个字节的8位)、DB1.DBX102.0到DB1.DBX102.7(第三个字节的8位)、DB1.DBX103.0到DB1.DBX103.7(第四个字节的8位)
(2)数据块2中从偏移量104开始的双字数据,包含的4个字节,字节范围为DB1.104到DB1.107,包含32位,DB1.DBX104.0到DB1.DBX104.7(第一个字节的8位)、DB1.DBX105.0到DB1.DBX105.7(第二个字节的8位)、DB1.DBX106.0到DB1.DBX106.7(第三个字节的8位)、DB1.DBX107.0到DB1.DBX107.7(第四个字节的8位)
(3)数据块1中从偏移量108开始的双字数据,包含的4个字节,字节范围为DB1.108到DB1.111,包含32位,DB1.DBX108.0到DB1.DBX108.7(第一个字节的8位)、DB1.DBX109.0到DB1.DBX109.7(第二个字节的8位)、DB1.DBX110.0到DB1.DBX110.7(第三个字节的8位)、DB1.DBX111.0到DB1.DBX111.7(第四个字节的8位)
四十八、消音处理
四十九、锁脉冲故障
(1)水压低、桥臂过热、直流过流停车、工艺锁脉冲报警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则锁脉冲故障。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锁脉冲故障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对设备运行的影响
a.晶闸管无法正常工作:锁脉冲故障意味着整流器的触发脉冲被锁定或无法正常发出,导致晶闸管无法按照预定的顺序导通和关断。这会使得整流器无法正常工作,进而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
b.设备保护动作:锁脉冲故障可能触发保护装置的误动作,例如过流保护装置在没有实际过流的情况下动作,切断电源,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2)对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a.直流电流波动:锁脉冲故障可能导致整流器的输出直流电流不稳定,出现波动。这不仅会影响整流器的稳流性能,还可能对后续的用电设备造成干扰。
b.电网扰动:在一些大型工业场所,整流柜的锁脉冲故障还可能对电网产生影响,造成电网电压波动、频率不稳定等问题,进而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3)对生产过程的影响
a.生产中断:锁脉冲故障可能导致整流器无法正常工作,进而影响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行,导致生产过程被迫中断,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
b.产品质量下降:在一些对电力供应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锁脉冲故障引发的电力供应波动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甚至出现废品。
(4)对安全的影响
a.设备过热:锁脉冲故障可能导致电流在某些元件中持续通过,引起设备过热。过热不仅会加速设备的老化,还可能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
b.系统不稳定运行:锁脉冲故障可能导致整个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增加设备故障和事故的风险,威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五十、跳闸故障
(1)水压低、桥臂过热、快熔熔断停车、直流过流停车报警延时且在延时到来之前未复位或紧急跳闸或工艺停车,则跳闸故障。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跳闸故障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对设备运行的影响
a.设备停止运行:跳闸故障直接导致整流柜停止工作,设备无法继续运行,需要进行故障排查和修复后才能重新启动。
b.设备损坏:频繁的跳闸可能导致整流器内部元件如晶闸管、电容器等因过电压、过电流或过热而损坏,缩短设备使用寿命。
(2)对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a.电力供应中断:整流柜跳闸会导致其输出的直流电中断,影响后续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可能造成整个生产系统的停电。
b.电网波动:在一些大型工业场所,整流柜的跳闸还可能对电网产生影响,造成电网电压波动、频率不稳定等问题。
(3)对生产过程的影响
a.生产中断:跳闸故障导致整流柜停止工作,进而影响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行,导致生产过程被迫中断,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
b.产品质量下降:在一些对电力供应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跳闸引发的电力供应中断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甚至出现废品。
(4)对安全的影响
a.设备过热:跳闸后,由于设备停止运行,可能导致设备内部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发,引起设备过热,增加火灾等安全事故的风险。
b.系统不稳定运行:跳闸故障可能导致整个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增加设备故障和事故的风险,威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五十一、锁脉冲故障逻辑
(1)锁脉冲故障降电流延时、锁脉冲延时、断触发电源延时
(2)锁脉冲故障降电流延时到,则数控器给定回零。
a.数控器A给定回零
b.数控器B给定回零
c.降A电流输出
d.降B电流输出
(3)锁脉冲故障降锁脉冲延时到,则数控器封锁脉冲。
(4)锁脉冲故障断触发电源延时到,则断强触发电源输出。
五十二、分高压开关输出
五十三、数控器异常
(1)数控器A通讯异常
(2)数控器B通讯异常
总结:在整流柜控制系统中,数控器通讯异常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具体如下:
(1)对设备运行的影响
a.设备无法正常运行:数控器通讯异常意味着控制系统的指令无法准确、及时地传递到整流柜的执行部件,如晶闸管等,导致设备无法按照预定的程序正常运行,可能出现设备动作迟缓、不响应或误动作等问题。
b.设备保护动作:通讯异常可能触发保护装置的误动作,例如过流保护装置在没有实际过流的情况下动作,切断电源,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2)对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a.电力供应波动:由于数控器无法准确控制整流柜的输出,可能导致直流电流不稳定,出现波动。这不仅会影响整流器的稳流性能,还可能对后续的用电设备造成干扰,影响整个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b.电网扰动:在一些大型工业场所,整流柜的数控器通讯异常还可能对电网产生影响,造成电网电压波动、频率不稳定等问题,进而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3)对生产过程的影响
a.生产中断:数控器通讯异常可能导致整流柜无法正常工作,进而影响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行,导致生产过程被迫中断,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
b.产品质量下降:在一些对电力供应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通讯异常引发的电力供应波动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甚至出现废品。
(4)对安全的影响
a.设备过热:由于数控器无法正常控制整流柜的运行,可能导致设备内部的电流、电压异常,引起设备过热。过热不仅会加速设备的老化,还可能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
b.系统不稳定运行:数控器通讯异常可能导致整个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增加设备故障和事故的风险,威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五十四、整流器故障
(1)检测到脉冲故障、跳闸故障,则报整流器故障。
五十五、复位
五十六、高压合逻辑
(1)检测到高压允合状态,合高压延时2秒后输出高压断路器合闸
五十七、合脉冲
(1)触摸屏合脉冲,延时2秒后锁脉冲。
(2)检测到工艺合脉冲状态,DCS合脉冲,延时2秒后锁脉冲复位。
五十八、分脉冲
(1)检测到数控器给定回零后分脉冲
(2)延时2秒后,锁数控器脉冲置位。
五十九、有载升压逻辑
(1)上位机有载升压。
(2)检测到有载自动状态,自动升压。
(3)延时2秒后,有载升档。
六十、有载降压逻辑(1)上位机下传有载降压命令。(2)检测到有载自动状态,自动降压。
(3)延时5秒后,有载降档。
六十一、有载急停(1)上位机下传有载急停命令
(2)延时5秒后,输出有载急停。
六十二、合正刀逻辑(1)检测到直流刀允合状态,上位机下发合正刀命令,延时3秒,输出正刀合命令。(2)检测到工艺启动状态,一键开车启动直流刀,延时3秒,输出正刀合命令。
六十三、合负刀逻辑(1)检测到直流刀允合状态,上位机下发合负刀命令,延时3秒,输出负刀合命令。(2)检测到工艺启动状态,一键开车启动直流刀,延时3秒,输出负刀合命令。
六十四、分正刀逻辑(1)检测到直流刀允合状态,上位机下发合正刀命令,延时3秒,输出正刀分命令。
六十五、分负刀逻辑(1)检测到直流刀允合状态,上位机下发分负刀命令,延时3秒,输出负刀分命令。
六十六、#1水泵启动逻辑(1)上位机下传启动#1水泵命令,延时3秒水泵启动。(2)检测到工艺启动开车状态,一键启动纯水,延时3秒,水泵启动。
六十七、#2水泵启动逻辑(1)上位机下传启动#1水泵命令,延时3秒水泵启动。(2)检测到工艺启动开车状态,一键启动纯水,延时3秒,水泵启动。
六十八、#1水泵停止逻辑(1)上位机下传停止#1水泵命令,延迟3秒,输出水泵停止。
六十九、#2水泵停止逻辑(1)上位机下传停止#2水泵命令,延迟3秒,输出水泵停止。
七十、下传开关量复位
七十一、自动升降电流逻辑(1)设定自动升降电流目标电流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
(2)判断自动升降电流目标电流值是否在升降区间
(3)6秒脉冲周期的生成
(4)检测到目标电流值在升降区间且6秒脉冲周期生成,判断目标电流值与机组给定值大小。如果目标电流值>机组自动给定电流值,则用目标电流值-机组自动给定电流值,生成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如果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则用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后生成新的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进行下传;如果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则用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后生成新的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进行下传;
(5)检测到目标电流值在升降区间且6秒脉冲周期生成,判断目标电流值与机组给定值大小。如果目标电流值<机组自动给定电流值,则机组自动给定电流值-用目标电流值,生成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如果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则用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后生成新的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进行下传;如果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则用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后生成新的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进行下传;
七十二、有载自动升降(1)检测到整流器工作状态及有载手自动状态,30°≤数控器运行导通角≤120°,且检测到任意一个数控器的运行导通角反馈≥导通角上限,则延时5秒后请求升压。
(2)检测到整流器工作状态及有载手自动状态,30°≤数控器运行导通角≤120°,且检测到两个数控器的运行导通角反馈≤导通角上限,则延时5秒后请求降压。
(3)工作原理:
a.导通角与输出电压的关系
在整流电路中,导通角的大小直接影响输出电压的高低。导通角越大,晶闸管在一个周期内导通的时间越长,输出的平均电压就越高;反之,导通角越小,输出的平均电压就越低。因此,导通角是控制整流柜输出电压的一个重要参数。在三相桥式整流电路中,直流电压(Ud)与交流电压(U2)和导通角(α)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表示:
Ud = 1.35 × U2 × cos(α)
其中,U2 是指三相交流电的线电压有效值,α 是指触发角,即晶闸管开始导通的角度。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式适用于理想情况下的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实际应用中的输出电压可能会受到电路参数、工作条件、负载特性等因素的影响。
b.导通角上限的设定
导通角上限的设定是为了保证系统在一定的工作范围内稳定运行,避免因导通角过大或过小而导致系统不稳定或输出电压超出允许范围。当数控器反馈的导通角超过这个上限时,说明当前的导通角已经超出了系统设定的安全或稳定工作区间,此时需要通过执行升压逻辑来调整系统的运行状态,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输出电压的精确控制。
c.升压逻辑的执行
当数控器反馈的导通角大于导通角上限时,系统判断当前的输出电压可能过低,或者系统存在其他因素导致导通角异常增大,此时执行升压逻辑可以增加系统的输出电压,使导通角回到合理的范围内,从而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和输出的稳定性。
d.降压逻辑的执行
反之,当数控器反馈的导通角小于导通角上限时,系统可能处于输出电压过高的状态,或者存在其他因素导致导通角异常减小。此时执行降压逻辑可以降低系统的输出电压,使导通角增加到合理范围内,确保系统在安全和稳定的状态下工作。
e.总结
数控器反馈的导通角与导通角上限的关系,反映了系统当前的运行状态和输出电压的水平。通过执行相应的升压或降压逻辑,系统能够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使导通角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从而保证整流柜控制系统的稳定运行和输出的精确控制。
七十三、一键开车逻辑
(1)当目标电流与当前电流差值较小时,允许DCS与本地进行电流切换
(2)用一个脉冲按钮,实现DCS本地切换
(3)一键开车先检查水泵是否启动,如果未启动则先启动纯水机组。
(4)已启动水泵则检查直流刀
(5)反馈DCS整流器准备好
七十四、整流柜控制系统逻辑总结
一、锁脉冲故障控制逻辑
1.锁脉冲故障的触发条件
(1)水压低报警---水压低停车---锁脉冲故障;
(2)桥臂过热报警---桥臂过热停车---锁脉冲故障;
(3)直流过流报警---直流过流停车---锁脉冲故障;
(4)工艺锁脉冲。
2.锁脉冲故障后执行的动作
(1)锁脉冲故障降电流输出---数控器给定回零;
(2)锁脉冲故障锁脉冲输出---数控器给定回零;
(3)锁脉冲故障断强触发电源输出。
二、高压跳闸控制逻辑
1.高压跳闸的触发条件
(1)水压低报警---水压低停车---跳闸故障;
(2)桥臂过热报警---桥臂过热停车---跳闸故障;
(3)直流过流报警---直流过流停车---跳闸故障;
(4)单快熔报警---快熔熔断停车---跳闸故障;
(5)紧急跳闸---跳闸故障;
(6)工艺停车---跳闸故障。
2.跳闸故障后执行的动作
(1)跳闸故障降电流输出---数控器给定回零;
(2)跳闸故障锁脉冲输出---数控器给定回零;
(3)跳闸故障断强触发电源输出;
(4)跳闸故障分高压开关输出。
三、高压允合控制逻辑
高压允许逻辑的核心是确保在所有安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允许高压闭合。这些条件通常包括:
(1)检测数控器通道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2)检测直流正负刀状态是否正常。
(3)检测是否有脉冲故障。
(4)检测是否有跳闸故障。
四、整流器工作控制逻辑
(1)检测数控器通道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2)检测高压断路器合闸状态。
五、直流刀允合逻辑
(1)检测数控器通道运行状态。
(2)检测数控器是否给定回零。
六、数控器给定置零逻辑
(1)脉冲故障降电流置零。
(2)跳闸故障降电流置零。
(3)数控器封锁脉冲置零。
(4)人为手动置零。
七、封锁脉冲输出逻辑
(1)脉冲故障
(2)跳闸故障
(3)人为分脉冲
八、降电流逻辑
(1)脉冲故障
(2)跳闸故障
(3)封锁脉冲
九、断强触发电源输出逻辑
(1)脉冲故障
(2)跳闸故障
十、分高压开关输出逻辑
(1)跳闸故障
(2)人为分高压开关
十一、整流器故障逻辑
(1)跳闸故障
(2)脉冲故障
十二、合高压逻辑
(1)检测到高压允合状态
十三、合脉冲逻辑
(1)人为合脉冲
(2)检测到工艺合脉冲状态,通过DCS合脉冲。
十四、分脉冲逻辑
(1)检测数控器回零状态,人为分脉冲。
十五、合正负刀逻辑
(1)检测直流刀允合状态后人为合正负刀。
(2)检测工艺启动开车状态,一键开车启动直流刀。
十六、分正刀负刀逻辑
(1)检测直流刀允合状态后人为分正刀负刀。
十七、有载升压逻辑
(1)人为有载升压
(2)检测有载自动状态,自动升压。
十八、有载降压逻辑
(1)人为有载降压
(2)检测有载自动状态,自动降压。
十九、启动水泵逻辑
(1)人为启动水泵
(2)检测工艺启动状态,一键开车启动水泵。
二十、停止水泵逻辑
(1)人为停止水泵
二十一、自动升降电流控制逻辑
(1)设定自动升降电流目标电流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
(2)判断自动升降电流目标电流值是否在升降区间;
(3)6秒脉冲周期的生成;
(4)检测到目标电流值在升降区间且6秒脉冲周期生成,判断目标电流值与机组给定值大小。如果目标电流值>机组自动给定电流值,则用目标电流值-机组自动给定电流值,生成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如果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则用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后生成新的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进行下传;如果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则用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后生成新的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进行下传;
(5)检测到目标电流值在升降区间且6秒脉冲周期生成,判断目标电流值与机组给定值大小。如果目标电流值<机组自动给定电流值,则用机组自动给定电流值-目标电流值,生成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如果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则用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后生成新的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进行下传;如果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速率,则用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自动升降电流给定差值后生成新的自动机组给定电流值进行下传;
二十二、有载自动升降控制逻辑
(1)检测到整流器工作状态及有载手自动状态,30°≤数控器运行导通角≤120°,且检测到任意一个数控器的运行导通角反馈≥导通角上限,则延时后请求升压。
(2)检测到整流器工作状态及有载手自动状态,30°≤数控器运行导通角≤120°,且检测到两个数控器的运行导通角反馈≤导通角上限,则延时后请求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