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手把手教学——Windows安装Codesys RTE

楼主(2025-03-25):
一台支持Codesys实时总线的网卡的 IPC,具体要求请查询官方相关文件,一下仅供参考

对 IPC设备的bios进行设置:

主要是以下

  1. 关闭超线程(Hyper-Threading)

  2. 关闭Intel Speed Step动态节能技术

  3.   关闭EIST智能降频

  4.   关闭C-States省电模式

  5.   关闭PowerNow动态调整CPU的工作频率和电压

  6.   关闭Hibernation休眠

  7.   关闭MONITOR/MWAIT特性

    安装SoftPLC Runtime

  1.

  2.       解压下载的CODESYS Control RTE SL包,得到三个文件分别是

  1.   CODESYS Control RTE 3.5.19.4032位的Runtime安装包

  2.   CODESYS Control RTE 64 3.5.19.4064位的Runtime安装包

  3.   CODESYS Control RTE SL 3.5.19.40.package】设描述文件

根据自己系统选择对应的安装包,注意存放的文件路径一定要非中文路径

      安装开始

  1. .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untime安装包

  2.       安装运行环境,单击 【Install】进行安装

  3.       开始安装CODESYS Control RTE,单击 【Next】进行下一步

  4.      同意软件相关License授权声明,单击【Next】,进行下一步

  5.        设定软件安装目录,设定完成后,单击【Next】进行下一步

  6.         对于 32Bit Windows操作系统, RTE会根据用户选择,安装时候与 Windows共享 CPU核或者独立占用一个 CPU核心数。如果选用独立占用CPU核心数,需求CPU至少双核;

    对于64Bit Windows操作系统,无法选择与 Windows共享 CPU核心数安装方式, 安装软件会自动检测当前电脑 CPU的核心数,安装完成后,RTE会完全占用 CPU的一个核,做实时控制,因此IPC建议配置双核及以上CPU 单击【Next】,进行下一步

  7.         提示安装会占用系统一个CPU核心,单击 Next,进行下一步

  8.         选中【Yes】,再次确认更改启动选项,单击【Next】,进行下一步

  9.       根据需求可选不带运动控制或带运动控制的RTE,本案例选中【CODESYS SoftMotion RTE】带运动控制的RTE,单击【Next】,进行下一步

  10.        默认选项,选择安装RTE V3版与威步授权管理,单击【Next】,进行下一步

  11.   Windows防火墙设置,选择关闭防火墙允许其他计算机发现并访问Codesys Control RTE,单击【Next】,进行下一步

  12.         完成并确认安装信息,单击【Next】,进行下一步

  13.         等待安装过程中出现确认关闭电脑的电源能效诊断运行完整内存诊断,单击【确定】,进行下一步

  14.         确认创建并激活硬件配置文件以提高RTE的实时性,单击【确定】,进行下一步

  15.         确认兼容性信息,勾选已阅读确认,单击【Next】,进行下一步

  16.        确认配置文件创建的路径(后续会用到),单击【Next】,进行下一步

       安装完成,单击【Finish】重启电脑

安装实时网卡驱动

1.查看本机网卡系列,根据自己IPC网卡的系列安装对应的实时网卡驱动

2. 在设备管理器下选择安装的网卡,右键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3. 选择【浏览我的电脑以查找驱动程序】

4.选择【让我从计算机的可用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

5.  选择【从磁盘安装】

  1. 6.  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浏览】,此时选择之前CODESYS ControlRTE安装目录下选择网卡型号对应的驱动如图,进入文件选择驱动【打开】,单击【确定】,并点击【下一步】进行安装

  2. 注:intel系列,100兆网卡选择[CmpEt100MPD]网卡驱动,1000兆的网卡选择[CmpEt1000MPD]驱动;Realtek系列,根据自己的网卡系列选择[CmpRTL81x9Mpd][CmpRTL8169Mpd]

  3. 7.  确定驱动安装成功

配置SoftPLC Runtime EtherCAT总线网卡

1.  双击桌面【此电脑】,进入资源管理器窗口,点击菜单栏的【查看】,在打开的选项卡中点击【隐藏的项目】,打开隐藏文件的选项开关

2.  按照文件路径[C:\ProgramData\CODESYS\CODESYSControlRTEV3]找到【CODESYSControl_User.cfg】用户配置文件,选中右键选择【打开方式】,在弹出的选项框中选择写字板,单击【确定】以写字板方式打开配置文件,找到[ComponentManager]组件管理器的配置段

3.  在组件管理器下有许多组件,其中组件12CmpDrvSchedulerAMPCmpCodeMeter_legacy是不能够删除与更改的;后面的34CmpRedundancyCPU冗余)和CmpRedundancyConnectionIPIP链接冗余)这两个冗余模块一般的PLC是不需要用到的,可以注释删除;然后将我们安装了的实时网卡驱动的类型打开并调整顺序,如下图所示:

连接SoftPLC Runtime与在线测试总线

1. 启动SoftPLC Runtime,在电脑的右下角的状态栏找到【CODESYSControlRTESysTray】图标右键,单击【Start PLC

2.打开【CODESYS Installer】安装管理器,安装前面下载的SoftPLC Runtime解压文件夹中的【CODESYS Control RTE SL 3.5.19.40.package】设描述文件

3.  打开CODESYS Development SystemV3.5.17.20及以上编程系统软件,新建一个工程并添加【EtherCAT Master】总线设备,选择安装了实时网卡驱动的网卡,并在线下载进去PLC看总线是否正常启动

  1. SoftPLC Runtime的进阶配置

  2. 在电脑的右下角的状态栏找到【CODESYSControlRTESysTray】图标右键,选择【PLC Configuration】可以对SoftPLC Runtime进行一些配置

1.  设置启动SoftPLC Runtime方式与模式,启动方式一共可以选择三种自动启动的方式

  1.   Start the RTE basic system service when booting:系统服务(显示名称“3S RTE Service V3")windows启动系统时自动启动的,这样在用户登录之前就可以该服务。

  2.   Start the PLC with the basic system servicePLC 在系统服务启动时启动。与第一个选项一起,PLC PC 启动后立即启动。

c. Do not load boot applications:不勾选任何选项,手动启动。

通常自动启动PLCRuntime是两个一起勾选并且设置Windows自动开机登录用户

2.  控制器Target名称,通常是以IPC默认的名称命名,用户也可以自定义为控制器更改其他名称

  1. 3.  连接控制器时去除需要输入用户密码

  2. 按照文件路径[C:\ProgramData\CODESYS\CODESYSControlRTEV3]找到【CODESYSControl_User.cfg】用户配置文件,并修改图示部分内容,具体如下红色标注部分:

  3. [CmpUserMgr]

  4. ;allow usage of CODESYSControl runtime without activated user management (not recommended):

  5. SECURITY.UserMgmtEnforce=NO

  6. 4.  允许SoftPLC Runtime服务通过防火墙

  7. 如果使用其他电脑无法扫描到这个控制器,就需要检查一下安装SoftPLC Runtime的电脑防火墙是否有允许【CODESYSControlRTEService

如果没有就手动将它添加上去 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