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与组态王通信, FX3U与组态王通信设置,组态 ...
三菱FX3U PLC与组态王通信, FX3U与组态王通信设置,组态王通讯设置

楼主(2025-03-25):
工具/原料
电脑一台组态王软件三菱PLC一台
方法/步骤
打开组态王,弹出工程管理器,点击新建,按照向导一步步建完一个新的组态项目。
查阅组态王资料或自学组态王,熟习组态王的使用,本文只介召FX3U与组态王的通信
FX3U与组态王的通信的步骤
1、点击设备-再点击-新建 -系统弹出对话框,选择PLC类型为三菱 - FX2N- 编程口
FX3U与组态王的通信的步骤
2、给新添加的PLC指定一个唯一的名称
FX3U与组态王的通信的步骤
3、指定通信端口 COM5
FX3U与组态王的通信的步骤
4、指定通信地址为 00
5、按后续向导操作直到完成
FX3U与组态王的通信的步骤(这一步很重要,否则通信不成功)
6、以上步骤结束后,左侧设备下面会自动添加COM5端口,双击COM5弹出通信参数设置,把数据位8改成7。其它不变。
FX3U与组态王的通信的步骤结束 ,下面建立通信函数,验证能否连接成功
下面建立通信函数,验证能否连接成功
点击数据词典-再点击新建
变量名随便写,变量类型为I/O离散型,连接的设备为上面第二步PLC指定的名称,寄存器为commerr 点击确定。
再画面上添加新画面,画好元件后,把电脑连上PLC,点击VIEW运行新建的工程,通信成功与否,可以通信commerr函数返回的参数确定是否通信成功,也可以查看信息窗口是否连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