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汇川AM600:运动控制《多轴联动系统设计》

楼主(2025-03-26):
从零到精通:汇川AM600多轴联动系统设计实战指南

一、初识多轴联动

一名在自动化领域摸爬滚打了十余年的工程师,主要从事运动控制系统设计与调试工作。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汇川AM600在多轴联动系统中的应用经验。

还记得我刚入行时,面对复杂的多轴联动项目一筹莫展的情景。那时,我花了大量时间啃技术文档,反复试错,走了不少弯路。如今回望,深感这些经验太珍贵了,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帮助各位同行少走些弯路。

无论你是刚接触运动控制的新手,还是想在项目中应用AM600的老手,相信这篇分享都能给你带来些许启发。接下来,我将从硬件选型、系统设计、编程实现、调试优化等方面,全方位解析AM600多轴联动系统的设计。
二、硬件准备与环境搭建

2.1 基础硬件配置清单

多轴联动系统的硬件配置是整个项目的基础,我通常会准备以下设备:
    控制器:汇川AM600系列PLC(推荐AM600-CPU1608TP型号,16点DI/8点DO,足够满足基础控制需求)驱动器:汇川IS620P系列伺服驱动器(根据电机功率选择)电机:汇川MS系列伺服电机(根据负载需求选择)通信模块:AM600-ECAT总线模块(实现高速通信)工程软件:AutoStudio 2.0(控制器编程环境)调试软件:InoProShop(伺服调试软件)
2.2 环境搭建要点

小提示:环境搭建是整个项目的第一步,这步做好了,后续调试会省很多力气。

我在一次项目中忽略了接地问题,结果系统频繁出现通信中断。排查了两天才发现是干扰问题,真是得不偿失。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
    控制柜做好屏蔽和接地处理弱电信号线与强电线路分开布线,避免干扰确保ECAT通信线采用标准以太网线缆,且长度不超过100米伺服驱动器安装时预留足够散热空间(两侧至少10cm)

接线顺序建议:先完成控制系统的供电与接地,再连接通信线缆,最后接入电机和编码器。这样可以避免带电插拔导致的设备损坏。
三、系统规划与设计

3.1 系统架构设计

汇川AM600的多轴联动系统典型架构如下:

AM600控制器作为主站,通过ECAT总线连接多个伺服驱动器(从站)。整个系统采用主从式结构,控制器负责规划轨迹、生成运动指令,伺服驱动器负责执行位置控制。

我曾经在一个3轴雕刻机项目中,尝试过不同的架构方案。最终发现,采用AM600+ECAT总线的方案比传统脉冲方式在精度和同步性上有显著优势,且故障率大幅降低。
3.2 通信方式选择

通信方式对比:
    ECAT总线:周期时间短至250μs,同步精度高,适合高精度联动CANopen:成本较低,但实时性稍差,适合中低端应用脉冲+方向:接线简单,但抗干扰能力弱,不适合高精度场合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项目追求高精度和稳定性,一定要选择ECAT总线。虽然前期投入稍高,但能避免后期大量调试问题。
3.3 运动模式规划

AM600支持多种运动模式,根据应用场景可选择:
    CSP模式:周期性同步位置模式,适合多轴联动CSV模式:周期性同步速度模式,适合速度控制场景CST模式:周期性同步转矩模式,适合恒力控制

实用建议:对于大多数联动应用,我推荐使用CSP模式。它能让控制器全权负责轨迹规划,伺服只需精准执行位置指令,架构清晰,调试简单。
四、核心功能实现

4.1 系统初始化配置

使用AutoStudio 2.0创建工程后,首先需要完成系统初始化:
// ECAT主站初始化
fbEcatMaster(
    xExecute:= TRUE,
    xAutoConfig:= TRUE,
    tTimeOut:= T#10S);

// 轴初始化
FOR i:=1 TO AxisNum DO
    fbAxisConfig(
        xExecute:= TRUE,
        nAxisID:= i,
        nBusType:= MC_BUSTYPE_ECAT,
        nSlaveAddr:= i,
        nInOutOffs:= i*100);
END_FOR

小窍门:我习惯在初始化代码中加入等待和检查机制,确保每个轴都初始化成功后再执行后续操作。这样可以避免因某轴初始化失败导致整个系统运行异常。
4.2 多轴联动核心代码

实现多轴联动的核心是GroupMC功能块,下面是一个三轴联动的简化示例:
// 创建轴组
fbGroupCreate(
    xExecute:= xCreateGroup,
    GroupRef:= Group1,
    AxisRef:= [Axis[1], Axis[2], Axis[3]],
    nDim:= 3);

// 轴组上电
fbGroupPower(
    xExecute:= xPowerOn,
    GroupRef:= Group1,
    xEnable:= TRUE);

// 轴组回原点
fbGroupHome(
    xExecute:= xHome,
    GroupRef:= Group1,
    HomingMode:= MC_HOME_MODE_ALL);

// 线性插补运动
fbGroupLinear(
    xExecute:= xMove,
    GroupRef:= Group1,
    fVelocity:= 100.0,
    fAcceleration:= 500.0,
    fDeceleration:= 500.0,
    fJerk:= 1000.0,
    EndPos:= [100.0, 200.0, 50.0]);

这个代码片段演示了创建轴组、轴组上电、回原点,以及执行线性插补运动的基本流程。
4.3 高级轨迹规划

对于复杂曲线,AM600提供了丰富的轨迹规划功能块:
    MC_GroupMoveCircular:圆弧插补MC_CamIn:电子凸轮MC_GearIn:电子齿轮MC_PathMovement:路径运动

实战案例:在一个包装设备项目中,我使用电子凸轮实现了切刀与送料的精准同步。关键是曲线设计,通过InoProShop软件导入自定义凸轮曲线,显著提高了包装精度和效率。
五、系统调试与优化

5.1 伺服参数整定

伺服参数整定是联动系统调试的关键,我的经验是:
    先单轴调试,确保每个轴在单独运行时响应迅速、定位准确从小增益开始,逐步提高,避免过冲和振荡对刚性要求高的场合,适当提高位置环增益Kp对于有机械共振的场合,启用陷波滤波器抑制振动

常见问题:如果发现轴在运动中有啸叫声,很可能是增益过高或存在共振点。此时应降低增益或调整陷波滤波器参数。
5.2 多轴同步优化

多轴联动的关键是同步性能,优化方法包括:
    确保ECAT总线周期设置合理(通常250μs到1ms)轴组运动时,监控各轴的跟随误差,保持在合理范围内根据机械特性调整加减速参数,避免机械共振对于高速运动,启用前馈控制提高跟随性能

真实教训:我在一个高速雕刻项目中,起初忽略了前馈控制的重要性,导致高速运动时跟随误差较大。后来增加速度前馈后,误差大幅降低,加工质量明显提升。
5.3 故障诊断工具

AM600提供了强大的诊断工具:
    轴状态监控:实时监控位置、速度、转矩等参数轨迹记录:记录实际运动轨迹与指令轨迹的偏差触发采样:在指定条件下记录关键参数,便于分析故障日志:记录系统运行中的异常和报警

实用技巧:我习惯在调试过程中设置触发采样,当误差超过阈值时自动记录数据。这样可以准确捕捉到瞬时问题,大大提高诊断效率。
六、应用案例分享

6.1 高精度雕刻机系统

在一个三轴木工雕刻机项目中,客户要求定位精度达到±0.05mm,且需要实现复杂曲面加工。

技术方案:
    控制器:AM600-CPU1608TP通信方式:ECAT总线伺服电机:3台IS620P+MS伺服系统运动模式:CSP模式轨迹生成:AutoStudio路径规划功能

实施效果: 系统达到±0.03mm的定位精度,且运行稳定。客户特别满意的是,使用AM600的G代码解析功能,可以直接读取CAM软件生成的加工代码,大大简化了操作流程。
6.2 多轴同步包装设备

某食品包装线需要实现切刀、送料、封口三个动作的精确同步,传统PLC难以满足需求。

技术方案:
    采用AM600+4轴IS620P伺服系统使用电子凸轮实现主从同步送料轴为主轴,切刀和封口为从轴通过HMI实现在线修改同步参数

实施成果: 包装精度提高40%,设备故障率大幅降低,更换产品型号的调整时间从原来的4小时缩短到20分钟。
七、总结与心得

经过多年使用汇川AM600进行多轴联动系统开发,我有以下心得与大家分享:
    前期规划很重要:系统架构和硬件选型决定了项目的上限,值得投入足够时间循序渐进调试:先单轴,后联动;先低速,后高速;先空载,后负载善用诊断工具:问题分析80%的时间都花在数据分析上,掌握好工具事半功倍持续学习:汇川不断更新固件和功能,保持学习才能充分发挥设备性能

最后,希望这篇文章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在运动控制领域,理论学习固然重要,但实践经验更为宝贵。如果大家在项目中遇到问题,或有更好的实现方法,欢迎留言交流。